我也做FM发射机

楼主(2010-12-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C945其实是低频放大管,勉强工作在短波段还可以,用2N2222A或SS8050试试!

网友:
以前试过8050在高频功放级但是效果还没有9018好 不知道是不是8050是假的 直到现在再也没用8050在高频电路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位,C945真的不行吗 ?好象有250M哦 ,就是电流小点
SS8050我也有几个,在某个小孩遥控玩具上面的,这个好象25V  100M而已哦,不是还低频点吗 ?

SS8050的有些参数FT>190MHZ,能勉强工作在100MHZ以内的,按照高频功率放大器对晶体管的要求是FT要大于工作频率的3倍以上的,另外不要忽略另外的高频特性参数,就是晶体管的高频增益问题,高频增益并不是依照FT特性频率来决定的,而是通过晶体管的制造工艺和参杂量决定的,简单意思是制造工艺决定晶体管的高频特性!所以有很多相似C945高频特性参数的管子是不适合做超高频放大用的

网友:
也就是说即使把C945强制工作在100MHZ,产生的高频电流还不如C9018放大的高频电流大,用在C945的电源能量已经被转化成热能消耗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像MOSFET的结电容,驱动不足就上升下降不够快那个意思吗 ?就像IRF3205等管子,驱动不好就热?
那2N3904也是250——300左右的,FM比C945好吗 ?

我上面回复的很清楚了,判断晶体管高频特性好,不是看特征FT频率有多高,是制造工艺决定的!所以比较晶体管高频特性好不好,它的制造工艺已经把它规则化了,你只有做实验才能才能大概判断的出来!

网友:
告诉你一个秘密,  缓冲级不要加正向偏置.

           另外, 耦合越轻越好。

网友:
谁说c945不能用在fm上,我手里就有一只多年前买的能发100m的无线话筒,且是厂家的成品话筒,用的就是两只c945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只能说明现在电子元件缩水程度

网友C:
2sc945 的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qwzrfi8kxtjsswy.pdf

2sc945 的 Cob 只有 3pF,  而 2sc3355 的 Cob 都有 0.6pF

把 2sc945 用在 100MHz 是可以的,  何况它的 fT 有 250MHz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sc945 的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qwzrfi8kxtjsswy.pdf

2sc945 的 Cob 只有 3pF,  而 2sc3355 的 Cob 都有 0.6pF

把 2sc945 用在 100MHz 是可以的,  何况它的 ...

你们这样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如果C9018和C945的价格相同,我还是会用C9018,依照你们用FT比较能不能工作在100MHZ,我可以说只要FT>100MHZ的高频管都可以震荡或放大100MHZ,在PDF资料里,FT就是工作在正常频率上得到的数据,有谁试过用C9014(FT参数>150MHZ)振荡到100MHZ的频率,我就做过而且很成功,但高频增益太小了,高频增益并不是依照FT来判断晶体管的有用程度,简单点的意思就是代表放大高频电流的场强,同等价位的高频晶体管放大高频电流的场强太小是没有意义的,FT的含义就是高频放大倍数等于"1"时(相当于没有放大)的工作频率,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 震荡+缓冲

网友:
多找一些电路实践一下。要是做FM发射的话用FM高频头会好用一些,利用里面的本振,用音频信号去调 制VT端,天线接本振输出,不会太远但很稳定,想远的话后级加功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发射电路加了缓冲级了 ,两个2N3904直接并一起的做缓冲的。抗干扰能力的确强了,怎么摸天线都不会有动静,手指靠近电感才有。
不过郁闷的是发射距离感觉没变啊 。量了下整个电路电流才10几MA ,也太小了吧  ...

把R3电阻改小点(电阻值在10K--36K选取),增大基极偏置电流,就可以改变第2个2N3904集电极电流了,不过,2N3904的高频增益也不高,不要对它有很大的希望!

网友:
问题是你要那么大的功率干什么呢?

          加个八木天线就可以增加辐射了。

          家电商场的八木天线超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现在电路改成这样了,就是像上面有人说的缓冲级不加电阻偏置,没有R3了,电流很小,距离就跟一个9018没什么分别了

哈哈 !不加R3电阻,推动级能工作吗?你测的是14mA,那么说就只有第一级在工作,原来的电路有R3是正确的按照常例是“振荡级---》推动级(甲类放大)------》功放级(丙类放大)”,别人说的不加正向偏置电阻R3,没有完全说完,应该是在推动极基极加反向偏置电阻,其实就是丙类放大原理,他的意思就是振荡级---》功放级(丙类放大),这样没有很大意义的,因为丙类放大需要很大的推动功率的,振荡级能有多大功率能推动丙类放大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看来我要把完整的3级流水线都做下才行了。
按照你的说法,推动级没工作,怎么感觉现在它抗干扰好点的呢 ?

不是什么抗干扰好点,首先电源要有足够的功率而且纯净,再就是电路退偶电容是否设置得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不加R3电阻,推动级能工作吗?你测的是14mA,那么说就只有第一级在工作,原来的电路有R3是正确的按照常例是“振荡级---》推动级(甲类放大)------》功放级(丙类放大)”,别人说的不加正向偏置电阻R3,没 ...

如果电源有 6 V 以上,   就 不象你说的那样不工作了.   耦合也可以用变压器的,  可以调节耦合的松紧.

推动级的基极要并一个2~10K电阻到地,  不然会积聚负压在耦合电容上.

另外, 振荡级的供电可以用 78L05 稳压,  频率稳定度要改善很多.

网友:
这个电路频偏严重!根据我的经验,此电路虽然简单,容易制作成功,但是频率却极为不稳,不但手碰触到天线甚至电路板会发生频偏(跑台),而且在工作几分钟之后,三极管的温升也会使结电容发生变化,从而使发射频率发生变化。
另外,楼主使用纸浆板,分布电容很大,不适合做高频电路,建议使用环氧板并且使用变容管振荡电路,相信会取得较好效果。

网友:
你做的是单声道发射器不是立体声的,立体声的有ST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 MP3播放电路
747945你做的是单声道发射器不是立体声的,立体声的有ST

落后的车机,被我拆了磁带部分,剩下收音机。

你做的是单声道发射器不是立体声的,立体声的有ST
留意到上面2个图吗 ? 我的89.1 和 FM 90.4 在车机的显示不一样,904有“ST”字样,我的发射台没有“S ...

你做的是单声道发射器不是立体声的,立体声的有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