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功能转换器的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PDF下载

楼主(2010-12-27):
摘自《便携数字万用表原理与维修》第五章

本PDF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详细介绍了数字万用表测量各种电量、非电量的原理,包括DCV转换器、线性AC/DC转换器、简易平均值AC/DC转换、TRMS/DC、AC/DC自动转换、I/U转换、在线I/U、R/U、在线R/U、HIR/U、G/U、C/U、L/U、f/U、D/U、正向压降/U、hFE/U、在线hFE/U、T/U、通断、电池检测、自动关机等。除了了解上述内容,你还会引申得知很多其他东西,比如,为何200MΩ档位存在1MΩ的固有零点误差等等。这些能帮助你知道数字万用表各档位的测量原理,对维修、打磨、自制数字万用表很有帮助,建议一看。另外,若想根据原理自制表或部分测量功能,建议同时参考具有该功能的万用表实际电路(限于篇幅,没有翻拍),实际电路与理论电路有时不完全一致。看PDF请注意页码的对应。

部分内容缩略截图:

下载页面:http://www1.400disk.com/down_69788.aspx

注意:下载时,要点击下载页面下方的如图所示连接才可下载,其余的是假的。

请使用最新的WinRAR解压,并使用Adobe PDF Reader 9或以上阅读。PDF文件加密不影响阅读及打印。

网友A:
下载学习了. 多谢楼主分享. 不过关于 5.10 HIR/U 一节的公式推导, 我还是认为这个网页给出的更加准确一些:
http://k.pconline.com.cn/question/1292455.html

xiaolv11_239 - 二副 十一级

对,数字万用表200M档短接显示01.0是非常正常的,显示00.0反而不正常,该档电路不同于前面几档的比例法,精度也差,但还得从电路原理说起。
数字万用表表头是一种比例表,其显示值=1000*VIN/VREF(不要看小数点)
设待测电阻为Rx,内部电源(设电压为E)一条支路通过R6=1M,Rx分压,R6上的电压输入到核心芯片的VREF+,VREF-两端,即
VREF=E*R6/(R6+Rx)……(1)式

另一条支路通过R4=990K,R5=10K分压,R5的电压输入到IN+,IN-两端,即
VIN=E*R5/(R4+R5)=E*10/(990+10)=E/100……(2)式

两式相除,消去E,得
VIN/VREF=(R6+Rx)/(100*R6)
显示值=VIN/VREF*1000=(R6+Rx)/R6*10
R6=1M带入得
显示值=(1+Rx)*10
所以当 Rx=0 时。显示值即为10,加上小数点,就是1.0 M欧姆

所以,在200M档测电阻时,务必将显示值减去 1M 才是真实的测量结果!!!

楼主若是有关于数字万用表的问题,欢迎与本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5.10 HIR/U 一节的公式推导, 我还是认为这个网页给出的更加准确一些

嗯,我觉得书上写的也不太好,那么计算反而不太合适了。

楼主:
浏览量不高啊,顶一下。

网友(2013-04-24):
引用 楼主:
嗯,我觉得书上写的也不太好,那么计算反而不太合适了。

原地址已经不能下载了,能寄给我一份吗,email:jiquanxiang@126,com。我对数字表原理和维修也感兴趣。谢谢

网友:
我的邮箱 yuan315@163.com

楼主:
楼上各位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已发送,请查收。

你好:能否给我也发一份,谢谢了。我的邮箱:smiless123@163.com

网友:
好资料。。。。我也要一份。谢谢了。。。我的邮箱:yesw2005@126.com

网友:
资料收到,内容很好。再一次谢谢了。。。。。

网友B(2013-06-21):
我的200M电阻档有点问题,不接电阻就直接显示80多M的阻值,短接后显示正常的1.0M,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能看一下楼主提供的资料,谢谢

资料已收到,多谢楼主!

网友:
受潮灰尘等造成的漏电会造成开路仍有阻值

网友:
网页打不开了,能不能发一份到我的邮箱啊pzitw@163.com谢谢

网友:
楼主,不能下载了,能不能也给我一份。谢谢。69981897@qq.com

网友(2014-05-03):
楼主,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jysxm@189.cn

网友(2014-10-03):
这样的技术书籍很值得拥有,楼主能否发一份到我的邮箱 abo1100@126.com,谢谢。

网友(2014-11-15):
网页打不开了,能不能发一份到我的邮箱zh68a11@163.com谢谢.

网友:
fanlibing818@163.com   好资料 能分享给我吗?

网友(2014-12-22):
能给发个到我的邮箱是root.1@163.com

网友:
楼主发个资料我root.1@163.com

网友:
楼主发个资料我751627728@qq.com

网友:
     ha1394@163.com  欲求一份!  先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00M电阻档有点问题,不接电阻就直接显示80多M的阻值,短接后显示正常的1.0M,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能看 ...

朋友,资料能转发给我一份吗?zygfs001@163.com

你那电阻档不回0,我碰到过,是输入端的保护管击穿或漏电造成的,找到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