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简装Q表法

楼主(2010-12-28):
虽简单但已包含地线处理等,稳定、准确。

网友:
裸体

斜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四氟是聚丙烯砧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底板是砧板,可变上是四氟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L.D.XIONG老师;
         请您较为详细地介绍一下你这台斜面Q表的目前稳定性与选用结构的关系,并从低到高举例几个参数的精度水平,照片希更多一点.更清晰一点,由于学习心切,语言上有失礼藐,敬请谅觪.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没什么奥秘,只为了有表芯后尽快投入试验,钭装是数码管暗些避开灯光而已,塑种板好找好加工,加一层铝板增加接地屏蔽,粘一层铝胶纸也行。打开电源时为0就稳定了,如果闪闪1.9就不稳定了。

楼主:
这里有两个细节,5P可变要最短的连可变,56:1牛的1T留一点多余调节可解决两个Q值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绘图真好!第二种灵活些。

楼主:
这样操作容易,这数码管亮度也大。

网友:
我测了一下几种绕法的磁环Q值,顺绕的12-15Q,从两端往中间绕、抽头在中间的33Q,双线并绕的是35Q

网友:
数码管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码管换了,亮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磁环怎么绕都50Q左右。

网友:
可能与磁环有关,测的这几个磁环都是开关电源拆的,Q表上用的是团购的。

100微亨电感120Q

楼主:
现在已准确的测到10兆周了。看来这可变处理后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