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LM-2009车载GPS+GSM定位器

楼主(2010-12-30):
LM-2009车载GPS+GSM定位器
【原创】写于前面,一开始想学习单片机,老式感觉入门非常难,偶然的机会买到这个原用于物流的设备,上面有GPSGSM模块,需要向运营商缴纳年费,配合服务器使用。遂产生重写程序,脱离服务器使用的想法。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努力,测绘部分电路图,成功重写了该设备程序,并运行成功。设备图片和使用说明如下:
LM2009车载GPS+GSM定位器是用户与定位设备直接通讯来实现定位的,用户不用缴纳任何年费,用户和定位器直接通讯来实现查询定位信息,省下年费,不查询不花钱(查询一次只需要一条短信的费用),服务模式为:LM2009—用户。功能如下:
1.
用手机发送“密码123456LM2009(注意,必须插入gsm手机卡才能使用,这里的LM2009指插入的sim卡的号码),LM2009接收到密码正确的指令才会回应,没有密码或者密码不正确的指令短信将直接删除,稍后,LM2009会返回“目标位置在北纬36.278633度东经118.249334度时速2公里,行驶方向东北。”这样的信息,用户可以登录以下的网址查询http://www.earthol.com输入上述经纬度数据查询定位器的位置信息,若gps定位器接受到的卫星数量不足以提供定位信息时,返回短信“gps信号弱,请稍后再试”。
2.
用手机发送“密码123456更改密码654321LM2009,定位器会返回信息“您的密码已经更改为“654321”,请注意保存。必须注意的是,发送的短信 更改密码”之后必须跟6位新密码,支持数字、字母、汉字作为密码,推荐用倒叙的6个汉字作为密码,如:年牛个是年今(倒读是:“今年是个牛年”。
3.
功能1,用手机发送“密码123456断电”到LM2009,则设备电源接口的内的继电器1接通,插座的第1脚和第2脚连通。用手机“发送密码123456供电”到LM2009,则设备内继电器1触点断开,插座的第1脚和第2脚断开。功能2用法相同(关键字换成“断油”和“供油”),可以用功能1控制电路,功能2控制油路,则车辆被盗后,可以短信控制电路和油路的开启和关闭。必须注意的时,功能1和功能2记忆功能,就是说处于断油功能时,设备重新上电后,依然是断油状态,必须注意,要正常使用,需要发送“供油”指令。
4.
系统重启功能,若因为未知原因引起的工作不正常,可以发送“密码123456系统重启”到LM2009,系统成功重启后会返回确认短信“请注意,系统已经重启”重新启动设备。
5.
监听功能,该设备可以连接话筒进行监听,使用监听功能前需要先授权监听的号码(目前设备只支持11位的号码),授权方法如下,发送“密码123456授权号码13012345678”到LM2009,成功授权后返回短信“请注意:已经授权。”然后可以用该授权号码拨打LM2009,定位器会自动接听来电,未授权号码则不会接听(振铃无人接听)。
下面附上设备接线图(使用的只有电源接口,其他接口都有相关作用(用户暂时用不到),需要注意的是电源接口的每一根线都有自己的作用,图上未表明功能的要闲置,不要连接其他线路,以免损坏设备)。
12.继电器1的触点,平常在常开状态。断电功能控制输出。
34.继电器2的触点,平常在常开状态。断油功能输出。
5.暂时不用。
6.电源正极,接12v蓄电池。
7.暂时不用。
8.接地。
910暂时不用。
LM2009运行状态指示灯意义如下(需要注意开机启动时间较长,大约40秒到1分钟,请耐心等待):
Gps指示灯,大约每隔1秒快速闪动,表示内部gps模块工作正常。
Gsm指示灯,大约2秒闪动一次,表示内部gsm模块工作正常。
DWN指示灯,初次上电大约40秒后,开始每隔3秒亮灭一次,表示程序运行正常,各设备运行正常,若出现快速闪动状态,则表示某设备运行不正常,需要重新检查(最常出现该现象的故障就是sim卡没有插好)。(注意:有部分面板DWN指示灯和GPS指示灯印反了,注意区别,开机时,gps指示灯最先闪动,gsm指示灯次之,DWN指示灯最后闪烁。)
以下附上原来设备功能。
整机外形
内部mcu使用的是华邦的芯片
Gps天线
定位效果图,内部拆解图如下:

楼主:
图片没法传,老是提示无效图片,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感谢草音等朋友的指导,图片终于传上来了,谢谢。电路原理图。 Backup of

网友:
楼主重点介绍一下如何破解的吧,要不就成了广告了

网友:
没太明白
单片机程序应该是重写了,硬件要改么?

楼主:
硬件没有做任何改动,是先测绘出原理图,然后根据原理图重写的程序,不是破解的,和原来的程序的功能不一样了。

设备原功能如下。
LM-2000系列产品是集GPS/GIS/GSM/Internet于一体、多用途、高品质、低价位、小型化的GPS车辆定位回报系统。LM-2000系列是将GPS/GSM/PDA与GIS/Internet集成于一体,应用于大型物流管理上的一套整体解决方案;本系统包含了处理卫星定位的GPS接收器、负责传送信息的GSM移动通信模块,以及负责中枢控制的微处理器。LM-2000能在全天候状况下接收全球GPS卫星所提供的定位讯号,再透过GSM系统利用短信方式把实时的经度、纬度、速度及车辆状态传送至使用者所设定的控管单位(包括控管中心或使用者手机中),使您随时都可知道移动目标目前位置及状态。除此之外,LM-2000还能藉由内置的GSM通信模块功能替代个人手机来实现例如通话、收发短讯、移动上网等功能,配合第二代产品的升级更换GPRS或3G解决方案以后,能享受更宽广的行动通信之增值服务。本系统已将特制的PDA(俗称掌上计算机或口袋计算机)集成一起,透过PDA的专用物流管理的应用软件,可以直接与物流中心进行信息双向传送或查询,特别有利于大型物流公司进行业务调度和车辆管理。

LM-2000系统功能
1. 防盗/求救功能:可利用Alarm 端口,加接外购汽车防盗器设备来实现。
当车辆发生意外时可以在第一时间通知治安单位及使用者,使盗贼无所遁形。
2. 省电应用功能:利用ACC端口,侦测汽车是否处于停止状态。并使终端进入省电工作模式。
3. 车辆轨迹记录功能:记录轨迹资料,配合计算机可以将所有轨迹资料下载储存并分析判断。
4. 实时追踪功能:本产品通过监控中心软件的操作,可实时追踪移动目标的行踪并将轨
迹储存于监控中心永久保存或应用。
5. 定时回报功能:可通过监控中心软件的设置定时将移动目标的位置及状态回报至监控
中心,并将轨迹储存于监控中心永久保存或应用。
6. 通话功能(连PDA时):结合PDA的拨号软件可当移动电话使用。
7. 收发短信息(连PDA时):结合PDA的短信息软件,可传送或接收简讯。
8.物流管理:可配合PDA上之物流管理功能使用。
9.大型的车队管理:配合控管中心运作可有效管理各式车辆,如:增加车队效率、改善
公共驾驶安全、紧急情况时的快速应变、增加车队控制等等…。
10.其它相关控制应用:额外有一组输入控制线及三组输出线可供用户进行其它相关控制。

网友:
这是广告 鉴定完毕

网友(2012-10-20):
没有重写的程序,这个贴只能算是拆机+电路图贴了。

网友(2011-01-30):
手机里的谷歌地图感觉够用了

网友(2011-04-23):
好乱看不懂

网友:
这个看着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