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我的第三台矿机

楼主(2010-12-30):
线圈是以前做好的,一直没能组装成矿机,在此次大赛的机会我把它制作完成,来参加本次大赛,不为获奖只为论坛添砖加瓦。业余条件下的制作,拿出来和矿友们交流一下请不要见笑多提宝贵i意见。

电路图

电路图

整机

整机

4股漆包线自己绞的,绕在可乐瓶做的骨架上

4股漆包线自己绞的,绕在可乐瓶做的骨架上

盒子是用钢锯条一点一点手工据的

盒子是用钢锯条一点一点手工据的

20ua电流表

20ua电流表

电钻打孔,上螺丝和焊片

电钻打孔,上螺丝和焊片

天线输入调节电容

天线输入调节电容

检波2极管

检波2极管

用鳄鱼夹当分线器

用鳄鱼夹当分线器

8个600欧话筒芯做的耳机

8个600欧话筒芯做的耳机

网友:
好机器

太漂亮了!这样的机器,源于手工打造甚于机器加工。既具有矿石机器的本质,又具有diy的气质,绝对经典!加精

网友:
不错!
建议楼主再用详细的文字介绍一下各个零部件的制作、改制及特点,以及收听试验情况,
矿机这些方面是很见个性和功底的。

网友:
顶一个!

朴实无华,6×600欧话咪耳机,宽范围阻抗匹配可调

还带避雷功能

网友:
最欣赏那两个线圈和耳机,还想知道收听效果如何?天地线情况?估计那么多的接头,那么多检波管,要一项项检测试验过来可够费功夫的。加油楼主,记得详细记笔记啊

网友:
方法意思到位,拍摄认真,标上文字还加了红框框,有点设计功底,赞一个!

网友:
像个实验兼测试台,能记录不少数据。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关注和鼓励!现把本机所用元件列表说明如下:
1。天线输入调节电容共6个分别是1500P,1000P,510P,320P,220P,100P,用以方便调节天线输入能量的大小。
2。可变电容器是拆机365P×2的双联一个是复旦牌的,一个没牌子,只用其中的了一连。双联经过水煮,洗洁精,洗手液,刷子清洗后很干净。
3.接线柱2个,20ua的电流表1个,一大一小2个妞子开关(大的控制天线和地线,夏季防雷和不听时关掉机器,小的控制电流表在弱信号时短路电流表已增大音量。
4。检波2极管共用了8组iss86x1,1N60x1,2AP9x1,iss86x2,2AP9x3,2AP15x1,1N34x1,1N34x3,(我手头只有这几种),用鳄鱼夹分线器可以任意连接,找到输出最大的一组。
5。分线器是用鳄鱼夹和固定在顶板的螺丝杆组成的,可以任意连接自由组合找到最佳点。
6。线圈:骨架是用可乐瓶作的 线圈是镇流器里的变压器拆的4股绞合的 ,共50圈左右 8圈左右抽头 。我抽了很多头是为了更好的匹配。
7。耳机:坛友送的校园收音机用其外壳和8个600欧话筒芯做的直流电阻=4800欧,这个耳机我个人感觉很好的灵敏度高,特别音质非常棒,戴着也舒适,稍微有点沉。
8。天地线:地线没有。天线是3楼至5楼顺着滴水管用5根电话线并联2端加绝缘子。在滴水管后面挨着墙(没办法新楼,效率太差了以后再研究好点的天线)
9。外壳:是用装修剩的边角料做的,就用钢锯条一点一点据出来的,再用装潢刀修砂纸蹭,准备在刷一层清漆。线圈架是一个竹筷子做的,2个线圈距离可以调节。
10。特点:可以双回路或单回路,用鳄鱼夹做的分线器可以任意调节组合,直至最佳接收状态。
为了坛友方便了解线圈和耳机制作过程现把以前的图片转到下面:

坏的镇流器

坏的镇流器

里面的小变压器

里面的小变压器

拆漆包线

拆漆包线

用电钻绞和

用电钻绞和

共4股

共4股

大可乐瓶

大可乐瓶

坛友送的校园收音机

坛友送的校园收音机

600欧话筒芯

600欧话筒芯

修去两边多余部分减小体积

修去两边多余部分减小体积

用胶棒电烙铁固定

用胶棒电烙铁固定

用微安表找同名端,首尾相接

用微安表找同名端,首尾相接

网友:
这个高阻耳机有意思!

网友:
很象电磁炉的线盘

网友A:
元旦快乐,祝贺装调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旦快乐,祝贺装调成功

谢谢!元旦快乐

网友:
这个看着舒服。。完全手工。虽然不是工艺品。胜似工艺品。有DIY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线圈圈数是否少了,导致受到短波?加几圈试试?

多谢各位矿友的关注和鼓励!
线圈圈数应该不少的,绕的时候试过配双联能收到低端的中国之声,当然用的是平房的天线,现在搬到楼房没法架天线了,那个藏在滴水管后面的天线打算听我的军机用的,用在矿机上可能收不到中波信号而能收到短波信号,我用的单回路抽头可以调节才收到了短波了吧。

楼主:
这些天对我的矿机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如下:
1:既然无意收到短波台,索性就加入一短波线圈。
2:加入了75号电路和班尼电路,2个电路通过开关控制接入或退出。
3:2个双联加入了单联双联控制开关。
4;机器外壳刷了一层清漆。
我把改进后的图片发上来请各位老师多多交流指教。

改进后的电路图

改进后的电路图

刷了清漆

刷了清漆

短波线圈接线柱

短波线圈接线柱

75号电路调节和开关

75号电路调节和开关

短波线圈,是用轨道灯里的偏铜条在小擀面杖上绕了20圈,直径大约2厘米,间距1倍

短波线圈,是用轨道灯里的偏铜条在小擀面杖上绕了20圈,直径大约2厘米,间距1倍

75号电路由一个小双联的一联15-250P和62P云母电容串联组成,通过开关控制接入退出。

75号电路由一个小双联的一联15-250P和62P云母电容串联组成,通过开关控制接入退出。

班尼电路由1个拆电子管收音机的450K电位器串1个220k电阻和在电磁炉里拆的0.275uf的电容组成,通过开关控制接 ...

班尼电路由1个拆电子管收音机的450K电位器串1个220k电阻和在电磁炉里拆的0.275uf的电容组成,通过开关控制接 ...

楼主:
现将改进后的收听情况说一下:
天线还是藏在滴水管后面的天线,没有地线,中波还是收不到(根据以往的经验机器收中波应该没问题的,只是天线的缘故)。机器接到短波线圈上收听短波,用我的139B核对一下机器收到的是6mhz附近的一段短波广播。白天信号很弱,15:00有一日本台开始播音声音挺大有2ua左右,16:00朝鲜之声,17:00中国之声……晚上台就多了日本NHK,教会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信号也越来越强,中国国际最强大时10多ua小时也有4ua,早晨信号很好06:30听中国之声新闻2ua左右。短波信号还是飘忽大忽小,电台扎堆,一会这个声大一会那个声大,还好这个机器强台还能分清还可以收听。检波iss86x2声大,2ap9x3次之,其它声小,班尼电路接入退出没啥变化,75#电路接入声音小点选择性好点。
自从搬家以后再没听过矿机,天线不行,大赛的机会做了这台矿机居然收到了短波谁然信号不太好,声音还在飘,但总算有矿机听了还是挺高兴地。

网友:
不错,看起来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