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改胜利表开关

楼主(2010-12-31):
今天闲来无事,拆开新买的胜利VC81D,看到很多同行拆开数字表后,最怕的是开关弹簧片脱落搞乱;我在开关柄轴与PCB间拧入一个螺丝加堑子即可。(开关弹簧片位置也照相保存)

网友:
呵呵,还是拍照下牢靠。

网友:
拍照最可靠,实在不行问胜利客服。
这样小心把开关涨坏了,影响阻尼,磨坏甚至挤坏PCB
PS:高端一点胜利表,PCB开关和LCD都有单独的螺丝固定的,只拆开表壳没事的,不像某些山寨的830

网友:
方法可以!我一般都是用笔画下来,存入本子里面。这样以后不管什么时候都不用担心弹簧片掉了,找不到位置了。

网友:
对了反正楼主已经拆开了
VC81D的
把另一面也拍拍照片吧
对这个表很感兴趣,因为性价比很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拍照得不好。

网友(2013-01-06):
LZ小心旋转开关,因螺丝大而炸开,到时候配开关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