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三极管电子管单端功放 改进曰本原图的漫长DIY

楼主(2010-12-31):
在年末终于完成了我的6P1超三极管单端功放。
本功放在4月份开始做,采用的是《无线电与电视》上日本的线路图。

在实践中感到调整有困难,就根据国产管的特点,改了一下线路,获得了成功。最后完成时的线路图。

该功放推动我的小障板,有一种特别的甜美声音。对于这次尝试,我自己还是觉得很满意。

我的焊接技术一般,老眼昏花的,也就不怎么讲究了。

波形记录。

输出变压器是广州新力变压器厂的产品,5W额定输出功率。用过多个收音机上拆下来变压器,包括二七厂的,都不行,看波形非常差,未到5K就严重变形,听感也差。所以,超三电路也要有个好变压器,才能发挥性能。

讲下听感,除有一般电子管的柔软声音外,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带有一些锗晶体管的味道,亮丽。总之,和过去做的电子管机子有较大的差别。我想这就是超三电路的特点了,觉得小音量时控制力很强,也许是因为阻尼较大,但是等效内阻降到了多少,刚刚调整完,还来不及测试,第一次测是8K,现在应该更降低的一些了。根据日本人的资料说用6P1是1200欧左右,如果这么低,变压器的初级阻抗选5K就大了。音色比较叫我喜欢,长时间听不觉得累。听弦乐和人声都很美,大动态交响乐当然不行,象1812什么的打炮就不好听。
音源是用电脑声卡输出的模拟信号,开到三分之一的音量,送入功放。
这几天要叫几位发烧友来赏评,提出改进意见。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有改进版吗?可以刊登出来打击一下〝不值得那么炫耀〞的东西,我不喜欢文字/口头上的好或坏

...

犯不着吧,您都觉得大瓷国胆机技术宇宙第一了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接法,发现好帖,收藏了

请看几个图,后二是楼主最后定案图,功放并无三极,因此,【超三】并非三极管

图中帘栅极稳压二极管只查到p6KE120A为1mA级,这就要极小心调整帘栅电阻;使其在半功率情况下运行

楼主(2011-01-05):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再问下,如果帘栅极工作120V,屏极只有40V,这样大的压差,会否造成问题?

从特性曲线看问题不大,主要是看第二栅是否超过最大功耗。有担心的话,可以降到80伏。6J1的屏压高些当然好,但是如果升高了,比如到60伏,那么6P1的阴极电压就要升高到75伏左右,在阴极电阻上的压降很大了。如何取舍,我现在是主要是根据实际效果来看,这样取值的。
大家如果要实验的话,可以取不同的值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还有,超三也有非直流耦合的电路,我做直流耦合的线路,主要是为了做一些测试,比如功放级的内阻。

楼主:
感谢大家鼓励!
回海河兄,基本可以移植,注意功放管阴极电阻就是。

关于超三极管电路,已经有多篇文章介绍。在下面我也发一些资料上来,供大家参考。
超三电路,由于采用了带恒流源的输出级深度屏栅负反馈,使得它较以前的电路有许多不同:
1,输出功率管工作在四(五)极接法,较之三极接法,功率灵敏度高,推动电压低,有更大的输出功率。
2,有很好的线性。因此,负载阻抗的计算,可以不按照“总谐波失真最小”,而是按照“所需要的输出功率”来计算。
3,大大降低了输出级的内阻,使得阻尼系数提高,虽不能和晶体管相比,却也很可观了。所以,超三机的声音和以前的电子管机很不一样。
4,由于是用本级负反馈,较好地克服了传统的大环路负反馈的缺点。大环路负反馈会引起瞬态失真,自激振荡也是头痛问题。
5,可以充分利用6P1、FU7、FU50这些线性不算好的管子做出性能不错的功放。

本制作旨在抛砖引玉。

下载超三资料:

网友D:
图一左边那2只4007那样用感觉很新鲜~~

网友:
电源牛很特别,做的不错!

网友:
很好的实验和尝试,感谢老K
6P1可能功率小点,能不能再考虑考虑6P3P、FU-50、EL34等功率稍大而又不太贵的管子呢  电路能直接移植吗

网友:
有其测试图------真实更有说服力。
学习了。

网友:
不错,以后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一左边那2只4007那样用感觉很新鲜~~

那2个IN4007应该可以用2个LED代替吧?

网友:
几头牛不赖,眼馋

网友:
超三极管放大一直是我心仪的电路,老K兄能持之以恒的实验,这种DIY精神令人佩服。

网友:
得闲也玩一把。

网友:
实践出真知,不错

网友:
非常感谢老K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