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人的6n1小机补发

楼主(2010-12-31):
再次发,敬请原谅!
漫记小功率书房音响的折腾过程
自从小孩子上初中后,为了给他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家里的音响就长期处于断电状态。经过漫长的6年,今年小孩子终于上大学了,我也终于可以边工作边放音乐了!!!无奈家里的设备都是大型的,又是摆放在客厅了,听惯了爆棚,想换还真不易,
看看这个家伙,100+100W带功放调音台,是听失真音乐的利器,想听什么有什么。完全可以达到不让你家四邻睡觉的目的。
想在书房里营造音乐环境,看来只有重新组建系统了。
想到立即就要做到,立即开始规划,设想如下:
1、既然是放在书房中,那么体积一定要小,耗电一定也要少。
2、由于书房空间不大,设备的功率也就不需要太大,加之长期工作得较晚,出声一定要保证在小音量时有比较良好的表现。大音量的情况基本不考虑,否则半夜三更扰民难保家里玻璃不被砸!!!
3、平常主要听女声和器乐为主,就要求设备的表现一定要平和,不需要大动态的出声,尤其也不要求较强的低频(低频强烈时影响思路、工作),系统在工作的时候只是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最好是形成音乐背景后让人忘记设备的存在。所以系统的出声主要以清秀、平和、柔美就OK啦。
4、重要的一点,成本不要过高,因为这次不准备向HI-FI进军,达到要求即可,低价亦可享受。

有了思路后,针对要求,就开始设计方案啦
一、        音源:
由于系统音质要求,决定放弃CD,CD体积过大,运转有噪声,只能播放1小时左右要换碟,跳音无法接受,所以决定选择收音机和MP3播放器,保证长时间连续播放
现有设备决定音源为:BCL3000收音机(请教一下,谁对消除这个收音机机内交流声有心得?);MP3解码器;纽曼B33播放器(可以播放无损音乐)
二、        音箱
声音是放出来的,所以还要解决放声设备先。于是将家里的存货找了下,发现还有2对飞乐4.5寸中低频,一对惠威高音,一对索威4寸同轴,于是又找朋友“借”了一对拆机1寸建伍高音,决定还是自己装箱----最节约。于是到各处游荡,终于在某个工地发现防腐木余料和不锈钢余料,于是卖苦力打造出三对箱子:
防腐木音箱二对
防腐松木,板厚18mm,那是相当地结实,一个5.5升,一个4.7升。中低频飞乐4.5寸;高频建伍1寸(高箱);惠威1寸。全部为丝绢,取其较平和的特点。
索威不锈钢同轴4寸
这个小炮筒事后证明威力真的无穷,筒筒刚度足够,厉害!石机推的时候表现了得!但是喇叭灵敏度较低,不适合小音量播放。
三对音箱全部马马虎虎加了佳讯280分频器。防腐木的后来加了一些吸音棉,减小了倒相腔,分频器就没有动了。

再加上已有的一对体积稍稍小一点的:
8寸高灵敏度舞台箱(91db,二分频,少见的高音也是双磁钢,鬼子的东东),放音器件基本差不多了。
顺便说一句,自装音箱不是一般的麻烦,又累又费神,尤其是打磨,整个人身上全是灰,像从煤矿出来一样。再者装好是一回事,调整也不易啊。
音箱装好后,在原有的设备上实验、调整,过得去就停手了。

三、        放大器:
放大器的选择可谓一波三折,折腾了几次。
按初始方案,经济加省电,那么放大器首选D类和集成线路的,于是上网搜寻,拍了一个6019和TEA2024回来,
连接音源和音箱后,顺利出声。
但久听之后,总觉不爽,中高音尖锐,小音量效果模糊,可能是石机的频响过于平直,导致出声直接,加之我的小音箱低频响应又不好,所以不耐听(小音量),尤其是声源较差时,,把差的部分表现的淋漓尽致。后来就是加上线路微调、负反馈、LC网络也不行,调整后感觉音乐走样了。而且总是感觉音箱在身边,不舒服。
看来D类和集成电路不是很适合我的要求。不过这二个东东用在电脑有源上没问题,已经打发走了。

既然D类和集成电路不适合我的要求, 好在还有一条路,电子管功放,鉴于以前6P3P的经历,看来就只有选择电子管啦,正好电子管功放的特性也符合我的要求。可是想起电子管就头痛,耗电、体积、外观、占地面积????????
玩音响本来就是头疼的事,头疼也要试。
决定装电子管的啦
查了一下资料,如果选低频管的话,6P1是起步价,但是上网查了一下,耗电和体积还真是我的那个乖乖,相当的可以啊。所以在犹豫中!!!
多次搜寻网络,发现有人用6N1、6JI、6K4等小功率管做功放,心里一动,小买卖啊,可能合适我!于是开始留意。
本着最多、最便宜的原则,开始心仪6N1,不过6NI零点几瓦,10K输出,不容易。尤其是牛的问题,胆机美在牛,难也在牛。
经过多天网上游荡,参考先行者的经验,决定就装一台6N1的胆机试试。
再次决定方案:
1、6N2+6N1;6N1+6N1
2、6N2+6N1并管
3、实在不行改为6F3,我也没办法啦,耗电去吧!!!

A、方案决定后,首先就是找最难处理的牛(我没有设备也不会绕,只能找现成的)。遍查网上,淘宝上安徽求是有10K输出牛,与求是兄联系,其不厌其烦地与我传授基本知识与装机效果,心动不如行动,于是借着二两酒劲,拍下了求是兄的套牛(一火二输出),这里不能不说一句,现在网上的多数商家都不错,那天喝多了酒,拍牛的时候多付了一次邮费,还是求是兄指出,退回来了。
套牛的照片就忘记拍了。
未雨绸缪,为6F3做准备就又在网上拍了一套牛回来。
B、牛到手后,就到处查6N1、6F3胆机的资料,收集了一箩筐,感谢网上各位爷们的无私,很容易就找到了全套资料,单管的、并管的齐啦。图就不上了。
按图索骥,于是把用得着的元器件都请了回来。
电子管,多买了不少
阻容元件、连接件,一堆,准备换着试验用。

C、要养鸡就得整个鸡窝!到网上搜寻,机箱普遍较贵,而且试样大同小异,于是出于低价考虑,还是决定自制。本来准备利用本地盛产的毛竹做个有特色的机箱,可惜在烘干竹子的过程中,可能心急,烘爆了二个,没信心啦。某日,转到日杂市场,忽然看见一个纸巾盒,竹制成品,看看大小,合适,拿下!(忘记拍原始照片),用摇表摇了一下,安全!可用!

D、鸡窝的问题解决后,剩下的就是怎样实施装机了。
1、确定元器件摆位(又忘记拍原图了,原谅我。反正你们不原谅,我会自己原谅自己,哈!)

本着强弱分开、隔离;信号路径最短的原则,最后确定的摆位如图
摆位确定后,钻孔,开孔,将插接件装好。
将全部元器件测量合格后,上锡待用。
2、第二步,开始连线。由于机箱太小(我哭),十分拥挤,只好分层搭棚。原来准备的搭棚架根本没地方放,只好舍弃。搭棚分三层,第一层所有的导线先连接,第二层电阻,第三层电容(因为使用的时候是反过来的,不能让发热的元件在下层。)
各部分见图:
电源部分,四个4007是从某空调控制板上咔咔二剪刀取下来的,放在这里刚刚好,简直就是预备好的一样(感谢美的空调),恰好看见板上还有一个高频滤波电感,再次咔咔取下(本来准备装一个日光灯镇流器做低频滤波,实在没地方啦),没有低频滤波,在有限的空间内,滤滤高频也算是来个心理安慰!大电容也懒得机械固定了,点点502,搞定。即使胶水失效,1毫米的地线可以支撑住,另外还有底板的,出不来。切记----安全第一!!!!
信号地线一定按要求处理,屏蔽层一端悬空,一端接地。

焊接完毕,仔细检查。切记。

不装管通电,检查电压,ok。 小心哦。
联好信号、音箱,插管,通电,音乐必须出来!如果你的元器件和联接都无误,这时不出声就只能砸机器了!检查工作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时赶快停,调整。

四、        试听
通电后,音乐出来了。
1、        关闭电位器,运气真是好,整机无底噪,贴近扬声器无低频噪声,幸运啊,中奖啦!
2、        先不管什么曲子,让它连续工作,我第一次连续开机4小时后,检查变压器几乎没有温升,电压未漂移,ok。
3、        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比如说女声里面的邓丽君、童丽、甘雅丹、龚玥等,乐曲主要放三大轻音乐队的。
4、        效果(欢迎砸蛋):各声部均衡,无明显尖峰,听感平衡,出声圆润甜美,响度足够(已经大大超出我的意想,开到三分之一就已经够大声啦),可以说胆味充足,久听不腻。将几个小箱子轮番试听后,感觉防腐木箱与本机十分和谐,不锈钢箱出声偏硬。推8寸舞台箱简直是不可思议,居然可以出现较好的低频,晕!可惜该箱体积太大,不准备用。至于本机的功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用已经足够,而且到了晚上还要特意关小声,以防扰民。
5、        调整:①为了提高该机的功率,加之管子价格低廉,特意将6N1的工作电压提高到300极限,减少电流值,试试该机的能力,试验效果很好,目前工作点为:6N1阳极292伏;阴极5.9伏;6N2阳极257伏;阴极2.0伏。看看这个状态下管子的寿命。②经试验,取消了6N2的滤波电容。③为改善频响,增加负反馈,但是不知为什么?按资料上的10K取值时,出现比较明显的失真,逐渐增加到39K,才与开环时的音质接近,频响有明显改善。④代管试验:在未改变工作点的情况下,分别用6N1+6N1;6N2+6N1;6N3+6N1(管脚转换),感觉第一种最中性;第二种最亮丽,第三种亮丽中较温暖。哈哈,纯属瞎胡闹,个人感觉。⑤
六、        综合感觉:
开始的时候真的没看上眼这个小功放,权当试验一下,根本未指望出好声,玩玩而已。没想到结果如此之妙,完全满足我的设想和要求,究其原因,一是胆机有它独特的能力和魅力;二是电路成熟;三是求是兄的牛质量确实不错,多种因素综合,出好声也就不奇怪了。如果对小系统有兴趣,完全可以一试。本次试验让我回想起若干年前用3AX;3DG小管做功放的情景。再次感谢各位网上上传资料的朋友及多次指导我的朋友。

网友:
好像是处女贴
不错!

楼主:
头次发

次序发乱了,不好意思

网友:
多搞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
1、既然是放在书房中,那么体积一定要小,耗电一定也要少。
2、由于书房空间不大,设备的功率也就不需要太大,加之长期工作得较晚,出声一定要保证在小音量时有比较良好的表现。大音量的情况基本不考虑,否则半夜三更扰民难保家里玻璃不被砸!!!
3、平常主要听女声和器乐为主,就要求设备的表现一定要平和,不需要大动态的出声,尤其也不要求较强的低频(低频强烈时影响思路、工作),系统在工作的时候只是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最好是形成音乐背景后让人忘记设备的存在。所以系统的出声主要以清秀、平和、柔美就OK啦。
4、重要的一点,成本不要过高,因为这次不准备向HI-FI进军,达到要求即可,低价亦可享受。

规划设计不错,也适合大部分人的实际情况。

楼主:
完全按自己的需要设想的,不到之处多指正

,不到之处多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牛牛是哪买的?
参数如何?

楼主:
回复9#

全套牛在安徽求是兄处买的,火牛220-230-6.3;输出牛10K-4-8欧,据说15H没测

网友:
纸巾盒应用的很好

网友:
LZ码字辛苦了。
谈谈个人的一点感受:
1 半边6N1的输出功率实在太小了,顶多是能响,如果小时候在大功率电子管难买的年代作为代替品,那么还有点儿意义;
2 玩音响就是要HIFI,200-300mw的功率的确不够,可以预见的情况是低频空洞乏力,这样的音乐几乎无感染力。
3 与其花费这么多时间与精力,还不如DIY一台功率大一些的,哪怕是用6P1,现在6P1的价格与6N1相差无几,这样输出3W以上,足以推动许多小口径喇叭!
4 耗电不应该在考虑之列,不客气的说,怕胆机耗电还不如去玩晶体管,一对3AX81输出1W已经不是难事,一对3AX31B也与1/26N1相当,用电池就胜任愉快。
另外LZ的通篇文章有作“媒子”之嫌,希望引起注意!

网友:
多大功率欣赏音乐,一直是争论的话题。
在比较大的房间听音,无疑要有适当的功率输出和功率储备,这对欣赏音乐是必要的。

在上网时欣赏音乐,情况却并非如此---一是使用上的限制,二是不希望打扰家人,小功率的胆机,也比同等音量下的晶体管机,声音耐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么看的,我的孩子还小,我每天都开着,音量就小些,怕他们不舒服。

楼主:
回复12#

仅仅是个人感受,关于HIFI,实在不知怎样定论,可能个人感觉吧,至于“媒子”之说,哈哈,人难做,我只能说您小看人了,家里有现成的6p3p

网友:
多大功率欣赏音乐,一直是争论的话题。
我感觉没啥好争论的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理性的“发烧”
既不浪费,也不奢侈
最好了

网友:
冯小刚在《非诚勿扰II》被某新华社记者指出包含有19条广告,无疑,冯小刚是当前最成功的商业片电影导演。
而姜文的《让子弹飞》却拒绝了6000万的广告费!!
如果在一篇文章中多次提及某某产品,难免有做“托”之嫌,本论坛拒绝任何广告,包括“软广告”,如果要卖,请移步《器材交易区》。

网友:
发烧人之一

网友:
我和楼主的要求近乎一样,所以支持LZ : .。
我以为欣赏至上是更高层次的HIFI。

网友(2013-09-17):
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网友:
装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