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6寸釹磁全频音箱

楼主(2011-01-01):
闲着没事又做了一对松下釹磁6寸全频迷宫箱,7合板CNC制作。不说了,上图。

网友:
看起来扬声器的折环是布边的?不过也有可能是纸盆的折环上涂了阻尼胶。
一般说来松下的扬声器做得还是可以的,兼顾了灵敏度和放音的频带。这种喇叭在小功率应用时还是不错,大功率时力不从心。
虽然是所谓“全频带”,听音要求稍高还是不行的,至少要配个专司高音的高频扬声器组成两分频系统才好。

楼主:
回楼上,真正的布边折环

楼主:
回复6楼

在这个基础上改的。

网友:
做工不错!赞一个!
这样的做法可以使用曲线锯或是小带锯切割出来,很耗功夫,一般人搞不定的

网友:
不错, CNC router制作的, 但觉得这箱这么小, 而且开口看上去像号角的开口, 不知道里面是否号角设计? 如果是的话号角的张开系数和开口切角是否合理?另外接线柱安装在后面, 那肯定穿越了各层的折叠, 这里会否引起漏气和因为线在管道中间过而破坏某区域的号角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线,如果能挖槽嵌在木材里,就更好了。反正是叠合的,嵌进线去应该不难。

对, 但不能在主音道上挖, 可以考虑另开道给引线, 但我的做法都是直接装在压缩腔的边上, 这样引线可以更短, 另外避免了漏气, 还有使用日子长了接线柱松动也可以修复, 如果做在后面的话那就没法修复了。

网友:
漂亮!这种单元也不好找。

网友:
刚进来看到夏哥新作先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