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舌簧喇叭

楼主(2011-01-01):
用废旧材料制作矿石机,第一步DIY舌簧喇叭
材料
漆包:线拆自废钟表里的线圈。(图1)
线圈骨架:用价签托自制。(图2、3、4、5)
铁板:拆自旧打印机。(图6)
舌簧片:废
变压器铁芯自制。(图6、7)
喇叭铁架:拆旧喇叭。(图8)
纸盆:厨房用纸巾自制。(图9、10)
磁铁:月饼盒上拆的,再加上原来废喇叭上的圆柱。(图11中有)

参数
漆包线径(图12)
骨架、衔铁尺寸(图13)
绕2200圈
阻值(图14)
舌簧片13*9毫米

说明
先说舌簧片:硅钢片不吃锡,所以就就将铁丝和硅钢片压合上了。舌簧中间的支撑,是剪小口,用尖嘴钳弯的(专利,呵呵。图7)。
衔铁:剪好后夹在台钳弯就是。(图15)
绕线圈:有绕线机就简单了两千多圈十来分钟就成功。
纸盆:先用塑料片做一模子,再将纸巾蘸湿附在模子上轻拍,刷乳胶水。我反复搞了四层。晾干,剪边。然后粘在喇叭架上。剪一圆形罐头铁片,弯好圆锥形,用AB胶粘上。是和簧片上的铁丝一起粘的。(图16、17、18)

前一段时间,论坛上讨论用废旧材料制作矿石机,我准备试试。
今天有了喇叭。并联上二极管接好天、地线试试,见图19(晚上声音更大)。呵呵,有信心了。
再就是找矿石、做多股线和可变电容了。

还想说俩句
小喇叭响了,不容易。我试着做了不下五个不同阻值的线圈,纸盆也有四个,但是,我还是觉得不理想,譬如舌簧片、磁铁;还有线圈的圈数,从6400匝到现在的2200匝,阻值越小效果越好,说实话我理解不了。主要是水平有限,这些还要请前辈指教。谢谢,祝坛友新年好!

网友:
这个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祝贺

祝贺!!!

网友A:
加工折环

加工折环就更好了,8#铁线焊直径小于盆架4cm左右圆环3个,趁纸盆未干时压制。供参考

网友:
这种DIY精神非常让人敬佩。楼主的画图功夫也很了得。四层纸巾糊成的纸盆刚度可能稍差了些(愚以为纸巾糊成的纸盆纤维疏松,密度不够)。在此基础上增加纸盆的刚度声音或可增大些。

网友:
不错的DIY,纸盆还可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废旧材料制作矿石机,第一步DIY舌簧喇叭
材料
漆包:线拆自废钟表里的线圈。(图1)
线圈骨架:用价签托自制。(图2、3、4、5)
铁板:拆自旧打印机。(图6)
舌簧片:废
变压器铁芯自制。(图6、7)
喇叭铁 ...

还缺一支撑横杆,看网友的图片。

楼主:
也做了带支撑横杆,效果不理想。

我感觉是大喇叭带支撑横杆,小喇叭不带支撑横杆,我再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大喇叭带支撑横杆,小喇叭不带支撑横杆,我再试试吧743179

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不对

哦。看明白了,改进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折环就更好了,8#铁线焊直径小于盆架4cm左右圆环3个,趁纸盆未干时压制。供参考

谢谢,下一个就按您说的试试。

网友C:
折环很重要,自己做有困难,可以用原来动圈喇叭的纸盆,拆的时候用香蕉水(喷漆稀料)或丙酮浸泡纸盆周边几个小时,胶水很容易泡开,中间孔大怎样补都不会影响声音,整个组装好后,折环周围最后粘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环很重要,自己做有困难,可以用原来动圈喇叭的纸盆,拆的时候用香蕉水(喷漆稀料)或丙酮浸泡纸盆周边几个小时,胶水很容易泡开,中间孔大怎样补都不会影响声音,整个组装好后,折环周围最后粘胶。

有机会按你说的试试。谢谢

网友:
還行

能動手就是好童鞋。

网友D:
虎山行的图很好!注意杠杆原理的作用。

虎山行的图很好!注意杠杆原理的放大作用。

网友E:
那个长螺丝不能用铁的,铁的会造成磁短路,可以用铜的、铝的、塑料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长螺丝不能用铁的,铁的会造成磁短路,可以用铜的、铝的、塑料的等。
这个喇叭没有长螺钉,谢谢您告诉我关于磁短路的概念。

网友F:
这喇叭用在晶体管机上阻抗太大,晶体管机的舌簧喇叭阻抗只有二、三百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喇叭用在晶体管机上阻抗太大,晶体管机的舌簧喇叭阻抗只有二、三百欧。

谢谢。知道了。

网友:
纸巾厉害,有否用石膏模具?老书上还有直接用泡沫平板代替。

网友:
虎山友说得对

虎山友说得对:杠杆的三点距离很重要。

网友(2011-06-23):
想起以前制作涉黄喇叭的书:纸盆用道林纸(就是以前的即厚又轻的上好笔记本纸)卷绕粘贴、湿润压出环圈、白铁皮做锥顶,粘贴。
初中毕业时做喇叭,成品线圈、涉黄、8吋成品纸盆。因为中间加了厚的黄铜片(材料有限),通交流电,声音发闷,但很有力量。

网友(2012-03-15):
太巧了,有空按这个做一个(俺有块磁铁,像个“小橡皮”大小)

网友(2012-05-30):
这手艺没的说

网友(2012-07-24):
引用 网友D:
虎山行的图很好!注意杠杆原理的放大作用。

对!那杠杆有放大作用

网友(2013-05-08):
楼主,我把您的作品介绍给外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