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设计一个组合矿机实验电路

楼主(2011-01-01):
新年第一天开个头,在去年玩组合矿机的基础上,打算进一步做实验,探讨矿机匹配。

现在是有Q之人 ,不空谈Q了,准备再DIY精准的DDS信号发生器、毫伏表,会更有玩头

网友A:
打扰问一下,50ua的电流表装在什么位置比较好?不用拆上拆下。

网友A:
这个平时听是听不出来,表也显示不出来的,没Q表,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扰问一下,50ua的电流表装在什么位置比较好?不用拆上拆下。

如果用班尼电路,无法使用电流表做定量指示。

所以,实验用末级音频电压测量方法,矿友一般都能做到。

电路中需要4个多抽头变压器,是分别定量调整用的。

主要实验本电路300K-1500K阻抗匹配,具体到各器件的取值及量化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平时听是听不出来,表也显示不出来的,没Q表,测不出。

强信号都是红旗飘飘 ,弱信号则区别很大。

我去年的线路也是在没有Q表的前提下做的,工艺参照老坛友们的经验,材料及线路都模仿,也会8、9不离10。再加上充分利用手头的测量仪器,尽可能量化分析,也达到了初始设计目的。

现在玩矿机仪表第一需要的,这是区别与几十年前的最大不同。充分利用好的条件,把矿机玩明白,非常值。

楼主:
用调制信号发生器做无线信号源,组合矿机前端接收,音频输出端用音频激励变压器+数字表就能基本完成本实验。去年就用此方法,挑选检波管,非常实用。

用Q表可进一步做有载Q实验。

楼主:
至于矿机能收到几个台,依环境不同会有很大差异。但首先把自己的矿机尽可能的打造成高灵敏度接收设备,才是最重要的。

有的矿友说,听不出来,看不见。必要的测试手段必须有,音频设备功率增加一块,听音效果只会感觉一点。但对于矿机检波管的门限,可以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收到与收不到弱台,就在关键的一点点灵敏度。

玩电子最重要的是玩仪表,矿机是无源接收设备,其实不比有源接收要求低,中高频部分无源灵敏度指标甚至更高、更难。

小时候玩矿机就是量通断,物质条件也差,天线都架到了50多米,也没能多收几个台。现在按规范玩,中短波通吃,还有能力不断提升。能量出来,能看到效果,最终达到能听到。

做的更好,收台更多,提高矿机内在质量和切实的技术水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中高频提升的数值是否有误?

楼主:
高频提升是按“1000千赫兹”中波频点计算,音频提升是按“1000赫兹”计算,相差1000倍

楼主:
目前已知的矿机电感提升匹配阻抗的方法,可分为高频提升和低频提升。

网友:
已经拥有阿Q了,再制作阿D和阿豪!有计划会更加玩的有趣味。

楼主:
今年整阿D、阿H

网友:
回复 楼主:

300-1500K是阻抗还是频率?如果是阻抗高频的电感值是否小了,如果是频率则音频频率是否高了,瞎猜的。

楼主:
300-1500K,在1000Hz时,电感的感抗达到1500K、电感值是239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