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制的11段音量电位器

楼主(2011-01-03):
在论坛看见一11段音量电位器的简单制作方法,照着做了一个见图,效果很好!

网友:
不错的办法。拆机好的波段开关就有用处

引用 楼主:
在论坛看见一11段音量电位器的简单制作方法,照着做了一个见图,效果很好!744940

不错的办法。拆机好的波段开关就有用处

网友:
11段有点少了
15段差不多

楼主:
如果你需要其他的段数和电阻值,这里有个计算器,很方便:

网友A:
11段完全够用了,事实上平常听音乐很少去调节音量的
关键是这个单刀11掷的“波段开关”不能用普通的代替,一定要用那种先接后断的,不然,在调整时,喇叭会发出很大的“嘭”的冲击声,吓你一大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段完全够用了,事实上平常听音乐很少去调节音量的
关键是这个单刀11掷的“波段开关”不能用普通的代替,一定要用那种先接后断的,不然,在调整时,喇叭会发出很大的“嘭”的冲击声,吓你一大跳  ...

  1A5板子正解。把玩此类开关,必须敢于投入大米。

网友:
分流式会好点,但制造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A5板子正解。把玩此类开关,必须敢于投入大米。

那就得先种一块稻田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手感怎么样,波段开关手感就不好

网友:
实惠!见过pcb板焊接贴片电阻,代换原来碳膜的电位器,忘记在哪里了

网友:
用AD/DA转换啊,也是不错的

网友(2019-11-24):
早年我用过井冈山电影扩音机,它的音量电位器就是波段开关加电阻,那个手感还不错的啊

网友:
《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还提供了另一组数据:30K、20K、15K、10K、7.5K、5.1K、3.6K、2.7K、2K、1K、3.3K。每档衰减3dB,活动接点并联一个470K的电阻。

网友:
这种和连续的相比优势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段完全够用了,事实上平常听音乐很少去调节音量的
关键是这个单刀11掷的“波段开关”不能 ...

第一眼看到这帖子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如果开关做不到先接后断,转换瞬间的爆破音会把人搞崩溃的,还不如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