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准备做300B

楼主(2011-01-03):
各位,我准备做个300B,动手前先问问,有备无患,谢谢!我想做个一般的,典型的,300B。

电源我想这样安排:800V中间抽头,接5U4GB,然后是几个微法的电容,然后是10H,200ma,,82欧姆(hammond 193J型)或者10H,300mA,65欧姆(hammond 193M)的扼流圈,然后是另外一个电容(40微法?),供两个300B。

问题来了:
1.(假定用阴极自举电路,阴极电压+70V)阳极电压会不会太高?780伏抽头或者760伏,720伏等抽头会不会更好?哪个扼流圈更合适?
2.(假定用栅极接固定负偏压的电路)阳极电压会不会太高?780伏抽头或者760伏,720伏等抽头会不会更好?哪个扼流圈更合适?

还有问题:在这样的电压下,300B的静态电流用多少最典型?输出变压器用多少欧姆的初级阻抗最合适(好听、典型、。。。等等形容词)。希望有经验的不吝赐教!

楼主:
胆艺tubebbs发不了贴,老叫我选择分类,可是没有找到选择分类的地方。大家帮我看看在哪里选择“主题对应的分类”,是不是前面的那个小图标,我试了几个好像不认。
update:重启动电脑,新电脑买来后半年来第一次进入windows,电脑做了四万零两百多个自动更新后,我用IE发了贴。不知是胆艺不认firefox还是不认linux,我不知道。

网友:
蓝魔兄又有新搞作.... 恭喜....
个人感觉200ma是少了一点. 250ma或以上最好, 如果不想用稳压, 由choke后当B+的话. 不会用到400V-0-400V,(我之前用380-0-380/250ma 都高了), 360-0-360(250ma)已经够了. 用5ar4不错, 压降5u4低. 直热胆兄有做过6GF7+300b. 可跟他联系....
...有人说其静态电流Ia=68ma. Zl=3.2K:8,4.etc. 但通常3.5K是常用., ......
......... 如果你用Firefox, 发贴时你找不到"分类"的. 不知道是何原因.但IE就没有问题... ,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公面前耍大刀 随便说说:
1 800V中心抽头整流滤波输出起码有450V,两只300B+前放电流150ma,扼流圈电阻 82欧,压降0.15×82=12V;设300B偏置电压-70V,则300B屏极工作电压 450-12-70=368V,应该是合适的;
2 如果采用固定偏置,则300B实际工作电压达到440V,这显然是高了一些。
我基本上按照问题1的方式设置300B的工作点,RL==5000欧,这时输出功率略有下降,最大输出6W,但背景宁静,低频沉稳有力,推动93DB的天朗音箱,在30多平方的客厅,空气感强烈,除大型古典音乐外,普通的轻音乐,小品,特别是口水歌,栩栩如生,松香味(口水味?)十足。
呵呵,扯远了!

楼主:
longji98,谢谢啦。已经定了350V-0-350V,200mA的(预备跑在每路60mA),扼流圈定了10H,100mA的(两路分别用一个),电容用油的,15UF第一个,每个扼流圈后面用1个40UF的。偏置用固定负偏压的,省去了阴极电阻、电容(主要目的是省电和少在机壳内部发热)。

这次制作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以前为了省钱可以等几个月买便宜货。这次以省时间为主,只要能少花点时间,宁愿多花点钱。

楼主:
la5gt前辈,谢谢。不久前下单了,现在就等东西到了。领导发的年度小金库用掉一半多了,可是还有300B+输出变压器没买呢。先搞定电源部分再说。

网友:
300b折腾呀,期待大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longji98,谢谢啦。已经定了350V-0-350V,200mA的(预备跑在每路60mA),扼流圈定了10H,100mA的(两路分别用一个),电容用油的,15UF第一个,每个扼流圈后面用1个40UF的。偏置用固定负偏压的,省去了阴极电阻、电容 ...

.蓝魔兄. 动作真够快....不过. 200ma用两个channel确实是够呛的, 电源牛会很炀的.... .........哦, 你用固偏,看漏了... ...
两个10H,100ma的choke , 你老兄也真够舍得. 这两个家伙耗费不少银子呀.......
...顺问, 老兄在哪里order牛呀?

楼主:
不好意思,都是平价牛,hammondmfg.com造的,在angela.com或者radiodaze.com都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我用的是angela.com,它给我加了税,说不定radiodaze.com会不加。扼流圈每个$31,比起花费的时间来说不算什么。如果把花费的时间都折算成钱,那DIY是世界上最不合算的买卖。所以现在我想通了。

网友:
电源电压根据板耗、效率等条件来的,300b较深的栅负压,用固定栅负压时对于阳极的供给就不可以忽视了,不仅是这,2a3、6n5p.13p都是这样的。我玩的6n5p推挽机,栅负压-80v,供电电压要300v,后来改为固定栅负压,别的没动,结果发现有的管子里面的栅极和阳极之间有小星星、还亮晶晶的 ,后来降低了电压才好。

楼主:
上个暂定安排图,暂时想着6N2,不排除将来换成大点的管子。

网友:
布局不错. 6N2是什么管呀? 你怎么会有? . 两级推?

网友:
大盾、德根的12AX7都很好听,或许比6N2好点
另外,看到过曾德均大师用一只6K4推过300B,据说声音好的很,您是否有意试试呢?
玩300B的矿坛俺只知道有李安老师、蓝色DIY

网友:
小弟设计的300b希望能对蓝兄有一点点的帮助

网友:
广州曙光的300B大约400多元一只,我觉得自己现在做300B的机子技术还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