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HI-FI数控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1-01-04):
许多音响音乐爱好者往往对IC功放不屑一顾。他们认为Hi-Fi功放非分立元件设计制作不可。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诚然,分立元件功放的性能和音质确实非IC功放可比。但这是从终极的性能和音质以及不计成本为前提的说法。
      事实上,现行业余设计制作的不少分立元件功放的性能和音质,由于没有测试仪器,其性能究竟达到什么水平很难说。由于没有测试仪器参与调试,同样的一个放大电路,其性能因制作水平而异,有时更不可同日而语。
      再说,在成本相当的条件下,要设计出一款性能和音质优于IC功放的分立元件功放,对专业设计师来说决非易事,对业余爱好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而采用IC制作功放,其基本性能是易于保证的,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因此我们认为,若以学习设计和钻研放大器技术为主要目的,制作分立功放是必由之路。如果以欣赏音乐为主要目的而又不想购买商品功放者,显然以制作IC功放是首选。长期以来,有不少IC功放就是为Hi-Fi而设计的,它们失真低,工作稳定可靠,元件少,成本低,容易制作。其音质完全能够满足Hi-Fi欣赏要求,配合电脑欣赏音乐,无论性能还是音质更是绰绰有余。
      本次DIY采用LM1875自制25W ×2功放的应用设计考虑及制作技巧和主要测试性能

网友A:
数字功率放大器?一般指D类功放吧.
LM1875和数字功率放大器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功率放大器?一般指D类功放吧.
LM1875和数字功率放大器有什么关系呢?

数字放大器分为D类的和带显示类的,我做的这种最终用单片机来显示的。采用A/D、D/A转化,使功放数字一体化,达到可显示识别,具有可读可视效应。所以称为“数字功率放大器”
感谢感谢,多提意见

楼主:
所选的变压器

楼主:
硬件模块

供电部分

功放部分

调音部分

喇叭保护部分

楼主:
硬件模块芯片的选取:

功率放大器(LM1875):
    LN1875是一款发烧级功率放大器,美国国半公司研发的一款功放集成块! 它在使用中外围电路少,而且有完善的过载保护功能音色甜美富有醇厚的音质。工作范围:单电压(15~60V) ,或双电源(±20V最大输出功率25W,总谐波失真为0.015%、±30V最大输出功率30W), 该集成电路内部设有过载过热及感性负载反向电势安全工作保护。

喇叭保护(UPC1237):
        UPC1237是扬声器保护专用集成电路,具有较宽的电压(VCC=25-60V),内部包括开机延时、中点点位检测、过负荷检测、交流电源检测、双稳态触发器、继电器驱动等电路,仅需增加少量电阻电容等元件,即可保护功能完备、外围电路简介的扬声保护电路。

楼主:
系统硬件电路:

1).供电部分

由于传统的功放对电源的要求很是讲究,电源的功率与输出电压直接影响功放部分,要发挥芯片的极致不产生截波失真,不仅需要在电压上进行调节,功率也很重要。在这里本次项目的电源部分采用“发烧级电源”变压器选取为100W,18V输出,经过整流部分后采用大电容4700UF为主滤波电容,次级电容470UF、47UF、4.7UF、0.47UF一次排开用来消除高次谐波,减少脉动的直流使之输出平稳的直流电,这一点上沵补了一般的线性电源输出直流的脉动系数。

2)调音电路

    调音模块采用高通、低通把声音信号分成三段,20HZ—1KHZ为低音段,1KHZ—10KHZ为中音段,10KHZ—20KHZ为高音段

3)功放电路

IC为NS的LM1875,这款IC被广泛的应用已有很多年的历史,是非常经典的功放芯片,主要用于中高档音响中。
LM1875具有宽工作电压,低静态电流,低失真,外围器件少,等优点,是一款不错的IC功放。LM1875在这里采用双管推管作为驱动音响电路。对于负载为8Ω,在正负20V工作电压下输出功率可达到22W总谐波失真为0.015%。功放电路设计比较简单,但设计时要注意器件参数的选取,LM1875的闭环增益比较高,器件参数选取不当容易产生自激。本电路采用正向端输入,反馈电阻54KΩ,反向电阻为2.2KΩ,使电压增益控制在30dB左右,电路中的R4、C5和R8、C10为音响电路中输出端常见的茹贝尔(Zobel)网络,其主要作用是提高电路的稳定性,防止高频振荡。R1、R5为输入偏置电阻,阻值不能太大,否则会使噪声偏大,这里选1KΩ。同时与前面所设计的调音电路进行协调,对输入信号进行一定程度的衰减。

4)喇叭保护电路

      UPC1237l喇叭保护电路,由单电源供电,工作电压范围为25v~60v,通常直接利用功放的正电源+Vcc作为电源。这里运用到了芯片的“流断电检测、电源接通延时、过流检测、以及功放输出直流偏移检测”功能。电源接通,延时三秒自动开启,继电器断开,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当产生浪涌电压时继电器吸合,使输出断路,电路处于断开状态,当浪涌电压消失时,继电器断开,信号正常输出,以免过大的电流输出,相当于对喇叭的保护作用。

楼主:
软件模块:

选用MSP430为主导
MSP430是16位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处理器,采用了精简指令集(RISC)结构,具有丰富的寻址方式( 7 种源操作数寻址、 4 种目的操作数寻址)、简洁的 27 条内核指令以及大量的模拟指令;大量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还有高效的查表处理指令,内部集成D\A、A\D转换,具有 LCD 驱动模块等。

楼主:
写在word文档里,程序流程图:

楼主:
软件设计思想及技巧:

        在对软件编程的时候很容易对自己失去信心,因为有时候程序是出来了但是结果却出不来,或者在最开始的时候由于没有好的思路放弃了自己的很多想法,导致还没开始写程序就认为自己写不出来,这是编程者的一大弊病,在此介绍几个软件设计的技巧:
        首先良好的编程习惯是很重要的。
        其次,在编程前要从整体上把握,组织;使用UML分析。
        然后,在编程中尽量不使用怪癖的语句算法,注意代码排版。接下来,一定要会使用、经常使用注释!
        最后,调试要有耐心,要细心。

楼主:
硬件调试过程:
         频率在1KHZ时,波形正常,无明显失真。

楼主:
最高频率可达100KHZ,此时波形正常,无明显失真

楼主:
低频率在20HZ时,此时波形正常,无明显失真

楼主:
开机显示:

楼主:
软硬件的联合调试

        当程序调试成功后,可以将生成的目标代码下载到MSP430单片机中去,进行软件的调试软硬件结合调试。通过调节对比度电位器,观察产生的效果能否达到预期要求(既液晶屏上显示既定的文字和字符),如果控制系统能够一一实现既定要求,说明设计去的成功,否则需要从新对硬件和软件进行修改,知道达到设计要求。

楼主:
测试了本机输出噪声
        在输入不加信号的情况下,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大,左声道输出端子出现400 uV噪声电压。通过观察波形发现是交流声成分。用手触摸输入信号线,上述噪声电压未变化。右声道的输出噪声一般较低,约350 uV。这显然来自电源变压器漏磁的影响。由于右声道离电源变压器较远,感应也较少。如果把电源变压器移到机外并旋转90°,左右输出噪声电压即降至180 uV,且波形中交流声成分消失。

网友B:
可以改叫数字控制式功放,跟数字功放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叫数字控制式功放,跟数字功放是两码事

开始时想把模拟量数字化显示出来,所以称之为“数字”。但想想改为“数控”更贴近些,感谢所提的建议

网友C:
其实我也很想学做一个这样的功放的,但不会写程序,很想跟你学习的,

网友:
不外乎是音量控制,代替了电位器

网友D:
既然都用了数字控制了,何不试试直接将模拟量量化后放大并用丁类放大器输出?这才是有技术含量的嘛。仅仅用单片机来控制音量,实在是个事倍功微的做法,音量控制的数字电位器芯片早就有了,也不贵嘛,何需牛刀杀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很想学做一个这样的功放的,但不会写程序,很想跟你学习的,

大家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都用了数字控制了,何不试试直接将模拟量量化后放大并用丁类放大器输出?这才是有技术含量的嘛。仅仅用单片机来控制音量,实在是个事倍功微的做法,音量控制的数字电位器芯片早就有了,也不贵嘛,何需牛刀杀蚊子 ...

恩,用丁类输出当时确实没考虑到,可以尝试尝试,一开始是想用数控音量音调IC,但由于芯片没买到,我们这边器件缺乏啊,所以直接就换成1602。
              本人现在还是学生,懂的不多,望大家多多指点!       顺便也体验一下“牛刀杀蚊子”的感觉....

网友A:
数控音量,带显示,不是挺好吗?
还可以进一步利用一下1602的LCD, 做个带频谱显示的:)
不然光显示当前音量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音量,带显示,不是挺好吗?
还可以进一步利用一下1602的LCD, 做个带频谱显示的:)
不然光显示当前音量浪费了。

这个主要是利用单片机来控制放大器的自动增益,这一点我们还在努力的调试当中......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更加完美一些!

网友E:
从学习的角度看,还是有意义的。乐趣在于折腾,也是发烧友的一种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学习的角度看,还是有意义的。乐趣在于折腾,也是发烧友的一种境界。

     注重学习过程,有动手就会有收获!

网友F:
数字控制模拟量(音量),需要一套完整的组合电路,至少需要电子音量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字控制模拟量(音量),需要一套完整的组合电路,至少需要电子音量控制电路。

单片机和调音电路之间有衔接的,音频信号的送入,在单片机中做了缓冲,然后利用单片机内部ADC对音频信号进行采样并转换为相应的数据,将所得的数据与预定的数据的阈值相比较,从而实现显示.    有点抽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言之有理,单片机涵盖这样的功能是可能的。主要是我对单片机没什么了解,总往老土的方法上去想,看来不与时俱进是要出洋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要向您学习,相互沵补.........这样学得才更多啊

楼主:
谢谢大伙的支持啊

网友:
请问您的是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呢?多少钱一台,俺也想买

楼主:
回复38#

型号是ASD7062C这个可以与电脑相连接的,这些仪器都是学校给我们提供的

网友G:
没看见数控部分的电路图~~~~~~~~~~没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见数控部分的电路图~~~~~~~~~~没图吗?

   当时只传了开机显示部分,现在放假在家呢,作品在学校,要补上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时只传了开机显示部分,现在放假在家呢,作品在学校,要补上的

我正在做2311的音量遥控组件
很希望能借鉴一下你的数字控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正在做2311的音量遥控组件
很希望能借鉴一下你的数字控制部分

行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有机会一起探讨,相互学习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有机会一起探讨,相互学习嘛

谢谢
请你多上点资料看看

网友(2011-02-14):
做的不错,我们这些年纪大些的在数字电路上已经落伍了,是应该仔细学习一下了。

网友(2013-01-02):
高手啊,帮顶了

网友:
欣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