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个胆石机

楼主(2011-01-05):
今天刚完工的,前级采用北京产的2只6n11后级采用美国原装4只达林顿(11032-11033)图网上找的调试的时候改了很多地方,中期烧了7只6n11但是最终还是挺美好的,推我以前做的箱子只能说劲头挺足,低音醇厚,高音清澈悦耳,放到最大声听不到杂音,要是不给输入信号时最大声爬到喇叭上也听不到一点杂音,外观采用铝板烤漆制作中间加亚克力板然后在加一层铝内板,电子元件电阻精密金属膜,电容油沁,主线用单股铜线弄的,其余线随便找的也没用太好的,个头是长210mm宽度210mm箱体高度70mm牛高度是70mm总体感觉“胆“味“石”足.....

网友:
不错。
电子管的抗过载能力非常强,你是怎样烧掉7支管子的?

网友:
6N11最大阳极电压比较低,是没注意严重超压损坏的吧~~~

网友:
可以选择不同国度的6922、6DJ8、、  好作品。  如上电路图,更好。

楼主:
网上找的图,图有上把三角连到高压上了,应该连到底线上。然后找不到别的毛病,插只管子不对开始以为管子问题,然后又以为电位器问题。后来第7只管子烧掉的时候我看到三角打火花才知道。

楼主:
只供参考调试时候有改动

网友:
  麻烦楼主给个 电路图  看的更清楚些

居然烧了7只管子   以现在的价格算来损失将近200来块了.....   是怎么造成的??

楼主:
网上的电路图(后级加了一级运放那个是自己加的没有电路图)只有PCB 图,开始打算采用电路板板子做回来封装弄错了,后来采用搭棚焊的.管子底线搭到高压上了,翻过来调试的时候开始烧的时候没注意到。后来那只管子才看到。

楼主:
只要的构件图纸

网友:
应该找更好的线路。胆前最好有稳压

楼主:
下功放下面那对音箱面板制作

网友:
挺漂亮,“胆味石足”---好词!

网友:
从错误的印刷版看,6N11的3脚误接250V高压,造成阴极与灯丝打火,客观的说完全是一个低级的错误,大概是LZ心急所致。
如果是德律风根的CCa,7只足以换回一对西电300B

楼主:
今天到卖音响朋友那里试听别的都挺好的就是听大提琴弹完时候有错品的感觉,就是出现资啦声,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到卖音响朋友那里试听别的都挺好的就是听大提琴弹完时候有错品的感觉,就是出现资啦声,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既然是“试听别的都挺好的、、、、、、”这也许有可能是音乐素材本身的原因,不见得是机器的问题。
我有几张大提琴的独奏专辑,有Julian Lloyd Webber、还有Heinrich Schiff、Gary Karr、、、、、、其中的很多细节、感受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旋律、演奏者的换气声、起弓时音头、、、、、、其中的“小细节”尽管相对主旋律是很微弱、、、、、、简单的琢磨一下:高水准、高质量的唱盘会把这些小细节收录无遗!!我个人感觉:大提琴、小提琴的独奏,如果听不到丝毫的【换气声】是很令人郁闷的事情!
有一张唱片叫做《低音王》》(The King of Bass),整张专辑里面最感人就是第六首:约翰、威廉姆斯的《辛德勒名单》!这一首是大提琴的独奏,仔细听、、、、、、 考验自己的耳朵、也是考验自己的音响系统,我坚信善良的人们听到这首曲子眼眶会湿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