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外差收音机和直放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1-05):
超外差收音机和直放式有什么区别,请教老师们,超外差有什么优点,直放式有什么缺点,请指教,谢谢

网友:
从名称上就能看出差别
再不行就去百度搜索哈~~~~~~~~~~

网友:
直放式接收机对于不同的频率信号的灵敏度和选择性不同, 整机增益集中在同一频率附近, 出于稳定性的考虑, 总增益不能做得很高.

超外差式利用混频原理将接收到的信号频率变换到一个固定的中间频率上, 这样接收机对不同的频率的灵敏度和选择性主要由中频级来决定,对不同频率基本相同. 整机的增益被分配到至少三个频段 (高频, 中频, 低频), 稳定性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总增益可以做得较高. 现在的无线电接收机绝大多数都是超外差式的.

网友:
直放式的简单易做

网友:
直放的便宜。

网友:
直  放:(高放)——检波——低放——功放;
外差式:(高放)——变频——检波——低放——功放;
超外差:(高放)——变频——中放——检波——低放——功放。
         自动增益控制、猫眼调谐指示。

网友:
楼上几位兄弟对直放式解释的很到位了。
补充几句超外差式:
将接受到的信号与收音机自身产生的某一振荡信号进行混频从而使收到的不同频率的信号都变成某一固定的信号然后在进行解调处理的叫“外差”接收方式,对差频信号进行了放大,即包含了中频放电路的叫“超外差”。

网友:
有个关键在于信号杂音比。

超外差因为针对固定频率放大,比较能摒除其它杂讯,所以灵敏度,选择性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本振叫外差,低本振叫内差。

请问这个说法的出处在哪里啊?

网友:
外差式的好处是,1)整个电路频率响应均匀,克服了放大器件的频率响应问题;2)每级中周都是滤波器,极大提高信噪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本振叫外差,低本振叫内差。

确实有两种接收方式,即内差和外差。
实际应用中以外差居多。我理解原因应该是外差的混频效率高。

网友:
就灵敏度来讲,直放的也不低,胆稳定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