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与c语言相关的学习文章

楼主(2011-01-06):
如题,看了第一单元,怎么c语言还要用98系统支持?还要打开个软件?它不就是编软件的吗?
有点不太明白了,那c语言不就是应用程序了吗?反过来我们用应用程序制造出系统程序?那是不是就变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算了,请看贴的朋友先看看这个文章可不可以用来学习单片机的c语言吧。

网友:
可以用来学习C语言基础,单片机的C语言在这基本上学习就容易多了。
说是要98支持C语言是指TC2.0,其实有很多C语言编译环境,比如现在用的VC,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开源C编译环境:DEV C++,即支持C也支持C++。TC2.0已经很少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看了第一单元,怎么c语言还要用98系统支持?还要打开个软件?它不就是编软件的吗?
有点不太明白了,那c语言不就是应用程序了吗?反过来我们用应用程序制造出系统程序?那是不是就变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 ...

你说的是编译软件.C是一种高级语言,自有一套标准,然后各软件厂商以及其他第三方再根据标准开发编译软件,不同的编译软件会遵循标准再作一些扩充.早期学习C一般用Turbo C 2.0,现在一般用VC 6.0或更高了.98是操作系统,编译软件需要操作系统的支持.最先操作系统用机器语言或汇编写,然后在上面实现高级语言,再回来用高级语言实际操作系统的大部分细节(一般总有一部分因为硬件及效率原因用汇编写).此外还可以在另一种机器上编译本机的代码,这叫作交叉编译/汇编.我们在PC上汇编/编译单片机的汇编及C程序就是交叉汇编/编译.

学习单片机的C最好先详细看一下标准C,谭浩强的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很值得一读.熟悉了标准C再学单片机的C只要了解和硬件操作相关的数据定义以及和硬件操作的一些扩展就行了,上手会很快.如果对C不熟悉,直接学单片机的C会因为基本语法的困扰而比较吃力.

楼主:
刚在TURBO C2。0里钻进去差点出不来了,还有什么虚拟B盘;操做、RUN。。。。。什么的都在DOS介面里。谢谢翌阳朋友,敢紧到网上画拉个VC什么的“编译环境”吧。
    考拉版主的一句话胜读十年BAIDU。上段中的“编译环境”这个词是您这么一说我才学着用的。“如果对C不熟悉,直接学单片机的C会因为基本语法的困扰而比较吃力”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单片机用的C语言没完全按标准来?就好像main 前没加inf?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在TURBO C2。0里钻进去差点出不来了,还有什么虚拟B盘;操做、RUN。。。。。什么的都在DOS介面里。谢谢翌阳朋友,敢紧到网上画拉个VC什么的“编译环境”吧。
    考拉版主的一句话胜读十年BAIDU。上段中的“编译环境”这个词是您这么一说我才学着用的。“如果对C不熟悉,直接学单片机的C会因为基本语法的困扰而比较吃力”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单片机用的C语言没完全按标准来?就好像main 前没加inf?

单片机的C语言是基本按标准来的,一般不是减少,但有时会因为硬件的局限(毕竟很多单片机只是8位机)作一些限制,比如PIC上的C就可能不支持递归,因为PIC低端机的堆栈太小了.单片机上的C一般都会作扩充,主要对数据类型的描述作一些扩充,以规定数据的存放位置.此外对于SFR的使用也要提供支持.应该这么理解,单片机上的C是专门针对单片机的特性进行扩充的.但扩充的是枝叶,而基本语法是主干,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没了基本语法,程序的基本结构都无法实现,何谈单片机相关的特殊功能呢?

学习单片机的C,在学标准C时注重基本结构,对于结构体及动态分配内存等功能暂不必深究,但指针还是要下点功能夫的,很多地方用得着.重点还是分支及循环结构,以及表达式函数等基本概念.有了这些再学单片机C就很容易了.

最近家中有事,聊单片机7晚了些,实际已经构思好了,但这几天仍然很忙,等有空了就写.这次主要聊程序的基本概念.

楼主:
谢谢。(不说别的了,都在酒里,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