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Q表扩展量程及新程序升级完成!

楼主(2011-01-07):
在许老师指导下很快调好了,西红柿好吃!

感觉比老程序好调,老程序需要反复调5P。新程序测完激励电压,按V1、V2、56的算法值输入3-0号菜单,测Q就基本差不多。

可变调整也比老程序容易,算法是灵魂,的确不错,很舒服的感觉。

菜单很棒,按“E”键,1234OK!

有功夫稍加细调就能很准确,各位Q友可以放心换新程序!

注意:
1 做好下载器,注意232口的电平大约在9-12V(R232de 4、7脚电压),太低了写程序不行!
2 做好DDS扩展电路,最好在主板上完成,实在不行也可考虑单做扩展版。
3 20P激励电压调整引出电容,可以从5P定片引线焊出,长期保留,换程序方便。

STC单片机R232/TTL下载器

STC单片机R232/TTL下载器

DDS量程扩展版

DDS量程扩展版

扩展指示灯

扩展指示灯

激励电压20P测试电容

激励电压20P测试电容

楼主:
刚才测了一下,高低频读数的比值和3DB,都比没升级前相差小的多。

1号菜单0键比值/3DB转换很方便,1键测谐振电容不错。

刚刚玩了一会儿,还要热恋一番!

楼主:
新程序比老程序好调,是因为激励电压由5P前后两点测的,能够反映激励电路的状态,激励磁环取值方法改进了。

激励电压的高低两组数值分别对应于普通/扩展量程,能保证两个量程数值都相对准确。原来的只通过1:5开关扩展量程,会有元件误差。

楼主:
操作、显示更加人性化,比如0键比值/3DB转换,测量Q的E键闪数等待显示,都不错!

可变的取值精度好像也提高了,感觉比以前稳定。

楼主:
参数值中许老师还预留了一定的空位,为今后新算法的赋值所用。

楼主:
R232下载器电路有保护电阻,Q表与计算机之间属于“悬浮”连接。只要下R232的转换器制作和连线无误,不会对计算机和单片机有影响。

元件不多,连线也简单,比较容易。

转换器可以长期使用,对玩单片机很值。

楼主:
Q表与计算机是两种供电方式,连接比较安全。

网友:
电脑有一个机壳地,早期的照明电路,不一定严格接入大地的,这时候,电脑地与大地之前往往存在者110V的电压差。当一个设备接入串口时,容易打坏串口,所以在转换器加了几个保护电阻。限流后,可能遇到的瞬态冲击电流,也就几十个毫安,对串口是安全的。串口本身可以支持几十毫安的最大输出,抗冲击能力还会增加很几倍毫安数。所以我就放心的即插即用。

接单片机的端口也做了限流保护,因为我们常使用排针接入,接反了会有问题,限流保护之后,接反了也不烧器件。

网友:
限流后,对电压的兼容性变差,因为取电电压降了许多。
如果您希望笔记本也能用,要改一下元件参数。

网友:
正在打印您们的谈话,认真学习后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