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版修机记录:一直以来懒得弄新机,昨晚折腾一台海燕B411,修好了。

楼主(2011-01-10):
到手后看看外观还可以,通电发现低端基本正常,超过1200kHz就没什么动静了,用信号发生器送入较强信号可以通过,表现为高端灵敏度低。检查中频发现略略偏高,但中频偏高应该不会导致高端灵敏度低,调整到465kHz,没有明显改善。
用信号发生器送入信号,检查本机振荡器工作频率,基本正常。

观察两个补偿电容器,目视没有发现问题,记住角度后用改锥稍稍拧动频率发生变化,正常;输入1400kHz信号,转动输入补偿电容,感觉这个电容器转动时对机器接收状态没有任何影响,再用万用表R×10档测这电容动片银浆膜和中心螺钉之间的电阻——无穷大,可以确认这个电容损坏。
考虑这类电容时间久了基本都会失效,故将这两个补偿电容器一并换新,然后通电,机器高端灵敏度已经恢复,再进行一次统调,这机器灵敏度全面恢复。

修机过程中,不慎将电烙铁和拉线接触,这机器脆弱的拉线当即嗝儿屁,只好重新换拉线,好在拉线结构简单明了,用不了两分钟就完成了。
至此,维修过程基本结束,剩下的外壳清洗之类留待以后有空时再说吧。

附:海燕B411资料
外形图(俺这台25块买回来的实拍)

网友:
再用万用表R×10档测这电容动片银浆膜和中心螺钉之间的电阻——无穷大,可以确认这个电容损坏。

高端灵敏度低,补偿微调的确是关键。

网友:
一号大电四只,3Ax31推挽放大,加上大喇嘛,声音绝对洪亮。俺也喜欢。

网友(2012-08-23):
我这台是3Ax81推挽放大

网友:
这个411的机壳左上部内,有预留拉杆天线的孔,原来设计可能有短波

网友(2018-06-21):
感谢楼主发的详细资料,上次回老家有屋外窗台上看到一台,拿回来了,正在收拾。。。好机器

网友:
这么老帖子都能翻出?

网友(2023-10-29):
温故而知新……

网友(2024-03-08):
两个5/20微调电容用哪个代换,我的海燕b411也是高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