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检波原理与八只MOS管的测试分析

楼主(2011-01-13):
写在前面:
    上星期五、六两天用了大约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做了一台MOS管栅漏极转移特性测试器并进行测试,得到了8只MOS管的转移特性数据,又用了两天的时间整理数据、构思这篇文章,原想用尽量短的篇幅将MOS管检波原理和对测试数据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进行通俗的描述,但是自认为把问题讲清楚时,文章已经很长了,几经推敲修改篇幅未能缩短多少,只好硬着头皮贴出来了,如果哪位兄弟有兴趣就请耐住性子慢慢看吧。

正文:
    前几天收到了张兄寄来的6只MOS管,这6只管子共有3种型号每种有两只。张兄希望能测出哪种检波效果好,这3种MOS管都是贴片管子,具体型号不详,管子上印的字分别是“MC”、“UM”和“3DQ”。正好我手中还有另外几种型号的MOS管,正好凑在块儿测试一次。
    为了测试方便,将管子分别焊接在9针D型插座上,将张兄寄来的3种管子插到矿机试听,发现印字为“MC”的管子不响,另外两种都能检波,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档简单测试发现不响的“MC”管是耗尽型的,于是将其剔除不测试了。
    这样,我手中在矿机上试听能响的MOS管子共有6种,分别是:三年前梁兄寄给我两只MOS管中的一只、旧高频头拆出的K103和U65,还有这回张兄寄来的3DQ和UM,再有就是大名鼎鼎的ALD110800。.因为梁兄以前试验发现3DQ检波效果非常好,张兄也来电话说他实验再生矿机也是3DQ比较好,看来3DQ是测试重点了,为此我将另一只3DQ也焊上了插座一同测试。为了能测明耗尽型MOS管检波效果不好的原因,将一只从旧高频头拆出的耗尽型管子K122也装上了插座,这样,参加测试的MOS管共有8只,为了测试方便将除去110800外的7只管子编了号:

编号:  1     2      3        4        5        6        7
管子:K103    UM     3DQ      3DQ       U65     梁兄管    K122

下面就是这7只管子的照片:

临时做了一台MOS管转移特性测试仪,电路如下:

测试中:

每种管子测到的数据如下:
1号  K103:
Vg(V): 0.154  0.15  0.18  0.2   0.23   0.26  0.3  0.35   0.4   0.5
Id(μA): 0    0.1   0.17  0.29  0.62  1.27   3.25  9.55  25.4   118

2号  UM:
Vg(V): 0.029  0.1    0.2   0.25    0.3   0.35    0.4   0.45   0.5
Id(μA): 0    0.06    1     3.63   12.1   34.8   81.9  161.6  285

3号  3DQ
Vg(V): -0.2  -0.1  -0.05  0   0.05   0.1   0.15  0.2
Id(μA): 0    10     31   79   158   278    449   644

4号  3DQ
Vg(V):  -0.2  -0.1  -0.05  0   0.05  0.1   0.15  0.2
Id(μA):  0     6    18    53  116   223   362   534

5号  U65
Vg(V):  0.026   0.1   0.2   0.25   0.3   0.35  0.4  0.45  0.5
Id(μA):  0     0.06  0.99   3.48  10.9    31   73   146  262

6号  梁兄管
Vg(V):   0.1     0.2     0.3    0.35     0.4     0.45    0.5
Id(μA):   0     0.23     3.98   13.58    37.6     82     153

7号   K122
Vg(V):  -0.74    -0.5    -0.45   -0.4     -0.35    -0.3   -0.25
Id(μA):   0      5.5     18      52      122      247    429

下面是根据以上测出的数据绘制出的个管的栅漏极转移特性曲线图:

前天 21:29 上传

    众所周知ALD110800是零栅压MOS管,也是最早被用来做MOS管检波的,刚好我有ALD110800,也就冒险测了110800的转移曲线,所谓冒险是因为110800太容易损坏了,3年前梁兄寄给我了一套MOS管的检波组件这回派上了用途,110800是4只MOS管集成在一起的,梁兄寄来的组件是将4只管子并连的,所以我测到的110800 的转移曲线是4 管并联的曲线。
下面就是ALD110800的测试照片:

下面是测到的ALD110800的数据:
Vg(V): -0.2  -0.1  0   0.05  0.1   0.2   0.3  0.35   0.4   0.45   0.5
Id(μA):0   0.57  3.9   8   15.4   42.1  87   116    150   187    230
下面就是ALD110800的栅漏极转移特性曲线图:

    用MOS管检波的原理是用调谐回路接收到的信号控制MOS 管的栅极,从而控制MOS管内部源极与漏极间的导电沟道,使信号的一个半周有电流通过MOS管的源极和漏极对负载形成电流,而另半周没有电流或是只有很小的反向电流,完成检波工作。

(接下页)

网友A(2012-02-05):
将L2变一下,机子性能大大提高。

楼主(2011-01-13):
(承上页)
从测试数据和转移特性曲线反映出的问题:

1.耗尽型MOS管:
    从7号耗尽型管子K122的曲线和数据中可以看出,管子在栅压低于-0.74V时导电沟道才消失,因此在加到栅极的信号电平的峰值高于-0.74V时,管子的导电沟道一直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信号的正半周都能通过MOS管的源—漏两级在负载上形成电流,也就是没有单向导电特性,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完成检波的。但是MOS管转移曲线的起始端开始不久便开始了弯曲,具体到这只K122大约在栅压-0.5V后转移曲线开始弯曲变大,这说明管子的跨导随着栅压的变化而有了较大的变化:信号越正跨导越大,负载得到的正向电流就越大,相反,信号越负跨导越小,负载得到的反向电流就越小,因此虽然在负载两端并联的滤波电容上,正向电流充电引起的电荷积累会被反向电流引起的反向充电抵消掉一部分,由于反向电流小于正向电流,所以电容极板上的电荷不能被完全抵消,这些未被完全抵消掉的残余电荷在滤波电容两段形成的电压便是检波的输出电压,所以如果严格的讲这时MOS管还是有检波作用的,只不过由于上述原因检波输出很小,几乎没有使用价值。
用MOS管检波的矿机电路图:

    耗尽型的MOS管检波还存在一个问题,由于耗尽型的管子在无栅压时已经存在源漏极之间的导电沟道了,因此在用耗尽型管子检波的矿机上,还没收到电台时栅极无栅压,可是源漏极间的导电沟道就把音频负载直接并联到L2上了,这时通过L2与L1的耦合,会给调谐回路造成很重的负担,使得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大幅下降(参见上面的电路图),这时即使再谐振到电台信号时,调谐回路的输出幅度也会因有载Q值低而减小,这就产生了一个尴尬的局面:MOS管的栅极需要较高幅度的栅压去关闭沟道以很好地去完成检波,而沟道影响了有载Q值使得栅极得不到较大幅度的栅压。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耗尽型MOS管的关闭栅压越远离0V检波的效果就越不好,除非矿机收到了很强的信号,使栅极得到了足够的关闭电压。
    如果关闭栅压很接近0V的耗尽型管子做检波就变得很好用的,这点在后面还有详细的介绍。
如果使用偏置电源预先关闭导电沟道,关闭栅压值高的耗尽型MOS管就能很好地完成检波了。我三年前曾经实验过技术说明书中关闭栅压是-0.8V的BF998,当栅极上加-1V的偏压时检波效果很好。
总之,耗尽型MOS管在符合下述3个条件之一时才能很好地检波:
    a. 收到强信号使得栅极电压幅度远大于关闭栅压值。
    b. 关闭栅压值很小。
    c.加偏压关闭导电沟道。

2. 典型的增强型管子:
    从测出的转移特性曲线看 K103、UM、U65和6号梁兄给我的管子都是典型的增强型的管子,不同的只是开启电压的高低有些差异、跨导大小有差异而已。
   首先,增强型的管子在栅压为零时没有导电沟道存在,因此也就不会像耗尽型管子那样,在收到信号前使音频负载就并联到调谐回路上,从而严重降低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增强型管子是不存在这一严重问题的。
   这几只管子在矿机上都能正常工作,而且效果还都不错,由于我家位置信号很弱,在我的实际收听中强台检波后的直流电流最大也就4uA左右,但是收听效果不错,这几只管子检波的电流还是有差别的,有大有小,这与管子的开启电压、跨导值都有关系。开启电压越低越好,跨导越高越好。由于电台信号的调幅度不会达到100%,因此即便是开启栅压高于0V也未必会造成失真,再退一步说,即使开启电压高到切掉部分音频信号,但是检波的作用还在,只不过有失真而已,不会没有声音,除非开启栅压太高了,加到栅极上的信号电压不能使管子产生漏极电流,这时管子就失去了检波功能。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开启电压并不是从管子的技术资料中查到的那个开启电压值,技术资料中的开启电压值是在资料中规定的测试条件下测到的值,在矿机中如果有几微安的音频电流,耳机的声音就很好了,因此MOS管的栅压只要能造成几个微安的漏极电流就能很好的检波了,所以往往在手册中查到的一些开启电压较高的管子也能检波,其原因就在于此。
    MOS管检波的效果好坏不能单单只看栅极开启电压的高低,栅极开启电压决定了管子是否能检波,对检波灵敏度也有影响,但是检波的效果好坏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管子的跨导,跨导高的管子栅压对与漏极电流的控制作用强,有较小的栅压变化量时就能得到较大的漏极电流变化量,因此管子的跨导高低直接影响检波的效果好坏,尤其是零栅压附近的跨导值决定了弱信号的检波灵敏度,这点非常重要。最好的管子当然是零开启电压的高跨到管子了,我们能见到的零偏压的MOS管只有ALD110800和ALD110900,而且不易得到,至于这两种管子的跨导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对于不是零栅压的管子只要开启栅压不高如果管子开启电压附近有较高的跨导,也能得到较高的检波灵敏度。我们或许能跟据这一原理在普通的增强型MOS管里找出检波效果好的佳品而不要完全受制于技术资料上的开启栅压值。
    MOS管的跨导有一个规律,就是开启栅压附近跨导比较低,随着栅压的提高跨导逐渐变大,最后跨导基本恒定,这点从转移特性曲线中清楚地看出来:从转移曲线上看MOS管在某个工作点上的跨导就是曲线上该点的斜率,曲线平直处跨导低,陡峭处跨导高,弯曲处跨导变化大。观察测到的转移曲线可知MOS管刚开启时跨导低(曲线平直部分),随着栅压升高跨导开始快速变高(曲线弯曲部分),当跨导变高了一定的值以后栅压再继续变高跨导也基本保持不变了(陡峭的直线部分)。因此想要得到较高的检波灵敏度就要尽量使管子工作在陡峭的直线部分或是曲线弯曲的部分,而应该避免管子工作在曲线平直的部分。
    根据上述规律在观察这4种管子的转移特性曲线可知,这4种管子的跨导较大开始于栅压0.3V附近,所以这4种管子的检波灵敏度不会太高。

3. ALD110800和3DQ这两种管子:
    梁兄告诉我在他的实验中发现3DQ管子检波效果很好,张兄来电话告诉我,他用这几种管子实验再生矿机时就数3DQ管子效果好,看来3DQ管子检波效果好是通过实验验证的不争事实,所以在这次我的测试中,其它管子每种只测了一只,唯独3DQ测了两只,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量排除测试中的偶然性,是测量的结果更真实,看到测出的3DQ转移特性曲线我暗自高兴了,看来目的达到了!
    比较ALD110800和两只3DQ的曲线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的确很相似。
    在110800的测试数据中当栅压=0V时漏极电流是3.9uA,前面曾经提到过我测的是4管并联值,如果平均到每个管子上漏极电流还不到1uA,而从110800的技术说明书上查到的零栅压时漏极电流就是1uA!从我测量的这只110800数据里可以知道,当栅压是-0.2V时漏极电流才等于0,这也就是说110800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耗尽型的管子,因为在零栅压时它的导电沟道是存在的,尽管这是的沟道电阻很大,毕竟零栅压时有导电沟道存在。但是从使用角度看110800又是增强型的管子,这是因为1uA的漏极电流不能满足绝大多是情况下静态工作点的要求,需要加正向偏置建立正常的工作点,这点与一般的增强型的管子一样。
    再看两只3DQ的转移特性曲线与110800何等相似!只不过零栅压时的漏电流一只是79uA,另一只是53uA。显然这两只管子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也是耗尽型管子,零栅压时也有导电沟道存在。从测量数据看这两只管子的关闭栅压都是-0.2V,与测到的110800的关闭电压基本上一样。
那么3DQ和110800用于矿机的检波到底是哪个更好呢?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且看下面的分析与比较:
      a.110800的零栅压漏极电流只有1uA,而3DQ的零栅压漏极电流高达几十uA,这也就是说110800的静态沟道电阻远大于3DQ的静态沟道电阻,因此使用110800检波的矿机要比使用3DQ的矿机在未收到信号时音频负载对调谐回路有载Q值的影响要小得多,这样在调到电台信号时使用110800的矿机调谐回路可以输出更高的信号电压到MOS管的栅极,这显然对提高检波灵敏度有利。
      b.再仔细观察110800和3DQ的转移特性曲线可以发现,110800零栅压时位于曲线弯曲部分的起始部分,此时管子的跨到较低,而3DQ在零栅压时却位于曲线弯曲部分的末端与陡峭部分起始端的结合部,显然这是管子跨导很高的部位,所以在跨导方面使用3DQ检波占有优势,而高跨导检波对提高检波灵敏度大有好处。
    正是那句话:“祸兮福所至,福兮祸所依”,有利就有弊。正是由于3DQ管子零栅压时有较大的漏极电流,才使得其获得了对检波有利的零栅压附近较大的跨导,也正是因为110800有很小的零栅压漏极电流才有了对有载Q值影响很小的优点。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才是这两种管子分别有了对有载Q值影响大和跨导低的缺点。
   零栅压时存在漏极电流还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检波时存在一定的反向电流,前面曾经讲到过耗尽型管子检波时的反向电流会抵消滤波电容中由正向电流积累的电荷,使音频负载得到的电压下降,所以没有反向电流最好(使用典型的增强型管子就没有反向电流),小反向电流(110800管子)比大反向电流(3DQ)要好,太大的反向电流(普通的耗尽型的管子)使检波效率很低以至于没有使用价值了。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a.增强型MOS管做检波很容易成功,但是检波灵敏度大都不是很高。如果加入少量的正偏压,使检波工作点处在转移曲线弯曲部分的顶部的,这样就能得到较高的跨导,检波灵敏度会大幅度提高。
     b.耗尽型MOS管如果关闭栅压很低它就是一个“好孩子”,零栅压时的漏极电流几十uA的管子检波效果很好!可与110800有一拼。
     c.耗尽型MOS管如果关闭电压的绝对值较大,它就是一个“大坏蛋”,检波灵敏度很低,只能对很强的信号检波,但是如果加上一定的负偏压预先使漏极电流下降到几十uA,它就变成一个“好孩子”了,效果与低关闭栅压管子相同。
    综上所述3DQ是我测试的这几种管子中能替代110800最好的选择,如果3DQ的高跨导产生的优势效果大于零栅压漏极电流较大所引起有载Q值下降而造成的负面影响,3DQ检波的效果就会好于110800,这恐怕就是对梁兄和张兄以前实验中得出的3DQ检波效果优于110800这一结论的合理解释。

如果有时间下一步打算用矿机测试平台做这几种MOS管检波灵敏度实际测量实验。

声明:

    1.本次测试得到的数据仅对测试样品负责,所的结论也不一定有代表性。
    2.上述测试均在业余条件下进行的,受仪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所得到的数据未必准确,因此不做测试精度的讨论与争论。

感谢麦老师提供了国外爱好者应用MOS管检波的实例,使我们认识到了MOS管检波的可行性!
感谢梁兄以前做的大量实验为本次试验提供了基础!
感谢张兄不辞辛苦,百折不挠找到了多种可用的MOS管,并提供了试验样品。
如果张兄找到了3DQ管的稳定货源,无疑这将是我们玩儿MOS管检波的福音。

网友:
从2007年找这管子,拆了多少高频头,不清楚的标着3DB、3DP,这回李兄解开了这个迷,经友谊电子张兄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了这叫3DQ管子。

网友:
这就是极低电压、极小电流便有再生的管子,无天地线方框接收比110800电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梁兄加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关注!您过奖了,实不敢当。
由于货源的问题和大家对MOS管检波了解的较少,其实用MOS管检波是非常好的选择,如果选对了管子可以得到很好的灵敏度,还可以做出再生效果,梁兄在这方面走在了大家的前面,最近友谊电子的张兄也成功的做成了再生式矿机。

网友:
实验中,先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极好的实验和报告,为矿机爱好者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而且数据详尽,使得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再次向lq19512003和YYDZ致敬!

网友:
望尘莫及,敬仰中

楼主(2011-04-12):
回复 网友E:

谢60兄的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梁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2012-01-30):
关于MOS管检波的,顶起来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从你发的转移特性图上看,不止MC一种是耗尽型,33sk122,3DQ和110800都是耗尽型MOS管嘛,区别不过是VGS(off)不同罢了

楼主:
从你发的转移特性图上看,不止MC一种是耗尽型,33sk122,3DQ和110800都是耗尽型MOS管嘛,区别不过是VGS(off) ...
引用 网友H:

对呀!如果能仔细阅读一下就知道了,我在文中并没有说K122、3DQ和110800不是耗尽型的呀! 正是由于这几种耗尽型的管子VGS(off)不同才造成有的做检波好用有的则不好用,我在文中最后那段总结中的关于“好孩子”和“大坏蛋”的比喻中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

网友I:
“用MOS管检波的原理是用调谐回路接收到的信号控制MOS 管的栅极,从而控制MOS管内部源极与漏极间的导电沟道,使信号的一个半周有电流通过MOS管的源极和漏极对负载形成电流,而另半周没有电流或是只有很小的反向电流,完成检波工作。

这个电流不是检波电流,而是线圈L2提供的源极与漏极间的电流

网友:
场管的输出阻抗很低,调整L2还会有变化,现在大家继续研究发现,3DQ场管电路中L2还能够取得无源再生状态,其同名端接法变化也可以决定检波电流方向,双向微安表看可以出现负值。

试想如果是从GD出的检波信号,检波输出阻抗会与LC一样很高!

所以,DS之间是检波信号通路。本人知之甚浅,学了一点皮毛就卖弄罢了,也参与一下讨论。

网友:
3DQ矿机的输出阻抗在5-10K之间。

网友:
从L2检出的信号符合场管矿机低阻输出特征。

网友:
从L2检出的信号符合场管矿机低阻输出特征。
引用 网友J:

回答正确,加10分

网友:
将4T绕到磁环1上便可收到强台时产生再生,强台附近的台将工作在再生机状态。

网友:
MOSFET捡波有很多新的现象,李兄进行大量的测试、实验为深入玩3DQ作出贡献。

网友:
将4T绕到磁环1上便可收到强台时产生再生,强台附近的台将工作在再生机状态。
引用 网友A:

365是双连吗,图中表明是双连,双连的公共“地”无法拆,只能用2个单联人工同步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双连, 有一连的地符号被盖章了。

网友:
这回看它还盖住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梁兄和聂兄都是亲手做了大量的3DQ矿机实验,从而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真知灼见,令人钦佩。我的一些认识也是学习了麦老师和你们的很多经验才形成的,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自己不做实验,只是拿着别人辛苦劳作得到的实验结果左评右论、上下说教、前后卖弄,就如同吃别人的残羹剩饭,毫无味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试成3DQ超再生FM机就是参考李兄对3DQ工作点测试而得,两个G交流接地加0.5V正压才有超再生。很低电压很小电流便行(矿机供电),AM转FM机。

网友:
回复  L.D.XIONG

梁兄和聂兄都是亲手做了大量的3DQ矿机实验,从而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真知灼见,我的 ...
引用 楼主:

哪一点上下说教、前后卖弄,评论别人的成果?根据大量的实验结果,此机已经超出矿石收音机的范畴,因为使用3DQ,已经不是矿石或者晶体二极管的检波原理,已经涉及到高频同步检波,以及有强台再生的效果,什么叫再生?没有放大就没有再生,这个放大的器件是3DQ,提供3DQ电源的是L2,为什么半年我未来,我去了两个通信学院,3个老的军工厂,已经证明那个串连谐振的正确,(并且有人短信承认)挑拨离间是一些老北京人的陋习。
前人的理论不能是别人的残羹剩饭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刚看到梁兄的这个实验,感觉很新颖,等我有时间也试试看。
一直想认真做两台效果好的机器,等开春约上聂兄、雷兄野外试听,可是总没时间实现。

楼主:
哪一点上下说教、前后卖弄,评论别人的成果?根据大量的实验结果,此机已经超出矿石收音机的范畴,因为使 ...
引用 网友I:

这就奇怪了!我说您“上下说教、前后卖弄,评论别人的成果”了吗?您怎么自己找上门去认了?是不是您的感觉出了问题,自己对号入座了?
实在对不起!您去了几个军工厂几所通讯学院和本帖毫无关系,是不是串联谐振也与本帖无关,我也没有与您争论过串联谐振的问题,您肯定是即找错了对象又找错PK的地方了!这里只是坛友们聚在一块玩儿的地方,大家心平气和的交流心得,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地方,这里没有PK和说教,更没人愿意和您PK!请自便!
顺便给您提个醒:不要有地域歧视的陋习!动不动就说这里的人如何如何,那里的人如何如何。这是一个很容易犯众怒的陋习!

网友:
没有人PK?难道是N的言堂?有争论才有进步。前人的理论实验都是残羹剩饭,毫无味道?
我在前面说的双连地线问题,说错了吗?我说过不尊重别人的语言吗?关于L2给3DQ提供电源问题,有错误吗?
请你老先生分析电路,不要光说好好好,哈哈哈之类,分析电路找出电路的利弊,是无线电工程必然的手段。
大概你的理论太高,不肖分析,我们跟不上

网友:
这回看它还盖住否!
引用 网友A:

这次地线看清楚了,被矿坛的图标挡住了,根据线路图,3DQ实际工作在高频同步检波状态,如果有再生3DQ肯定有放大作用,根据你前面的检测实验,3DQ微电流时起到一点放大作用,否则不会有再生。顺便提一句,半导体收音机的混频级,国内外为0.4-0.6mA,中国典型的139A、小八一收信部、硅两瓦收信部得混频级0.07-0.09mA(70-90微安)信噪比大大上升,灵敏度可达(1.5兆-12兆)0.03-0.08微伏/米,远远高出额定的3微伏/米,当然每个收信机的混频管的离散性不同,基本要单调整混频电流。这个混频电流有一个好名称“饿电流混频”,只到现在尚未解释清楚机理。这个例子可以与3DQ检波机理相似。

楼主:
没有人PK?难道是N的言堂?有争论才有进步。前人的理论实验都是残羹剩饭,毫无味道?
我在前面说的双连 ...
引用 网友I:

  再说一次:绝不与您PK!  请您自便!!

网友I:
再说一次:绝不与您PK!  请您自便!!
引用 楼主:

不说?不是又说了吗?PK不是坏处,看似PK什么,一开始就抨击别人的人,人品???
技术上的讨论,成为PK,一大发明

网友:
这回看它还盖住否!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55T:4T的4T,给3DQ漏-源提供了(被打开)同步信号的能量

网友I:
这就奇怪了!我说您“上下说教、前后卖弄,评论别人的成果”了吗?您怎么自己找上门去认了?是不是您的 ...
引用 楼主:

一些人,不是全部,别给自己对号入座。

网友:
两位老哥先消消!

3DQ有微功耗低电压启动的特性,所以可以用在无源矿机上。其无源再生特性仅仅局限在强台状态,以及强台附近的弱台,在此前提下矿机声音可以稍稍增强,这时不仅仅是检波,有微放大功能。

能量来源取自强台,作用机理在于3DQ的微电压特性。

网友:
两位老哥先消消!

3DQ有微功耗低电压启动的特性,所以可以用在无源矿机上。其无源再生特性仅仅 ...
引用 网友J:

其实就是天线的能量赋予3DQ,再生是有源的,在这里讲无源是指没有单独的供电,能量来自天线,可以称为无源。

网友:
回复 网友I:

    似乎3DQ捡波有放大作用,它可以进行多种玩法,慢慢探讨吧。

网友:
回复  五十年代老矿石

    似乎3DQ捡波有放大作用,它可以进行多种玩法,慢慢探讨吧。
引用 网友A:

十几到几十微安级的放大,矿石机就不得了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谢您为爱好者做出的供献。致敬!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您的关注,互相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L:

    多谢您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客气!多谢您的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M:

    3KU友所说极是!作实验是很辛苦的值得致敬,只有实验方能证明理论正确与否。

楼主:
谢梁兄!您做的实验比我做的多很多,还要向您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客气了!

网友:
向梁兄李兄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电路,但信号流程和线圈的同名端我还想不出来.真笨!

网友:
全部页面看完总算有点点明白!

网友N(2012-05-02):
小反向电流(110800管子)比大反向电流(3DQ)要好,太大的反向电流(普通的耗尽型的管子)使检波效率很低以至于没有使用价值了。

请教楼主:你做的3DQ、3DP特性实验中,当Vg为负时,你记录的电流仍正,何来反向电流?请楼主赐教。谢谢。

网友:
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理论基础了得!只有向老师学习学习再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小反向电流(110800管子)比大反向电流(3DQ)要好,太大的反向电流(普通的耗尽型的管子)使检波效率很低以 ...

请教就不敢了,反向电流是指在实际的检波时源--漏极电流发生了反向(而不是测试时),原因如下:
当信号电压由正半周刚过渡到负半周时,耗尽型管子栅极电压发生了极性的翻转,逐渐由零到负变化,但这一过程起始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栅极电压的极性发生了发转,由于导电沟道尚未耗尽,源极到漏极的导电沟道还存在,故此时源极漏极之间的电流也还存在;在典型的MOS管检波电路中可以看出,加在源--漏极的电压是和栅极电压是同时发生极性反转的(测试时源漏极电压极性没发生反转),而导电沟道与源漏极间的电压极性关系不大(MOS管是单极性管子,不是双极性管子),所以此时就存在与电路发生极性反转前流向相反的漏极(源极)电流,我把它称之为“反向电流”。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吗?
当然如果实验中将源漏极 的供电同时反向就能看得更清楚了,但是得出的转移曲线与常规的产品提供的转移曲线差别较大,不好类比了,故测试时就未改变源漏极电压极性。

网友N:
讲解非常清楚,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讲解非常清楚,懂了,谢谢。

不客气,谢谢您的关注,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O:
lq19512003老师真是矿坛的的教授,搞理论研究的,这才是搞学问的,真心佩服您

楼主:
引用 网友O:
lq19512003老师真是矿坛的的教授,搞理论研究的,这才是搞学问的,真心佩服您     :hand ...

您过奖了,矿坛乃藏龙卧虎之地,高水平的网友很多,我差多很远了!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吧。

网友:
很好的帖子,lq老师,梁老师,张老师都辛苦了,从测试中可以看出,3dq在相对低压的情况下,电流大,所以用于检波好

网友:
辛勤耕耘,造福来者.

网友:
推荐李兄的精采文章!

楼主(2013-02-20):
引用 网友I:
“用MOS管检波的原理是用调谐回路接收到的信号控制MOS 管的栅极,从而控制MOS管内部源极与漏极间的导电沟道 ...

其实很简单,从电路图上就可以看出来:音频负载得到的检波电流正是L2提供的信号经MOS检波得到的,难道不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 “ 检波电流 ” 和 “ L2通过MOS管原机和漏极提供的电流 ” 有矛盾吗?难道他们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2013-04-05):
实验方法严谨,对实验结果的分析非常透彻,值得大学学习!

楼主(2014-01-12):
引用 网友P:
请问李老师,您的ALD110800有在矿机上用过没有,承蒙常州黄老师关照,送了我一个110800,我今天试验了一下 ...

ALD110800是唯一的一种真正的零栅压MOS管,最开始坛里的兄弟摸索MOS管检波时都用的是这个管子,当年本坛组织了几次这管子的境外采购,黄大师送您的这只管子就是当时境外采购的。
由于110800购买困难且很贵也易损坏,几年前矿友们就在找110800的替代品,本坛矿友L.D.XIONG通过大量的实验找到了更好用的3DP、3DQ、后来已故的前版主qg2007也找到了3EQ,这几种MOS管的实际检波效果优于110800,且不易损坏,所以后来大家就不用110800了。
110800管的跨导比较低,所以做检波比3DQ声音小,如果将一个集成块上的四只管子并联起来使用声音能大许多,但还比不上3DQ,再有这种管子很娇气,易损坏,最好在栅极和源极间装一开关,不用时通过开关短路栅极和源极。
另外,MOS管检波器的输出阻抗很低,大约是数百欧到数千欧左右,与栅极和源极的两个线圈的耦合程度有关,所以一定不能用高阻耳机,如果用高阻耳机就会声小。

网友(2014-04-24):
读李版这篇贴子另我更明白3DQ的底子和检波机理太好了。

网友:
主要还要看接收弱台的效果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L2变一下,机子性能大大提高。

前辈
这是为什么?用磁环?

网友:
从头看了  当然不是第一一次看  还是有很大收获  这些多学在多实践  太有用了

楼主:
预告:
现在ALD又出了新的零栅压MOS管,型号是ALD210800,也是4只管子做在一个封装里的,与原来的ALD110800不同的是210800的四只管子的源极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分别引出的,用起来会更方便。
已订购了4只样品,今天查到从美国发的货已经在深圳入关了,估计在有几天就能收到,届时测试了210800的转移曲线发上来大家探讨。

网友:
真是站在科学的前端啊
结果

网友Q:
引用 楼主:
预告:
现在ALD又出了新的零栅压MOS管,型号是ALD210800,也是4只管子做在一个封装里的,与原来的ALD11080 ...

很好,期待测试结果,不知这种管子价格如何?如果以后有团购也想报个名。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很好,期待测试结果,不知这种管子价格如何?如果以后有团构也想报个名。

每片24.96元人民币。

网友Q:
引用 楼主:
每片24.96元人民币。

好的,谢谢!有团购时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的,谢谢!有团购时告知一下。

OK!

楼主(2014-10-02):
还是3DQ和3DP好!

ALD210800的测试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43365-1-1.html

网友:
这个内容看过多次,现在看体会和以前不样!

楼主:
当年梁兄做了大量地实验才找到了3DQ、3DP,这个测试是2011年初做的,到现在不到4年时间,3DQ应用很普及了。

网友(2015-02-26):
增长了不少知识,谢谢了!!!

网友(2015-06-03):
太有用啦,收藏啦,谢谢楼主贡献这么好的经验资料。

网友(2015-08-11):
反复读帖,收获不小

网友(2015-11-30):
如此精细的测试,记录,研究,这是真功夫,真费时间。

网友A(2016-06-15):
在寻找3DQ的道路历尽艰辛,拆过不少高频头管,其中也有122、123,这种管不满意,作捡波时需触–下G极才开始工作几秒,而且失真。再次感谢李兄的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寻找3DQ的道路历尽艰辛,拆过不少高频头管,其中也有122、123,这种管不满意,作捡波时需触–下G极才开始 ...

梁兄客气,3DQ的普及使用多亏您的艰苦努力!

网友(2017-06-26):
李版,是否考虑把3DQ的好文章做个目录置顶?好方便大家学习啊。

网友(2017-10-23):
场效应管在矿机中的应用及性能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上页)
从测试数据和转移特性曲线反映出的问题:

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2018-01-24):
非常好的文章!受益匪浅!谢谢老师!

网友:
不错的文章,花费了楼主不少的心血。

网友:
应该测下栅极正负26mv以下电流变化以获得3DQ弱信号下检波能力

网友:
双栅场管是两个单栅管串联结构,两个栅级并联使用是否合理?

网友(2018-12-25):
在3DQ当道的今天,还真应当学学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识。也算作即时之学吧。向李老师致敬!

网友:
3DQ在矿机弱信号中应处于可变电阻区

楼主(2019-10-24):
引用 网友R:
前几日在我参加的一个小群里有人提起118900,很感兴趣,不意中发现版主的这篇旧作。深为功力之深厚作风之严 ...

您过奖了!我也是凭兴趣瞎玩儿。
真正的零栅压MOS管早先只有ALD110800和110900 两个型号,区别在于封装的管子个数不同,参数都一样,在一个芯片内800封装了4只管子,900封装了两只管子,后来又有了ALD210800的管子,也是4只管子的封装,但是零栅压特性差远了,我测过几只,栅压与3DQ 差不多,而110800和110900的零栅压特性是非常好的,这些管子在一些特殊的用途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做矿石收音机其效果不如3DQ,有3个原因,其一,频率特性差,栅极电容大,中波还行短波就难受了,为了做到零栅压,管子栅极附近还有一的浮动栅,浮动栅充上电荷使管子处在零栅压状态,这个浮动栅与EPROM的类似,它使得栅极电容变大了,而3DQ工作频率几百兆。其二110800和110900的零栅压附近的跨导比3DQ低很多,也就是说同样的栅压3DQ可以产生更大的漏极电流,故3DQ的检波灵敏度高。其三,娇气,易损坏,一摸死,3DQ有栅极保护电路所以不易损坏,其实110800和10900 也有栅极保护电路,只不过出厂时未接入,需用户按需求自行接入,我试过,保护电路接入后的确有效,管子很少损坏,可是栅极电容更大了,频率特性更差了。所以自从L.D.XIONG梁先生找到替代110800和10900的3DQ后就没人再玩这两种管子了。

网友S:
3DQ在网上购的应该有几种档位的
我有两种,一种0栅压200多ua的,一种30多u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3DQ在网上购的应该有几种档位的
我有两种,一种0栅压200多ua的,一种30多ua的

你是不是买了假货,3DQ分档出来的是3DP。有位矿友整天嚷嚷3DQ矿机性不好,后来才知道他的3DQ是1元10几只的垃圾货。
据元老级矿友的经验,松下的3DQ同批的质量不一样,需筛选,飞利浦的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买了假货,3DQ分档出来的是3DP。有位矿友整天嚷嚷3DQ矿机性不好,后来才知道他的3DQ是1元10几只 ...

是不是假货不知道,用在矿机上都可以用,30多ua的是丝印3DQ前面有一个点,这种0栅压下DS之间微电压下电阻2.5千欧左右,以前那种是300多欧

楼主:
松下的丝印,飞利浦的激光印大字。

楼主(2020-08-09):
本文有mos管检波过程细节描述

网友(2024-01-30):
最近在学习MOS管检波电路,看完您的帖子真的受益匪浅!!

网友:
很实用的帖子,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4-05-10):
引用 楼主:
(承上页)
从测试数据和转移特性曲线反映出的问题:

个人认为:把D极S极颠倒过来用就可以避免寄生二极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