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管机 磁棒天线 求教

楼主(2011-01-13):
单管机 3AG系列来复收音机(636无再生)安装完后 调整偏置电阻 整机工作电流在3MA,收不到台,用天线触碰三极管基极有电台声,用塑料棒滑动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 发现L2已经全部划出磁棒 此时声音最大,但撤掉天线仍不能调到电台  扁磁棒55CM  线圈 L1  80圈   L2   8圈   请老师们指教 怎么才能收到台

楼主:
没人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减少点天线匝数。

是减少初级还是次级呢?

网友:
也许是谐振回路的频率范围不对,或Q值太低。
频率范围不对要改变L1的圈数,之后检查可变的质量好坏以及L1的品质高低。

3mA电流有点大,是否管子不太好?

网友B:
1.首先测一下三极管的发射极到集电极的电压,大约是电池电压的一半,否则三极管的工作点不对,需要调整。
2.  636机的灵敏度低,需要在有比较强的信号地区使用,而且要使用放大倍数高的管子才好,否则很可能不接天线就收不到信号。切记:三极管放大倍数尽量用大的,最好有一百多倍。
3.提高灵敏度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加再生,方法是:把3三极管发射极接地的那条线改成一条长线,这条长线的中间在磁棒的远离调谐线圈的一端绕两圈,此时耳机里应能听见啸叫声,如果没有叫声就把这两圈换个方向绕,有叫声后减少圈数或向外移动这两圈,直到叫声刚刚消失,调到台后再调一下这个线圈的位置,使收到台时不发生啸叫,这时灵敏度就最高,应该不用天线就行了。
祝你成功!

楼主:
我用的是低阻耳机 射级输出 电流小的话声音小的可怜 呵呵 我拆除几圈初级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耳机阻抗是多少?

网友:
如果耳机的阻抗很低就要用一只变压器做匹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低阻耳机 射级输出 电流小的话声音小的可怜 呵呵 我拆除几圈初级试试看

那还是单管机吗,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测一下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大约是电池电压的一半,否则三极管的工作点不对,需要调整。
2.  636机的灵敏度低,需要在有比较强的信号地区使用,而且要使用放大倍数高的管子才好,否则很可能不接天线就收不到信 ...

我用的是3AG14 放大倍数是150   集电极电压接近电压值  怎么调整

楼主:
因为手里没有高阻耳机 所以只能用低阻的 这张是实际的图 C4 看不清 实际用了1000P  C2 用0.068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张是实际的图 C4 看不清 实际用了1000P  C2 用0.0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测一下三极管的发射极到集电极的电压,大约是电池电压的一半,否则三极管的工作点不对,需要调整。
2.  636机的灵敏度低,需要在有比较强的信号地区使用,而且要使用放大倍数高的管子才好,否则很可能不接天线 ...

测量 ec间电压为1V  电源电压为1.75V  需要怎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