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万能”电子管分体单端功放

楼主(2011-01-13):
闲来无事 做了台单端 何为万能? 该机可用的管子很多 6V6 6P3P EL34 6P6P 6L6 等....管子 都可以   玩法有 标准接法 三极管接法 超三接法   而这些只要通过机器里面控制板跳几根线就可以完成。 一台机器就可以体验如上的玩法和管子何乐而不为?

机器已经完成一台了 测试 没加反馈的时候增益很高  打算反馈电阻用电位器代替 随时调整 呵呵

网友:
工艺不错,不知声音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做完呢  一台已经开声了 上了一只6P6P 听了一下感觉增益很高声音大 等完成后加上反馈电阻细调一下  呵呵

楼主:
刚做完的几根机内连线

拆的废变压器的初级 2MM粗的麻包铜线 做机内连接线不错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废变压器的初级 2MM粗的麻包铜线 做机内连接线不错 呵呵

那线包看像电焊机上的, 也有个烧坏的准备卖废铜了!   另外那35W烙铁头该换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红色小烙铁是50W的 给我出力10多年了呵呵 大的是200W的 焊个铜铁啥的好使还得这家伙好用

网友:
底板内像是进水了,锈迹斑斑的,底板外表漆上得不错。

楼主:
今天又有点进度 发点图片  呵呵

看图里自制的助焊剂了么?  焊厚铁板 非常好用   (盐酸+锌) 俗称 "镪水"  焊 接地点 焊电池触点 比松香好用 但要注意腐蚀性大 不适合PCB

就是大街上吆喝 修理锅 盆的 都用它

网友:
锈迹斑驳很沧桑,那个麻包铜线很有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