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矿机中的分布电容

楼主(2011-01-14):
几个常用分布电容估算
分为两类:

一、单位面积分布电容计算,适用于极板尺寸远大于极板距离的电容,长方形,要求宽度远大于极板间距

C = S*ε0*εr/d
式中εr是相对介电常数,空气或真空εr=1
ε0是真空介电常数,其值为ε0=0.089皮法/厘米

例:平行板,面积3平方cm,距离0.1cm,求电容
解:C = 3*0.089*1/0.1 = 2.67pF

二、单位长度分布电容
适用于极板尺寸远小于极板距离的电容。
单位长度电容估算公式:C0 = k*ε0*εr/ln(a/b)
a为极板距离,b为极板尺寸(取小的),ε0=0.089皮法/厘米

1、同轴电缆,    k = 2*π,a为外极板半径,b为线半径
2、无皮平行电缆,k = π,  a为两线距离,两线相距较远,b为线半径,
3、无皮平行电缆,k = π,  a为两线距离,两线相距非常近,b为线直径,
4、无皮线与机壳平行,k = 2*π,a为两线距离2倍,b为线半径,a远大于b
5、导线与地线不平行,k = 2*π,a为平均距离的2倍,b为线半径
关于第4或第5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无限长圆柱体与平面大导体的分布电容”,网络上提供的许多公式是错误的。请使用这里的公式。

例1:聚乙烯同轴电缆,a/b=3,εr=2.3,求单位长度电容
C0 = k*ε0*εr/ln(a/b) = 2*3.14*0.089*2.3/ln(3) = 1.17pF/厘米

例2:半径0.25毫米的去皮网线,与一大块铝板平行,相距5cm
C0 = k*ε0*εr/ln(a/b) = 2*3.14*0.089*1/ln(2*50/0.25) = 0.094pF/厘米

这就是说,矿机常用的线,取10cm,在距离地线5cm至10cm的地方,就会产生1pF左右的分布电容。
如果两根10cm线并联,且靠在一起,对地的分布电容不是乘2倍,只会增加一点,两根并联,相当于线径加大一点。

三、用DIY Q表测量导线的对地分布电容
1、准备一个小线圈,接在Q表上,测出电感量,并保持主可变处于最大状态下不变,这时我的Q表显示主可变容量为512.4pF
2、在热端接入一段长度为14cm的去皮网线芯,与机壳平行,相距15mm左右,网线半径为0.25mm
3、在显示电容的状态下,再次按下E键谐振,得电容为514.0pF
4、计算得到该导线对地分布电容为 C = 514.0-512.4=1.6pF
5、计算验证

C0 = k*ε0*εr/ln(a/b) = 2*3.14*0.089*1/ln(2*15/0.25) = 0.117pF/厘米
C = 14*0.117 = 1.64pF

与实测的结果1.6pF很接近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对于短天线来说,天线的谐振频率高,远超过了中波范围,用在中波段,天线就表现为容抗了。相应的电容计算,可以使用上面的方法做也估算(误差比较大一些)

例如,立了一根天线,10米,按以上公式计算,天线对地分布电容变成了60pF以上了。要是这种天线直接搞进LC并联谐振中,如果主调电容范围是20p至250p,加了这60p,变成80p至310p,那么会造成高频段受分布电容影响太大,Q值低,甚至不能调谐。
如果这根天线,平行于地面布线,高度只乘下1米,分布电容还会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也可以使用DIY Q表验证那些公式,很准的。
我们的天线大多比较短,也可以使用上面的公式计算的。

楼主:
那些公式从我的《电磁场与电磁波》一书中搬到这里来。
圆柱与大片接地体的分布电容,使用吉林工业大学伊尔献、郑永梅、何丽桥的计算结果。他的论文中说采用复变函数求解。

网友:
我的天线是倒L型的,空中横着20来米,引线斜拉入室内接矿机,不知这形状的天线效果如何?

网友:
所以好探头的芯线直径在0.1mm以下了

网友:
Q表的作用很多,甚至于量出耳机、引线的分布电容,我们在矿机中的旁路电容为何可免,原因就这个。

网友:
非常有用处哦!

网友(2013-01-12):
不错,分布电容!

网友:
初来乍到,不懂帮订

网友:
引入分布电容来量化矿机布线距离很实用。能算出天线分布电容对症下药能把调谐搞得准些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