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管收音机锗管换硅管

楼主(2011-01-15):
论坛搜了一下单管收音机电路,差不多都是锗管的!想问一下锗管的电路换成硅管要注意什么?除电原正负换一下外,原来电路图上的接地是接成正级还是仍然接负级啊!别的要注意什么啊?

楼主:
如果是再生的电路,反馈线圈一端的接地和厄流圈附近的那个电容的接地,这两个接地是不是都接成正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搜了一下单管收音机电路,差不多都是锗管的!想问一下锗管的电路换成硅管要注意什么?除电原正负换一下外,原来电路图上的接地是接成正级还是仍然接负级啊!别的要注意什么啊?

我找了一个锗单管机电路给你改了,要改的地方已经在图中用红色文字标出,请参考:
原电路的详细参考资料:
http://www.942radio.com/Info/24a ... b-fa6ff883bb3e.html

网友:
全换用PNP 硅管最省事。。。。。。。。

网友:
看这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