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矿机线圈Q值与谐振阻抗变化列表

楼主(2011-01-16):
有了Q表,对手头的线圈做了中波各频段测试,并进行谐振阻抗计算。谐振阻抗计算用麦老师链接的国外文献计算公式、计算器。
http://www.crystal-radio.eu/engev.htm

选两种磁棒线圈的数据做对比列表:

1号磁棒线圈:友谊电子的0.05×7线圈,梁老师配的中波磁棒,240uH。实测Q值600KHz低,逐步升高至1200KHz后开始降低。

2号磁棒线圈:0.04×270里兹线圈,配中短波绿色磁棒,235uH。实测Q值从600KHz至1600KHz逐步降低。

结果:
*      两个磁棒线圈分别是随中波频率Q值升高和降低;
**     1号磁棒线圈Q值比较特殊,峰值在1200KHz;
***   随中波频率升高总的谐振阻抗变化趋势都是增大;
****  矿机的谐振阻抗变化是随中波频率变化的,是“动态的”。

楼主:
中波频率/Q值/阻抗 图示

楼主:
两种磁棒综合图示

网友:
图作的不错,怎样画的?

楼主:
EXCEL直接生成的

楼主:
将计算表美容 ,提供下载!

楼主:
在计算表中填入线圈中波频段Q值和线圈电感即可!

网友:
收藏,很好的资料!
楼主可以进一步直接算出调谐线圈的自藕抽头位置,用以与给定RD值的二极管匹配连接。

楼主:
H老师有个匹配计算器,但是按中波频率不好做抽头,特别是磁棒线圈。

从上面两个典型线圈可以看出,磁棒的频率特性会使抽头的计算出现多样性。

还有用线不同,呈现的频率特征Q值也都不同,还是用Q表测试比较准确。

今年准备做这个实验,此帖也是实验验证的一部分,希望找到较好的方法。

网友:
按照图所示,0.04×270的是否更适合用蛛网式?

楼主:
现在是0.04×270的里兹线绕制线圈比较合适,粗细正好,效率也较高。

楼主(2011-04-01):
这两个线圈数值说明Q值的多样性,除非材料一样,能够取得近似值,否则变数很大。踏踏实实的测Q,规规矩矩的计算,才是正道!

楼主(2012-07-27):
顶起来!

此帖中所述是Q值与谐振阻抗的图示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