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天线Q值测定,各种测试数据表明,高Q才能换来高灵敏度

楼主(2011-01-16):
一、短天线的Q值
取一段1平方毫米的铜电线,带皮,长度85cm。
取一个Q值为750左右的线圈。

测试前,Q表接入大地

1、线圈接入Q表,可变调至最大,按7键扫频谐振,连按下两次4键,得电感量为176.4uH,主调电容为C1=512.4pF,Q=153.9*5=770,谐振频率为529k
2、短天线接到主可变的热端,可变容量保持不变,按7键扫频谐振,电容值为C2=520.5.4pF,Q=146.6*5=733

因此,短天线的天地间电容为 C0 = C2-C1 = 520.5-512.4 = 8.1pF
C0的容抗是:Z0 = 1/(6.28*f*C0) = 37.2k

线圈谐振阻抗是:R1=6.28*f*L*Q1 = 6.28*176.4*0.529*770 = 451k
并联天线后的谐振阻抗是:R2=R1*Q2/Q1 = 451*733/770 = 429k
C0的谐振电阻是:R0 = R1*R2/(R2-R1) = 8795k
天线Q值:Q0 = R0/Z0 = 8795/37.2 = 236
天线串联阻抗:R00 = Z0/Q = 37.2/236 = 157欧

二、长天线

布了一条线,长度可能是30米左右,平放在楼顶

取一个电感,在Q表中测得电感量是L=35uH
取一个标称4.7nF的涤纶电容,并联在主可变上,主可变调至最大,
并联涤纶电容,测得总容量是C1=5040pF
再并入天地线,待测总容量是C2

利用Q表扫频,得到L与C1的谐振频率是f1=378kHz,Q1=33.2
利用Q表扫频,得到L与C2的谐振频率是f2=361kHz,Q2=21.0
由(f1/f2)^2 = C2/C1,得C2/C1=1.0967,
所以天线电容 C0 = C2-C1 = C1*(C2/C1-1) = 485pF

与L与C1的并联谐振阻抗是 R1 = 6.28*f1*L*Q1 = 2.76k
与L与C2的并联谐振阻抗是 R2 = 6.28*f2*L*Q2 = 1.67k
谐振时,C0的并联损耗是  R0待计算
因为f1与f2比较接近,所以认为f1变至f2,L与C1的损耗不变,因此有:
R2 = R1//R0
即R0 = R1*R2/(R2-R1) = 4.23k
天线的容抗 Z0 = 1/(6.28*f2*C0) = 0.91k

天线的Q值:Q0 = R0/Z0 = 4.65
天线串联阻抗:R00 = Z0/Q = 0.91/4.65 = 196欧

这个破天线,Q值太低

三、两种线的对比
基于以上比较准确的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天线越长,有效高度越大,得到的电波信号电动势越大
2、两种天线的串联等效电阻差不多,约在170欧左右,均比理论辐射电阻大了很多很多倍,那170欧,基本上全部是损耗电阻。
3、两种天线的等效串联电容相差很多倍,一个是485pF,一个是8.1pF,相差60倍,主要是因为它们的长度相差了几十倍。
4、两种天线作为电波信号源,均可使用恒压源等效,也可使用恒流源做等效变换。
5、当容抗部分与矿机电路的感抗部分谐振后,信号源纯阻部分(约170欧)负载相等,实现了阻抗匹配,负载得到最大功率。
6、由第1和第6点,其实已经很清楚的看到,在阻抗匹配以后,长天线得到的电动势的路端输出更大,且与等效高度成正比。
7、短天线,不但阻抗高,而且Q值高,只有采用超高Q值的线圈,才有办法与之实现阻抗匹配,使用Q=800的线圈,根本无法写之实现阻抗匹配
8、进一步推算,中等长度的天线,同样要求高Q线圈,才能实现阻抗匹配。
9、用高Q线圈对长天线进行阻抗匹配,可以使谐振电压更高,有利于二极管检波。
10、测定长天线分布电容时,使用较低频率测定,减小导线电感的影响。实际应用中,长天线也是工作在中波段,容抗没有那么小,要大一些。

四、最后结论
1、不管长天线还是短天线,Q值总是越高越好,短天线,更加要求高Q线圈的应用。
2、Q表是测量电抗元件的工具,对各种自制的中波天线依然有效。它可为矿机制作提供参考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实验,宝贵资料!

网友:
有理论,有实验,很说明问题。

楼主:
刚才在网络上查了一个电台的测量数据,比对了0.1波长时的情况:
我的天线30米,对应1MHz时的0.1波长,在0.38MHz时,容抗910欧(接地用了一个2.2nF的电容,所以容抗偏小),再去除30uH的天线电感,实容抗应在1000欧),在1MHz时,估计也只有1000/2.5=400欧以下了,如果考虑天线电感的影响,电抗分量也只有100至200欧,这个值与电台的值相接近。

输入电阻在0.37MHz时,是200欧,到了1MHz,估计要变成200欧以上了
电台的天地线,在0.1波长时,输入电阻小于10欧。
看来,接地电阻问题一地要解决,查了电台的实测资料,单根接地与布下120根150米地线放射网的地线,0.1波长时,效率相差15倍,前者的功率效率6%,后者93%,前者把93%的能量损耗了,后者基本把有功能量辐射出去了。
而自制的天线,连6%的能量都没有,还要比这个小许多倍。自制的地线系统,高频接地电阻及其它损耗太大了(我的200欧以上的)。与零点几欧或几欧的辐射电阻没有可比性。

自制的天线,效率居然与电台相差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心想,玩高Q,还不如想办法把天线的效率搞上去。要不然,几十米的天线,效果却比大环好不了多少倍。

由于Q表的信号太小,测量天线的电抗,总是受电波严重干扰,力不从心。正想设计一个高功率的信号发生器来测量天线。

网友:
这样的贴子太好了 有实践,有理论,有分析,关键是有思想。
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A:
谐振的水平偶极天线是75欧姆等效辐射电阻

与之匹配的负载电阻也只有是75欧姆才能获得最大的功率
在此时此刻,空载Q值哪怕是10000槽路,又能比空载Q值为150的普通槽路提高几倍效率呢?

网友:
随便说说,说错了请包涵

个人以为,要想提高效率,最直接的办法是用空载Q值为150的LC网络在有载Q值为12左右时将天线的阻抗调谐到与负载匹配的阻抗

网友B:
看了半天,原来还是天线是关键。再好的矿机,没有足够的信号强度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之匹配的负载电阻也只有是75欧姆才能获得最大的功率
在此时此刻,空载Q值哪怕是10000槽路,又能比空载Q值为150的普通槽路提高几倍效率呢?

具体计算我就不写了,以下只是说明一个原理:
第一点:
如果耦合采用10圈,实现您所述的75欧匹配,现在把Q值提升4倍,使用5圈就实现匹配。电压就提升了2倍,这对二极管检波是十分有利的。
二极管工作于平方检波区,高电压可得到高效率。
第二点:
用高Q的LC,查以提高选择性,更充分的提取小信号,防止干扰。您就会接收到更多电台。

没有高Q,30米长的天线随便乱接的天线,又不考虑Q值,不一定比得上优质大环。

楼主:
当然,我们的耳机灵敏度不太够,常常使用大信号检波才能听到声音,这种情况下也许就不觉得Q值有多重要,只会学得Q值高,选择性好。现在电磁环境差,高Q换来的效益打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原来还是天线是关键。再好的矿机,没有足够的信号强度也没用。

高增益的天线,是矿机的关键。信号太弱,什么都免谈。

楼主:
昨天使用长波段测量,受到干扰,测值不准。
今天改进,直接使用中波段,并尽量消除干扰。
当然,改进以后,还是受到不少的电波干扰。

这个天线,在中波段,谐振电阻比较小。

布了一条线,长度可能是30米左右,平放在楼顶

取一个电感,在Q表中测得电感量是L=3uH,它是用FM波磁环绕制的,Q值高。要求这个电感在中波段的Q值要大一些,Q小于40不可行。
取一个14.3nF的涤纶电容,并联在主可变上,主可变调至最大,
并联涤纶电容,测得总容量是C1=14.8nF
再并入天地线,待测总容量是C2

利用Q表扫频,得到L与C1的谐振频率是f1=756.8kHz,Q1=33.1
利用Q表扫频,得到L与C2的谐振频率是f2=740.2kHz,Q2=24.5
由(f1/f2)^2 = C2/C1,得C2/C1=1.04536,
所以天线电容 C0 = C2-C1 = C1*(C2/C1-1) = 644pF

与L与C1的并联谐振阻抗是 R1 = 6.28*f1*L*Q1 = 472欧
与L与C2的并联谐振阻抗是 R2 = 6.28*f2*L*Q2 = 342欧
谐振时,C0的并联损耗是  R0待计算
因为f1与f2比较接近,所以认为f1变至f2,L与C1的损耗不变,因此有:
R2 = R1//R0
即R0 = R1*R2/(R2-R1) = 1242
天线的容抗 Z0 = 1/(6.28*f2*C0) = 344

天线的Q值:Q0 = R0/Z0 = 3.61
天线串联阻抗:R00 = Z0/Q = 344/3.61 = 95欧

楼主:
注意:
本次测量,在我这里,电波干扰不大,以上测量还是比较准确的。
上面的计算过程中,天线电容的计算值是644pF,实际值没有这么大,这里因为30米天线,导线电感还没有归算。

这种天线,导线电感如果按1uH计算,30米长的导线,会形成30uH的电感。
分布电容可理解为均匀分布在这30uH电感,而不是持接在电感的末端,所以有效感抗没有达到30uH的电感效果,大约取20uH即可。
20uH产生的感抗是 6.28*0.75*20 = 94欧,所以天线的电容产生的容抗应为344+94 = 438欧,对应的C0应为505pF
当然,此天线在0.75MHz时,电抗特性还是Xin=344欧,电阻Rin=95欧

网友C:
小许算一下我的天地线:378K-Q=34.1,361K-Q=36.2,L=35μΗ,并电容47OOP,可变480P,C2/C1=1.023。

楼主:
天铁架式中波发射塔的测量值比较,本天线Rin=95欧,电台铁塔高度在0.075波长时,Rin小于10欧的,还相差很远。
本天线的电抗Xin=344欧,也比铁塔多了一倍。意味着存在更多的不必要加感线圈与天线的能量效换,不过接收机不再乎这一点能量效换,不怕绕毁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许算一下我的天地线:378K-Q=34.1,361K-Q=36.2,L=35μΗ,并电容47OOP,可变480P,C2/C1=1.023。

您这个数据有问题,算不了。378k时,Q值应大于361k才是正常的。可能您受到了很强的干扰。

不然您改用3uH的高Q电感测定,配接15nF试试看,如果在谐振频率上有强台,换成20nF试试

电波信号比Q表信号强的时候,会造成无法测量。
如果天线根我的一样,阻抗值不用测,直接用我的测值即可。即中波输入串联阻抗的纯阻部分约100欧。如果接地良好,而且天线立得好,纯阻部分会下降很多,电抗也还会下降许多。我们自制的天线很差,与电台测量的数据相差了10至20倍

网友:
如果361K时Q32.2,算算。

楼主:
如果按您的数据,计算如下

L=35uH

利用Q表扫频,得到L与C1的谐振频率是f1=378kHz,Q1=34.1
利用Q表扫频,得到L与C2的谐振频率是f2=361kHz,Q2=32.2
由(f1/f2)^2 = C2/C1,得C2/C1=1.0964,
所以天线电容 C0 = C2-C1 = C1*(C2/C1-1) = (4700+480)*0.0964 = 500pF

与L与C1的并联谐振阻抗是 R1 = 6.28*f1*L*Q1 = 2.83k
与L与C2的并联谐振阻抗是 R2 = 6.28*f2*L*Q2 = 2.55k
谐振时,C0的并联损耗是  R0待计算
因为f1与f2比较接近,所以认为f1变至f2,L与C1的损耗不变,因此有:
R2 = R1//R0
即R0 = R1*R2/(R2-R1) = 28.8k
天线的容抗 Z0 = 1/(6.28*f2*C0) = 882欧

天线的Q值:Q0 = R0/Z0 = 32.6
天线串联阻抗:R00 = Z0/Q = 882/32.6 = 27欧

以上计算还没有改正天线电感的影响,所以计算出的实际是电抗值,即882欧。

楼主:
梁老师,用中波测量一下,更接近实际工作状态。长波段容易受到市电干扰。吃饭时间,我这里用长波也测不了,所以今天改用中波测量。

网友:
那Q在变化,最高36.2,最低32.2,大概那么回事就很了。

楼主:
测量时,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如果可以明显谐振到激励信号,测值就基本可信,只不过误差比较大。
如果谐振不到,测不了。

要测室天线的阻抗,最好把激励电压提升10倍至50倍才行,不然,电波信号压过了激励信号,测不了。

网友:
有点大概看明白了。

其实天线不管处于接收频率的处的多少分之一波长,这时候的LC回路阻抗一定要匹配天线阻抗才行。

例如,当标称阻抗为50欧的天线,其实测阻抗为93欧,通过天线调节器将其匹配,那么此时,对于向天线输出功率的情况,天线上的电压将增加到93/50的二次方根倍;对于从天线接收功率的情况,接收到的电流将是93/50的二次方根倍。

显然,这对接收情况下的天线调节有重要意义,并且其意义不亚于发送时的天线调节。

楼主:
这里计算有错,删除了。

楼主:
当然,以上有载Q=300,接上天线后,变成有载Q=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