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判断MOS管是否可用于矿机检波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1-01-17):
    用MOS管检波时近几年来矿机技术的新方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MOS管都可以做矿机的检波,而只有一部分能做检波之用,这一段时间做了不少次MOS管检波的试验和测试,在实验中摸索到了一个用指针式万用表判断MOS管是否能做矿机检波的简单方法。现以N沟道双栅MOS管为例介绍如下:

    1.指针万用表放在RX1K档位,用一条短导线的一端将双栅MOS管的两个栅极连接在一起,另一端暂时悬空不接,万用表的正表笔接MOS管的源极(S极),黑表笔接到MOS管的漏极(D极),如下图所示:

    用手做接近和远离栅极导线的动作,如果万用表针随手的动作而摆动则管子是好的,就可以往下继续测试了。

    2.万用表与MOS管保持上述的连接不变,将栅极导线悬空的一端连接到管子的源极上,如下图所示:

    这时万用表的指示可能有如下三种情况:

   a.表针指示电阻值接近0欧,如下面照片所示:

    这表示该MOS管是关断栅压较高的耗尽型管子,大多不能做矿机的检波使用,即使有的管子勉强能用效果也不好。

    b.表针指示电阻值无穷的或者很大(数百K),如下面照片所示:

    这表示该管是增强型的管子,这种管子大多数是可以做矿机检波的,但是效果好坏会有不同的差别。

     c.表针指示电阻值在数百K到数十K,如下面照片所示:

    这表示该管是关断栅压较小的耗尽型管子,性能接近零开启栅压的增强管,适合检波使用。

    现代的MOS管栅极一般都有保护电路,以上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损坏管子,但不是百分之百安全,最好带上防静电手环操作,如果没有防静电收环也可以在操作之前用手触摸一次地线,释放掉静电后再测试。
    这一方法很简单,请大家试试。

网友(2018-01-29):
非常好和实用的贴子,老师辛苦了!

网友(2011-01-17):
极佳的"无电源收音机教材"!!!

网友:
太有用啦,学习啦,还要留个记号,谢谢楼主贡献这么好的经验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客气,有用就好,就没白忙活。

网友:
宝贵的资料.矿机的希望.请问楼主如何区分高频头上的场管的脚.一边两脚的.

网友:
有人试过卫星高频头里的埸效应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脚如下图:

楼主:
用场效应管做的雨伞大环声音很大。
耳机用SC2-300、SHH-1或是阻抗10K的高阻耳机都行。

网友:
好办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C:
从日立摄像机上拆的场管,2号效果,接在大环上就响,好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管! 非常好的微距照片!!

网友:
一般拍制作实图都不用单反,这场管太小,就用百微拍了。

许多矿友都玩摄影,很内行,将摄影与无线电制作结合起来,会更有乐趣!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今天试了12支管子. 其中标有UL型号有6支.都能用.太爽了.音量大增.一米处都能听到.
金色的舌簧耳机.电阻70欧.里面有两个线包.灵敏度高出老板SC2-300很多.不多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祝贺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李兄拜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梁兄!也祝梁兄新春愉快!

网友:
给李老师拜年了!春节快乐 兔年吉祥!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鼓励. 祝老师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下一步准备试几只卫星接收机高频头里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试试,不过那管容易坏,要格外小心。

网友:

学习啦,谢谢楼主贡献这么好的经验资料。

楼主(2011-05-05):
最近玩儿MOS管检波的人多了,打这篇文章顶起来大家看看,用指针万用表可简单检测管子好坏,还可以大致判断出检波效果好坏。

楼主(2011-11-24):
回复 网友F:

   谢谢!

网友:
好经验,好资料!李老师辛苦!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宝贵经验,己收藏!谢啦!

网友(2012-01-21):
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
用于检波的MOS管的判别,好资料,收藏了.谢谢.

网友(2012-02-20):
请问,交易模块里有人在卖贴片高频场效应管3SK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做矿石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只有为数不多的MOS管能胜任矿机检波,是否好用要做测试实验才能知道。
本坛友谊电子(YYDZ)有能做检波的3种MOS管出售,价钱便宜,型号:3DQ、3DB、3DP。

网友:
经多次试验3DP和3DQ在有源、无源机上毫无差异!

网友:
经典教程啊 楼主辛苦

网友:
好帖子顶起来,还有好多人没看到呢。

网友:
好帖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2012-04-04):
宝贵的经验,给今后实践作基础。

网友:
我是上矿坛来后才知道用MOSFET检波的新技术的.

网友(2012-09-09):
好贴好图顶起来

网友:
好作品 好图 好资料!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场效应管做的雨伞大环声音很大。
耳机用SC2-300、SHH-1或是阻抗10K的高阻耳机都行。

                   请问:  那只20uA的表是在何处买到的?

网友(2014-08-26):
值得学习收藏,顶给有需求者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  那只20uA的表是在何处买到的?

多年前在本坛淘到的。

网友:
学习了 有空试试

网友(2014-10-31):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资料。

网友I:
我的3sk122

悬着,百千欧左右,人体感应有摆动
与s连接电阻为“0”

看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3sk122

悬着,百千欧左右,人体感应有摆动

上面 S  D 没有意义!!!

网友I:
在高频头里找到的单栅的能不能用,用你的方法测试,结果基本同,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高频头里找到的单栅的能不能用,用你的方法测试,结果基本同,能不能用?

只要是MOS管无论单栅还是双栅都用这个方法测,结论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日立摄像机上拆的场管,2号效果,接在大环上就响,好玩!

1号效果是那种管

摄像机那个部位拆的

楼主:
1号的不能用

网友(2015-02-24):
无电源收音机教材

网友J:
好教材,幸好FI属于3号。但电阻只有10多K,估计关断电压比3DQ高些?抑或跨导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教材,幸好FI属于3号。但电阻只有10多K,估计关断电压比3DQ高些?抑或跨导高些?

应该还行,等我抽时间测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应该还行,等我抽时间测测看。

又要耽误您的宝贵时间,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又要耽误您的宝贵时间,谢谢了!

不客气,也不知道这个周末是否有时间。

网友K:
引用 楼主:
应该还行,等我抽时间测测看。

能顺道测测DS上3V电时的输出阻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也不知道这个周末是否有时间。

不急,我先学着测量。我以前用锗二极管的压降电压,关断了沟道,估计在0.2伏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顺道测测DS上3V电时的输出阻抗吗?

MOS管检波输出阻抗与L1L2的耦合度有关,不是常量,不同的耦合度有不同的输出阻抗。

网友K:
我那个机是自藕的,而且改再生了。再生应与藕合度关系小点吧?上了3V电源,供电时DS的内阻和无源时应不同。手头没有高频毫伏表和高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
在刚停啸叫时测测吧,掏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那个机是自藕的,而且改再生了。再生应与藕合度关系小点吧?上了3V电源,供电时DS的内阻和无源时应不同。 ...

那不是一个数,是一个数据组,是一个函数曲线,与栅极电压有关,不同的栅压测到的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一个数,是一个数据组,与栅极电压有关。

明白了,谢谢提醒。

网友:
太有用啦,学习

网友J:
又看了一遍李老师的文章,又有所收获。有点明白了:关断电压是对耗尽型管子而言,开启电压是对增强型管子而言,可怎么用普通指针表分辨检波用的耗尽型和增强型管子呢,两者的表现基本差不多呢,看来还得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又看了一遍李老师的文章,又有所收获。有点明白了:关断电压是对耗尽型管子而言,开启电压是对增强型管子而 ...

所谓耗尽型就是当栅极电压为0V时MOS管的源极与漏极之间已经存在导电沟道,因此在栅极电压为0V时(即栅极与源极短路时)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源极和漏极之间电阻很小,这一导电沟道要有足够的栅极电压才能被关断,所以称之为耗尽型。
所为增强型是指0栅压时源极漏极间没有导电沟道,所以当栅极与源极短路时(栅极电压为0V)源极与漏极之间电阻很大,导电沟道需要栅极有足够的电压才能建立。

综上所述,如果将MOS管的栅极与源极短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源极与漏极的电阻值,很小的是耗尽型,很大的就是增强型。

下面的照片就是您的“F1"型双栅MOS管栅极与源极短路时用指针万用表RX1K电阻挡测到的源极与漏极之间的电阻值,电阻值很大,表针都没动,说明栅极电压0V时没有导电沟道,此管是增强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耗尽型就是当栅极电压为0V时MOS管的源极与漏极之间已经存在导电沟道,因此在栅极电压为0V时(即栅极 ...

以前有这样测过,以为是加上负压关断了,没仔细分析是栅极对源极电压为零的结果。这样图文并茂的讲解就很容易懂了,胜读书本一百遍啊,谢谢李老师。

网友L:
用数字表检查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数字表检查不行吗?

用数字表试了一下,很不直观,烦死人,简直不知所措,没法测量,我是用一片茫然来形容。

楼主:
数字表不是不能用,但是不好用,如laoniu556说“很不直观”。

网友(2015-06-02):
太有用啦,收藏啦,谢谢楼主贡献这么好的经验资料。一直在玩晶体管,昨天儿童节想起了矿机,上坛来找到大师的真知卓见。再次谢谢!

网友:
学习了,顶贴留记号,

网友:
好教材!记号备用

网友(2015-07-11):
正在找呢,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谢谢了。

网友(2018-01-29):
用数字表量3dq栅极为0时的电阻在300多欧

网友(2019-02-25):
看3DQ管的电子符号 ,我一直认为就是一个二极管,不过为啥场效应管要有源极和漏极之分?

网友:
太牛了,做个记号

网友(2019-05-07):
设计思路新颖,电路简洁,性能优良,作品养眼,楼主是技术人才,佩服~~~~~

网友:
太感谢了。昨天才焊接好,就是不知怎么接,和怎么测试是不是损坏管子了,经测试没问题

网友M(2020-05-19):
请问老师:
①3DQ、3EQ的电阻应为多少呢?我用数字万用表测了3只3DQ分别显示1300Ω、590Ω和430Ω左右,另外测了9只3EQ,其中8只均在465Ω左右,1只在560Ω左右
②阻值大小与性能有无何种对应关系?
③我分别试过3DQ和3EQ,发现从电流显示上3EQ明显高于3DQ,但群里似乎多使用3DQ,却很少有人使用3EQ?

网友:
好办法!不过,现在用指针表的不多了,好多用的都是数字表了。

网友N(2020-07-15):
感谢楼主分享心得,实测了一下3SK301双栅管属于第二类,双栅短接源极电阻值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老师:
①3DQ、3EQ的电阻应为多少呢?我用数字万用表测了3只3DQ分别显示1300Ω、590Ω和430Ω左右,另 ...

我的3DQ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网友(2024-12-07):
感谢!太久不用指针表坏了。

网友:
以前买了一盘3sk199,明天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谢楼主分享心得,实测了一下3SK301双栅管属于第二类,双栅短接源极电阻值无穷大。

BB504M可以用。

网友(2025-01-09):
看了两遍才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