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胜利VC890+的一些经历

楼主(2011-01-18):
看到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62321-1-2.html的帖,感到他比我要幸运的多,同样测220V电压只烧了电容和温度档。
我的胜利890C买来才几个月,前几天也是不小心用电容档测220电压,啪一声火星一闪烧了,他的还好只烧电容和温度档,我的是开机就低压提示显示-1,我拆开看,后背板铜箔烧断,接上也没用,完全坏了。
想到我的维修经历。说出来给大家参考吧,不过我的也是电容和温度档没修好。不过也够用了,我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电子方面我只是喜欢,看到电路板上双层线路,眼睛都看花了。
在网上查了万用表和7106芯片的资料和看到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 ... p;extra=&page=1帖又在本论坛看了些网友的一些经验(呵呵表烧了后才开始接触本论坛的),就开始动手了。有短路先用断路法,切断到358的电源,电压恢复正常,心理一阵窃喜、装上屏幕上电、还是显示-1,呵呵,那心情只有修过的人知道。
继续修、估计只有7106坏了,手头只有一个牛屎的7106和板上的大小不同,还是42脚的,对比资料后用飞线换上试试。换上后装机电阻档和直流电压档正常了数值偏低(估计要调基准电压,这个以后再调),不能测交流电压。上网查了下,才知道和运放有关,想到之前断358电源后电压正常,会不会是358坏了呢,以前没拆过贴片啊,手上只有烙铁,没办法硬着上,在掉了4片铜箔焊盘的代价下拆下了

358运放。飞线换上插件封装的358后还是没用,上电还是短路,头大了,仔细看了下运放周围,运放下面123脚是交流电压用,上面567脚是二极管档鸣蜂用,运放7脚输出到4011的1脚,试着断开4011的1脚输入端,电压正常了。晕走了冤枉路,运放没问题,是4011有短路造成358运放短路的假象。不过现在交流电压档也能用了。二极管档表笔短接正常,不过鸣蜂不响和发光2级管不亮。手上没贴片的4011,只能用大的飞线了,哈哈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拆4011一个铜箔也没掉完整拆下,飞线换上4011后鸣蜂也响了、再换上好的发光二极管。
用7805稳压5V电压、重新调了基准电压,3位半也就这样了,也不图精准了。对付用了现在就电容和温度档不能用了。修了好多天,人也修累了。修的路上走了不少冤枉路,手上又没有零件,修起来真没我说起来这么简单啊。老鸟们就不要笑啦!呵呵就当娱乐吧.也许用了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修这垃圾表,有的网友认
为不值。不过对我来说够用。我觉得我在修的过程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呵呵。
胜利890测电容不是用网上通用的有4路运放测电容的方法。我查了电容档,它有1路是通过转盘和一个电阻到74HC14的4脚的,7414的1脚通过一个反向的4148二极管接到44脚封装7106的2脚叫inten。我装上是42脚的。我拆下了74HC14,测56和89两组针脚电阻值小,估计坏了。要修的话还要换44脚的7106,麻烦有点不想搞了。不过我画下了关于74HC14的电

路图,有懂的给介绍一下吧。

楼主:
上图

图里的2个9013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都画反了,是基极和集电极相连的,

网友:
刚看到楼主的帖子,飞线水平比我高多了,呵呵。我的电容和温度档还是有问题,电容档显示000,短接后显示5.2,测电容没反应,温度档显示负575,调整电位器也没办法调节(范围太窄),又发现右上角的电位器被击穿了,更换后依然不行,这两天有事没动它。看网上的零星资料好像胜利系列万用表电容档故障应该和三极管、358和74HC14可能有关,有时间在查查吧,看是它折腾我们还是我们折腾它

网友:
另发现我们的版本好像有点不一样,我的890C+是1月份才买的,电路板上的日期是去年2010年1月11日,右边的直流电压电位器我的板子上是空的,但在你板子标注生产日期的位置有多了一个小调整螺钉,可以调节电压觉得很不方便,因为必须把刀盘全部拆下才能校正直流电压值。

楼主:
我的电容档也显示000,短接表笔显示1,测个100UF电容会跳到30多再变回000。温度档始终显示693,短接表笔也没变化。我们版本不同,不过右上的那个电位器应该都是调基准电压的吧。

网友:
应该是右边中部的电位器击穿,查了一下应该也是调温度0度,另一边那个是调100度的,板子背后有字:分别是VT0和VT100,其他两个电位器是VAC交流和VCAP电容的。团长今天才上图啊,呵呵。

楼主:
团长的表笔短接怎么显示-1、我的短接全显示000啊!

网友:
你们运气真好,我两只坏掉的表都是坏7108。
找得到的一只加运费要70块,我不如买个新表好了

网友:
淘宝上搜索店铺:无名道,是福建的卖家,东西很一般但胜在便宜,他那里有7106的牛屎芯片卖,一片2元钱,但型号就有3种不同的,好象是配套漳州威华表的,你们可以看看合不合适。另在网上找到的万用表维修说明简单整理了下也放上来,大家参考吧:

数字式万用表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数字式仪表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其应用几乎遍及所有企业。但由于其故障出现呈多因素,且遇到问题的随机性大,没有太多规律可循,修理难度较大。因此,本人将多年工作实际中所积累的一些修理经验整理出来,以供从事本专业的同仁参考。
  一、修理方法
  寻找故障应先外后里,先易后难,化整为零,重点突破。其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感觉法凭借感官直接对故障原因做出判断,通过外观检查,能发现如断线、脱焊、搭线短路、熔丝管断、烧坏元件、机械性损伤、印刷电路上铜箔翘起及断裂等;可以触摸出电池、电阻、晶体管、集成块的温升情况,可参照电路图找出温升异常的原因。另外,用手还可检查元件有否松动、集成电路脚管是否插牢,转换开关是否卡带;可以听到和嗅到有无异声、异味。
  2.测电压法测量各关键点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可较快找出故障点。如测A/D转换器的工作电压、基准电压等。
  3.短路法在前面所讲的检查A/D转换器方法里一般都采用短路法,这种方法在修理弱电和微电仪器时用得较多。
  4.断路法把可疑部分从整机或单元电路中断开,若故障消失,表示故障在断开的电路中。此法主要适合于电路存在短路的情况。
  5.测元件法当故障已缩小到某处或几个元件时,可对其进行在线或离线测量。必要时,用好的元件进行替换,若故障消失,说明元件已坏。
  6.干扰法利用人体感应电压作为干扰信号,观察液晶显示的变化情况,常用于检查输入电路与显示部分是否完好。
  二、修理技巧
  对一块故障仪表首先应检查和判别故障现象是共性(所有功能都不能测量),还是个性(个别功能或个别量程),然后区别情况,对症解决。
  1.若所有档均不能工作,应重点检查电源电路和A/D转换器电路。检查电源部分时,可取下叠层电池,按下电源开关,用正表笔接被测表电源负,负表笔接电源正(对数字万用表而言),开关打到二级管测量档,若显示的是二级管正向电压,则说明电源部分是好的,若偏差大,则说明电源部分有问题。若出现开路,重点检查电源开关和电池引线等。若出现短路,则需要采用断路法,逐步断开使用电源的元件,重点检查运算放大器、定时器及A/D转换器等。若出现短路,一般都不止损坏一块集成元件。检查A/D转换器可以和基本表同时进行,相当于模拟式万用表的直流表头,具体检查方法:
  (1)被测表的量程转到直流电压最低档;
  (2)测量A/D转换器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根据表内所用A/D转换器型号,对应V+脚和COM脚,测量值与它的典型值相比较是否相符。
  (3)测A/D转换器的基准电压,目前常用的数字万用表的基准电压一般都是100mV或1V,即测量VREF+与COM之间的直流电压,若偏离100mV或1V,可通过外接电位器进行调节。(4)检查输入为零的显示数,把A/D转换器的正端IN+与负端IN-短接,使输入电压Vin=0,仪表显示“00.0"或“00.00"。
  (5)检查显示器的全亮笔划。把测试端TEST脚与正电源端V+短接,使逻辑地变成高电位,全部数字电路停止工作。因每个笔划上都加有直流电压,所以全部笔划亮对位表显示“1888",对位表显示“18888"。若存在缺笔划现象,检查A/D转换器对应输出脚与导电胶(或联线),与显示器之间是否有接触不良和断线情况。
  2.若个别档有问题,说明A/D转换器和电源部分都工作正常。因直流电压、电阻档共用一套分压电阻;交直流电流共用分流器;交流电压与交流电流共用一套AC/DC转换器;其它如Cx、HFE、F等都由独立的不同转换器组成。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再根据电源图,就很容易找到故障部位。若测量小信号不准确或显示数字跳动大,则重点检查量程开关的接触是否良好。
  3.若出现测量数据不稳,且数值总是累计增大,短接A/D转换器的输入端,显示数据不为零的情况,则一般是0.1μF的基准电容性能不良所引起的。
  根据以上分析,数字万用表的修理基本顺序应是:数字表头部→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电阻档(包括蜂鸣器和检查二级管正压降)→Cx→HFE、F、H、T等。但也不可过分机械,有些明显能看出的问题,可以先处理。但在进行调校时,则一定要按照上述程序。
  总之,一块故障万用表,经过适当的检测,首先要分析故障可能出现的部位,然后根据线路图找到故障位置进行更换和修复。因数字万用表是较精密的仪表,更换元件一定要用参数相同的元件,特别是更换A/D转换器,一定要采用生产厂家经严格筛选的集成块,否则将出现误差而达不到所需准确度。新换的A/D转换器,也需要按前面所述的方法进行检查,切不可因新而置信不疑。
目前,国内生产数字万用表的厂家甚多,质量也有优劣,对双面复铜板的质量问题,在修理中是不易发现的。树脂板的绝缘强度不够时,主要表现在测量高电压时误差较大,修理时要与分压电阻的阻值变化区别开来。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采用断路法,寻找故障点。对烧坏碳化的部分要清除干净,达到绝缘要求。遇到由双面连线因过渡孔断裂而引起不能输入信号时,容易与转换开关不良的现象混淆而难以分开,这类故障宜采用短路法寻找故障点。

深圳胜利VC9800系列万用表常见故障部分分析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0-1-27 11:24:48 阅读:次
故障一:无显示故障
解决方法:
1. 电源线不良或断开
2. 电源开关坏
3. 烧坏IC7106. 062. 47UF电容
4. 也有可能烧坏所有集成块 如:9711 .7129. 9952. 7108 .9721

故障二: 自动关机快
解决方法:
1. 一般是47UF电容容量小造成,更换就好. 二极管4148漏电. 9013. 9015不良也可能造成关机快. 关机时间是15分钟左右.

故障三: 显示缺笔划
解决方法:
1. 液晶框架变型接触不良.维修时,贴一点海绵或贴厚一点的纸.
2. 液晶片坏
3. 导电胶接触点有氧化物,接触不良造成缺笔划.
4. IC7106坏也有可能会缺笔划.

故障四: 蜂鸣器不响
解决方法:
1. 蜂鸣器本身坏或线没接触好.
2. IC4011. IC062被烧坏蜂鸣器不响.

故障五: 蜂鸣器常响(开机响)
解决方法:
1. 烧坏电容103UF造成短路或漏电.IC4011 IC062烧坏也常响.

故障六: 电流无输入
解决方法:
1. 保险管烧断开路,烧断线路.保护元件,二极管11A.4007.二极管主板管9013被烧坏短路.

故障七:电流输入偏大或偏小
解决方法:
1. 测电流时,电流或电压过高一般都是烧坏0.99Ω 0.9Ω二极管,11A和4017二极管,三极管9013

故障八:电阻档短路不归零
解决方法:
1.V型片接触不良,热敏电阻坏。造成内阻变大,A/D转换不良也会造成短路不归零,这种情况一般很少。老表200Ω档短在5个字左右,新表3个字左右。

故障九:电阻档不归(1)造成测量偏小
解决方法:
1. V片接触不良。
2. 电子档误测电压烧坏。三极管903造成短路或漏电,使电阻档显示不好

故障十:电阻档测量偏差大
解决方法:
1. V片接触不良.
2. 线路板受潮灰生太多,线路板会漏电,可用毛刷把线路板清理干净或用洗板水清洗.

故障十一: 测量直流电压无显示
解决方法:
1. 确定显示正常,一般是输端短路与烧坏输入电阻10K-1K  地线路和正极线路短路,电阻被烧开路

故障十二: 测量直流电压超差
解决方法:
1. 分压电阻变值.
2.线路板短路漏电.
3. 电池电压偏低,电池电压应该在7.5V以上才可用 4V型片氧化或磨损接触不良,测量时会偏大或偏小.如没个别档位超差,一般是分压电阻变值,V片接触不良.

故障十三: 直流电压不稳定
解决方法:
1. 7106性能不良,其他型号IC也一样,如:7108.9711.9721等.
2. 积分电容22UF其准电容104UF漏电或电容量太小.
3. 线路板漏电V片接触不良,分压电阻温差不良,如果直流电压每个别档位不稳定,一般是V片接触不良和电阻虚焊.

故障十四: 交流电压测量无输入
解决方法:
1. 量程开关V型片接触不良,1UF电容被烧坏,9805A+ .9808A+.AC/DC开关不良.
2. IC062被烧坏,AD736损坏,AD636坏,8045-II读数超差 .
3. 分压电阻变值,此时DC欧姆档也会超差.
4. IC062性能不良

故障十五: 不能测量电容和测量太小
解决方法:
1 .量程开关V型片接触不良.
2.烧坏保护电路,保险管9013.11A二极管.4007.10欧姆电阻.二极管4148.集成块7414.062.358.2904.电位器损坏,此时测会偏大或偏小

故障十六: 电感电容不能测量
解决方法:
1. 烧坏保护管9013.1K电阻.IC062.358.072.4066.4093.有时分压电阻烧坏.

故障十七::频率不能测量
解决方法:
1.保护二极管4148被击穿,漏电短路.
2..电压放大器,IC062损坏.
3.缓冲器整形IC4011损坏.F/V转换器 IC755损坏,IC4528损坏。

故障十八: 不能测量温度和显示负温度
解决方法:
1. 量程开关V片型不良 。
2.保护三极管9013损坏 11A二极管损坏.
3.电阻390. 100kΩ损坏
4.电位器损坏会失调,200Ω 1kΩ电位器

故障十九:不自动关机
解决方法:
1. 一般电击穿短路,9015三极管。IC062损坏起不到自动关机作用。

故障二十:VC230.230A.330无显示
解决方法:
1. 电源线开路。
2. 32.768HZ晶振坏。
3. 集成块坏.
4. 按键不良,重装.
5 .缺笔划,垫一点纸重装.

故障二十一: DM6801A测量超差. 6902测量无反应 .程序丢失,重新校准 .  测试座坏. VICTOR6056A.6056C.6016A.6050+.6052+超差
解决方法:
1. 测量超差,需重校准.
2. 程序丢失,数据乱,需重校准.
3. 旋钮打不动,重装. 重装时加点凡士林油

故障二十二: DM3218无显示
解决方法:
1. 电池线开路.
2 .电池接触不良.电池片生锈.
3. 集成块损坏(主芯片)
4. 电阻档不显示OC,测量超差,蜂鸣器常叫  (1.保险管9013损坏。  2.集成块损坏-主芯片)

故障二十三:大电流测量无反应
解决方法:
1. 钳头线开路。
2. A/D集成块损坏。

故障二十四:DM3218小电流无法测量
解决方法:
1. 烧坏分流电阻,099Ω 0.9Ω
2. A/D转换器被烧坏

故障二十五:VC3010 VC3021故障:直流电压测量超差
解决方法:
1. 指针不良或损坏。
3. 蜂鸣器不响。(1.蜂鸣坏。  2.V片接触不良。  3.1817Ω电阻损坏开路。  4.电位器旋钮损坏。)

故障二十六:电流档超差
解决方法:
1. 分流电阻损坏,一般是1.4Ω电阻被烧坏。

故障二十七:电流无输入
解决方法:
1. 保险管损坏。
2. 线路烧断开路。

故障二十八:VC305  303激光灯不亮
解决方法:
1. 没有设置好。
2.接线开路。
3.激光灯损坏。
4. 集成块坏。
故障二十九:VC305 303无显示
解决方法:
1. 电池盖坏。
2. 电池没接触好。
3. 电池弹簧坏。
4. 电池开关坏。

故障三十:测量超差,缺笔划
解决方法:
1. 需返厂维修。

故障三十一:VC60B 60E  60D无显示
解决方法:
1. 电源线不良开路。
2. 电源开关损坏。
3. 47UF电容损坏 。
4. 集成块062损坏。
5. 三极管9015.4148.9013损坏。
6. A/D7106损坏。

故障三十二:少笔划
解决方法:
1. 液晶片损坏。
2. 接触不良,导电胶条与液晶片重装。

故障三十三:测量无反应或者超差
解决方法:
1. 二极管4148损坏。
2. 电感器损坏。
3. 9013.104UF电容损坏。

网友:
我的水平和你差不多,这段时间有点迷上改万用表了,慢慢学呗,也是种乐趣,呵呵。我的飞线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网友:
正泰还有万用表???
估计是工厂自己用的多,买着不划算,干脆自己生产了

网友:
看见牛屎芯片就恶心。

不出问题的话,也就算了,一出问题,更换起来,也就是楼主这个样子。

楼主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修好后的内部情形,还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楼主:
我这换的42脚牛屎的、就是根据淘宝上无名道卖的7106的管脚定义换上的,本来想换44脚硬装的,手上没有,就先换上试试了。以后有机会买来再换上吧!
有一点感觉胜利的表搞的蛮人性化,它的贴片元件旁边都有元件的大小、型号。
比如是测电容有关的电阻、它就标RC1、RC2
调基准电压的电阻就REF1、REF2等等,给维修提供了方便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对于象俺这样没有维修数字表经验的人来说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胜利表的一些细节设计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材料用的太节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