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环这样玩!

楼主(2011-01-18):
我的大环放在阳台上,用两根2米连线引导室内。

今天想试试纯粹把大环当天线用,在室外大环接一个可变电容,一根线引入室内,室内矿机接800Q磁棒线圈。

结果声音增大,选择性也好些,就是里外跑着调大环处的可变电容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玩过,您加个拉线盘拉线到房中转。

网友:
好!可调谐振天线,再做个遥控器调大环的可变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要调方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一起遥控了,双路遥控!

楼主:
现在是大环遥控我

网友:
又冒出一个没有高频回路的单极电路来了!

楼主:
悬空寺

要是将室外蛛网做成天调会怎样?

网友:
我也有此想法,并且试过一次,不成功。我是这样做的:在磁棒线圈后面接上检波级和耳机,大环线圈的一根线接到磁棒线圈上,却收不到台。我就奇怪了:大环接受电台信号很强,声音很大很正常,说明大环接收到信号,为什么当天线就不行呢

楼主:
大环必须加谐振电容,形成谐振回路。大环是全截面接收信号,谐振以后有很强的聚集电磁波的能力。在大环附近放置收音机,能受到大环明显的影响,同频率下,收音机接收到的信号大大增强。

如果当普通天线用,大环就没有优势,相当于一团托线。

网友C:
蛛网天线那是,实在不行了男女才一样的!
只要条件具备、真正的室外天线还是要展开的。

网友:
同步调谐

LZ玩法有创意。
室内外怎样保持同步调谐呢,先调哪一个电容?怎样知道已经调谐?请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叫许老师编个程序,象Q表一样一按便行。

网友:
这就变成了双调谐了。

双调谐电路中,我昨天计算的结果是,Rd=3Rp得不到最好匹配,用Rd=Rp或Rd=2Rp就可以。

也可能计算错了,晚上再算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空寺

要是将室外蛛网做成天调会怎样?

十子架线圈我是再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蛛网天线那是,实在不行了男女才一样的!
只要条件具备、真正的室外天线还是要展开的。

现在不行的多,一样的多

楼主(2011-04-11):
顶起!

有人对此电路感兴趣。

网友:
我对这个电路不感兴趣,我的双调谐是是一个同步双联可变,做到两个线圈一致两个电容一致谐振一致还是有点难的,而且天线和输出可能都要单独化。

楼主:
这个电路你老师懂,你问他去

楼主:
这个电路悬空寺电路,现在正式命名!

用了才知道,好调、好用、好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的很好调,不要上下跑动就行。

楼主:
不用跑,室内外也不用跑

网友(2011-08-07):
把大环和矿机放在一起,用双联可变调谐,然后······

楼主:
现在不用可变,直接把大框线圈并在耦合线圈上就行。

楼主:
一百多分贝震耳欲聋,SC2-300、SHH-1到110分贝以上就会阻塞,大罐头好些。所以SC2-300出厂指标标在105分贝是客观的,有的SHH-1标在120分贝,根本就不可能放出声音,瞬间放出来也是杂音,这时衔铁已经碰极了。

如果一个小耳机,100分贝能放出声音,就绝对不错,80分贝还能听音,90分贝就有点忍耐不了了。

3DQ太灵敏了,现在特别烦大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这种甲板耳机改成一个3DQ专用喇叭,大声、音质好!

楼主:
不同于传统的舌簧喇叭,这个是高灵敏的舌簧喇叭

网友(2011-10-30):
现在不用可变,直接把大框线圈并在耦合线圈上就行。
引用 楼主:

    电路又有所变化

网友:
上个电路图,实际效果不错吧。

网友(2011-12-09):
悬空寺

要是将室外蛛网做成天调会怎样?
引用 楼主:

    可将网面内的电波一网打尽,但加电容调谐,必须有合适的电感量,而Q值高低,那就值得怀疑了。将其作为天线到可以考虑

网友(2012-01-11):
回复 楼主:

这样应该也是可以滴。

楼主(2012-05-12):
这个也是单极连通电路!

网友:
遥控是个好主意.

网友:
好就好在跑来跑去
可以边听矿石机边锻炼身体!

网友:
用大环还当天线的效果不比20米的长线差多少,而且声音还干净,噪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