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安全焊法

楼主(2011-01-19):
找一块小复铜板,把铜面锯成四分,上好焊,焊出三条长些引线,把引线扭一起短路,最后用接地烙铁把3DQ焊上,再将引试焊到九针公头上,用时再把线头扭开。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网友:
几年来我一直沿用梁兄这个方法将MOS管焊在九针D型插座上,很好用,最近试着不用线路板了,直接用0.1mm漆包线连接管腿和插座,也很方便,但是要用头很尖的烙铁才行,如果烙铁不那么方便还是用线路板好些。

楼主:
四个3DQ并联灵敏度增加。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检波器件变成3条腿了,新玩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象君子蓝花。

网友:
梁兄和李兄又向兄弟们透露了一个节省“马内”的实用妙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可以把引线先焊到九针头再扭短路后焊上管子。

网友:
要是我,这么玩:
用粗线制作一个2:1的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
这样效率就会提高。场效应管的输出阻抗一般也就一两百欧,小信号时,输出阻抗还会更高,直接推动100欧的耳机(直流电阻20几欧),容易造成阻抗失配。

用粗铜线以后,可使用班尼路。

使用变压器以后,允许高频线圈抽头电压高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只要您混进来就好,有空我试试。

网友:
很好的小窍门,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享佳作!学习!感谢博主!

网友(2014-03-17):
这个方法好,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种焊法不易损坏3DQ!

网友(2014-04-20):
看走眼了,等电位焊接是最理想的。我焊时还用断电放电按SDG顺序焊接也不可靠梁老师这样焊接最有保证了。

网友:
非常实用,领教了。还没有焊过贴片式的元件呢。

网友:
有空我试试............

网友:
高手来自经验啊

网友:
分享我的做法.
用小线路板和四脚排針把3DQ焊接. 然后用个四位排针插孔接线. 这样可以做得小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