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了,正时皮带断了。

楼主(2011-01-19):
上海连续半个多月低温,又碰上这几天不用出去再加上没用防冻液,前几天的某一天,一发动,发起来后没几秒钟,一阵怪声,发动机再也打不着了,一检查,正时皮带断了。打电话问4S点,说要3500元可以修好,今天找了一家小修理店,连材料费280元搞定了。不过小老板说,气门芯可能已经受伤,但不很严重,可以带伤跑一阵子,发动机出力会小一点,但或许会恢复。如果不行再开缸,费用1000出头。不知道这样的处理方法合适不合适,请各位给点主意。谢谢了。

网友A:
仔细听一下发动机的声音,如没有异响,就无大碍,如怠速不稳,那就是气门轻微弯曲了,开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楼主:
还有

修完后刚开始跑还可以,只觉得发动机振动大一点,现在出现像断火一样的爆裂声,而且这声音好像出现在进气口,明天我想再去请教这位小老板,也想请坛友帮我分析一下,可能会是什么引起的。是因为气门密闭不严引起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再一次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听一下发动机的声音,如没有异响,就无大碍,如怠速不稳,那就是气门轻微弯曲了,开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谢谢你的及时解答,我刚刚的问题怎么办?

网友:
你多少公里没换正时了?
我的伊兰特是8W公里, 一般7W多就该换了, 别的件都敢拖着不换或者用次的, 唯独这个皮带不能马虎.

网友:
没事气门轻微弯曲后于原气门座密封不严了,拍拍就好了,等做中修时把气门,气门导管,气门油封一起换,因为您的车估计超出8万公里了。

楼主:
我的车已经12W了,在8W换过正时皮带,不过这一次是楞被我打坏的。晚节不保啊。那爆裂声怎么办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松了一小口气,可惜我平时总喜欢把车开到120公里/小时以上,这下要节制了。

网友:
严重同情。听说这个东西坏了后果极其严重。没用防冻液把水泵冻住了?论坛里还真有经验丰富的同学。

网友B:
你最好请个专业人士用内窥镜看一下,只不过听你的说法现在只是声音大,没别的症状,也不抖动。一般不换正时皮带所造成的损失很麻烦,从上到下从气门座圈,气门头部,气门杆有时也会顶弯,当然活塞也会有损伤,我见过最厉害的直接把活塞顶烂了,连杆最后把缸体都戳破从而造成发动机报废的
但对于你的情况你最好先用内窥镜看看

网友:
当让这些做完之后也别忘了换机油,冬天室外温度很低,机油粘度加大,阻力也加大,且国内燃油品质的问题,气门头部往往有的粘附积碳或者胶质,这些都造成了凸轮轴的运行阻力,正时皮带着这样的环境下所受到的拉力也较大,如果此时正时皮带状况不好,就会造成扯断皮带的现象,所以,当你这些都做完的时候别忘了换好点的机油,一般15W-40的就足够你用了

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楼上的认真解答,我分析我的故障产生过程是这样的:连续低温造成冷却系统部分结冰,发动后冰把水泵卡死,结果正时皮带卡住而断裂(因为是发动起来后几秒钟才发生怪声,然后停转,发动机停转后我立即打开膨胀罐,有一股很大的压力把水从膨胀罐里噴了出来,说明水路堵了,否则短时内不会有这么高的压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两个月前水泵漏了,换了一个水泵,当时我只带了一罐防冻液,修车师傅说不够,又说不能掺水或不同品牌混用(这种说法对吗?),就用自来水代替了防冻冷却液,不过人家倒是提醒过天冷要换,我疏忽了不能怪人家。想不到今年上海会连续低温,于是发生这种惨事。把过程写出来,一则请坛内高手替我证实一下,也希望有车的坛友们吸取本人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请个专业人士用内窥镜看一下,只不过听你的说法现在只是声音大,没别的症状,也不抖动。一般不换正时皮带所造成的损失很麻烦,从上到下从气门座圈,气门头部,气门杆有时也会顶弯,当然活塞也会有损伤,我见过 ...

有断火的感觉,车也会随着振动,问了修车师傅说没事,可以开,等年后看情况再开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