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线大环【图片系列】

楼主(2011-01-21):
10元4斤3mm铁线,自然直径约60CM:

摸底测试,确认可以收台:

测量打点,每45CM一节:

取优质泡沫切条,扎孔:

切槽:

用泡沫条固定铁线:

局部效果:

整体成形:

摆设观赏:

局部观赏:

楼主:
阳台信号强位,带4400欧耳机,127岭南之声8微安:

到处都是抽头,随便用:

214微亨:

直流电阻0.7欧:

一个多月后的变形:

铁线两头仍保持着买回来时的弯曲度:

拉直,重新按44CM一节测量打点:

经拉直后,自然弯曲度正好符合需要:

重新装上泡沫固定:

茶叶铺买的长条夹子:

楼主:
打点,用并排锯片开槽:

借泡沫的力量对齐铁线:

上夹:

硬夹效果图之一:

硬夹效果图之二:

硬夹效果图之三:

大厦墙角外,带4400欧耳机,岭南之声34微安:

短路输出电流爆表:

直驱600欧耳机,输出电流超过50微安:

全照:

这是一个镀锌铁线做的环。因为铁线表面有一层锌,所以不是真正意义的铁线。集肤效应使大部分高频

电流都从表面的锌层通过。

以镀锌铁线环接收并且调谐的矿石机效果:强信号可以,弱信号很弱。高频较好,低频较差。一般信号

强位置可收两个本地台和一两个隐约的台。在信号特别强的大厦墙角外,可收到七、八个台,弱台串台

严重,两个本地台981KHz,1287KHz音量充足,本地台的选择性可满足收听需要。

楼主:
这件东西抗风性特别好。4级风它就是这样站得稳,如最后一图。5、6级风用机盒轻轻顶住就能站得稳,如倒数第二图。

以前《十万个为什么》说“四级和风能展旗”,四级风称为和风,可以把旗完全展开。当时风很大,外面晒着的被子都被完全展开,阵风大约为6级。

网友:
建议裁掉3.2m试试。

网友:
有没有试过镀上银, 或者锡试试有没有改善...
楼主手工和创意都很不错, 厉害!

网友A:
用铁丝我前几天想过,只是想了想,我只有一圈点,有没有想过用电线那有很多根铁丝了!还有用铁丝那么粗的铜丝呀,铜丝电阻小。

网友:
你的这个天线能不能架高?能不能把它放空中,再接入矿机?还是挂在空中和你的这个放置接收效果都差不多?这几天我的把我的空中天线换了好几种形式,发现还是倒L形效果好些

网友:
能折腾就好。
龙虾是招招鲜。
大家都来推铁环吧,推陈出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铁丝我前几天想过,只是想了想,我只有一圈点,有没有想过用电线那有很多根铁丝了!还有用铁丝那么粗的铜丝呀,铜丝电阻小。

相信很多人都想过,也很有这种好奇心。但要下决心动手却不容易,要花时间要花钱,性能还不好。

我觉得有想法就要做一做,总会有收获,很多意外收获是不可以预期的。

楼主:
这批图片前后分5次拍摄,原图三百三十几张,全部为自动包围暴光拍摄。上面是精选出来的30张。

网友:
有益的试验

网友:
那种表就可以测电感的呀!现在来不及了,后悔以晚。也不能再买个表呀!我是根据台来的如中国之声频频很高,大概电容要调到顶的范围下一点来调电感,不过那个台很大范围都是它的,选择差吧!我是用单根细铜丝呀!测耳机两便输出电流30至40之间,我用磁棒也是达到一样效果。台只有三个,一般中波收音机也是,难道还可以比一般收音机好吗?

网友:
LZ思维灵活,有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感太大对高端选择性不利。调感、调容配合效果最好。外接长天线的矿石机比室内收音机收台多是正常的。把天线或者地线在收音机外壳上面绕它几圈,矿石机收到的收音机都能收到。

网友:
你那种表我找了半天都没看到有测电感的。

楼主:
大家没有联想到别东西吗?

泡沫条也可以固定铜线大环。这个就是收台数最多的157uH大环,铜线晃动时弱台的声音就发抖。用泡沫固定一下就好了。这样:

网友B:
龙虾真是敢想敢干,佩服。
瞎提个建议:铁丝能镀银、铜最好,不行的话,用一根细铜丝来回绕在铁丝上,也就是并联固定在铁丝上,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虾真是敢想敢干,佩服。
瞎提个建议:铁丝能镀银、铜最好,不行的话,用一根细铜丝来回绕在铁丝上,也就是并联固定在铁丝上,看看效果?

正有此意。我的意思是浸泡硫酸铜溶液!

楼主:
还有更多的联想吗?我的联想很多啊!这是去年9月份做的练习作品:

网友:
搞个铁丝网!

楼主:
看到23楼这个裸铜的线圈,又该联想些什么?

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线圈分布电容是如何降低Q值的?书上说是因为分布电容的介质损耗。

现在线圈架空起来了,介质都基本上抽走了,照这样,分布电容再大也不影响Q值了。真的是这样吗?

大环越大,分布电容就越大,高Q值就越难。如果书本理论是正确的,相信借助几条泡沫,就可以做出世界一流高Q值大环!

楼主:
这是用去皮网线绕试绕的,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水都绿了

网友:
那里搞的那么多泡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思考、质疑、学习、进步!祝龙虾老师春节快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支持!也祝您春节快乐!祝大家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