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双回路中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1-01-21):
最近发现矿机挺好玩的就做了一个

网友:
不错,很有意思。

网友:
不错,不知道效果如何呢?

效果如何呢?

楼主:
2米天线,收4个台,两个强台两个弱台,奇怪的是每个强台都有一个重台
就是收到一个台往后再转还能收到,只是声音稍小,不知何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2米天线,收4个台,两个强台两个弱台,奇怪的是每个强台都有一个重台
就是收到一个台往后再转还能收到,只是声音稍小,不知何故?

应该是两个回路的谐振频率不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两个回路的谐振频率不统一。

我加了微调的,用黑白电视机高频头里的四联,按说应该可以的

网友B:
两个强台两个弱台,奇怪的是每个强台都有一个重台
就是收到一个台往后再转还能收到,只是声音稍小,不知何故?

双调谐的双峰效应,估计是耦合太紧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强台两个弱台,奇怪的是每个强台都有一个重台
就是收到一个台往后再转还能收到,只是声音稍小,不知何故?

双调谐的双峰效应,估计是耦合太紧所致。

恩,没做过矿机,怕耦合不好所以将两个线圈特意绕的近了一些

网友:
耳机放音还是喇叭放音?没有看出来。

网友(2013-03-01):
我做的自由能机也有这种现象,可能是转播台,我在开封。《【参赛】双简易天线自由能收音机》

楼主(2012-12-09):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请问老师,咋用两只变压器呢?

为了输出阻抗匹配,如低端567Khz在这个线圈里呈低阻,而高端1600Khz则呈高阻,输出阻抗匹配时在负载上的功率最大,另外线圈Q值也高,低端台时变压器只用一个,高端台时两个变压器串联增大输出阻抗

网友C:
不明白,请问老师,咋用两只变压器呢?

网友(2013-01-19):
欣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