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台Q表初试完成

楼主(2011-01-24):
团购第一批的,黄埔一期 ,空板闲着,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凑了一些零件,买了一些零件。

主板焊接完成,检查以后通电测稳压电压正常、DDS电压正常、毫伏表电压正常。插单片机IC片,单片机电压正常、单片机8脚用复位波动电位。
下载器连计算机,程序下载OK!
键入基础菜单,显示OK!
连前级板、激励磁环,用示波器检查,DDS输出波形正常,电子开关工作正常,前级板波形正常、毫伏表波形正常,OK!

用2、4号程序测激励电压,键入3号程序主激励电压数值,OK!
试测100uH电感,Q值与头胎Q表基本一样。

许老师的新版程序调试非常容易,Q友们可以放心升级。

零件红袍、花袍酷似多国部队。这次用798厂以前生产的镀金石英玻璃管1~10P精密可调电容替代5P,密封防尘效果好。单片机和有缘晶振用插件方式,心里没准,出问题好更换。自己装配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花了相当功夫读懂主板元件分布、连线,自己焊密脚AD9833,焊接IC操作的防静电措施,格外注意。

俺已经是有双Q之人了 ,现在开始转入双信号DDS制作!

各位Q友进度如何?

楼主:
第二台Q表裸装,准备做些实验。

楼主:
量程扩展电路这次是焊在主板上的,指针表电路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好啊,恭喜有双Q表!

网友:
哪家小二呀,衣服很高档,只见后脑勺了,转过身来俺见识见识

楼主:
扩展电路和指针表电路板底没有焊盘的部分,用硅橡胶封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扩展电路和指针表电路板底没有焊盘的部分,用硅橡胶封固

好办法

网友:
qg2007老师,您哪来的那么多红炮?

楼主:
有顺手牵羊的 ,有从老板子上拆的。原来以为不错,现在看来不成,个头稍大,不好定位,阻值误差大。以前用指针表量,感觉不错。现在用数字表,就露馅了。

买了一些1/4金属膜的,1.65元100只,专门挑引线细的,贴板拉线安装方便。

网友A(2013-05-11):
我想问下,你所用的单片机是将输出的电压采集,然后进行处理,分析谐振峰点?我最近也正在制作Q表,很多事情都搞不明白,求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你所用的单片机是将输出的电压采集,然后进行处理,分析谐振峰点?我最近也正在制作Q表,很多事情 ...

是许建伟老师设计的,我只是照装一台,灌入软件。

网友:
非常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许建伟老师设计的,我只是照装一台,灌入软件。

那能不能麻烦你,把电路图,还有软件什么的,给我一份,我想看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