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硬盘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1-01-24):
求硬盘电机驱动电路
不想用硬盘原装电路板,想做一个可调速电路,有人有图纸吗?

网友:
硬盘马达力度不大,改造没什么意义吧,调速用单片机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同求一个硬盘马达驱动电路,不需调速,简单至上。

网友:
同求一个步进电机最简驱动电路....

网友:
硬盘电机好像是一种带霍尔的无刷电机吧

网友:
这玩意力度可不小,有些玩模型的用它来做各种航模,驱动电路为一种将直流电变为三相交流电的逆变
这东西要是做可就得不偿失了,淘宝上有现成的驱动板,叫“无刷电调”,小电流的20多块钱(10A)
但这种无刷电调需要数字信号控制,还需要一个控制器,也可以买现成的,叫“舵机测试仪”
但要购买这些后电机可能还需改造,因为无刷电机分带霍尔和不带的,我上面所说的都是用在后者的
所以如果是带霍尔的得拆掉霍尔并从新绕制电机定子

网友:
如果是有霍尔元件的楼主也可试试电动车的驱动器,电动车的无刷电机一般都是带霍尔的,并且控制部分也好弄

网友:
most early hard drive motors / floppy driver motors are step motors.

most hard drive motors today are of the servo types.

网友:
参考录像机鼓电机和主轴电机驱动电路,或许能想点什么出来

网友:
硬盘马达只有三个接线端,内部没有霍尔传感器,光驱马达就有,但线圈绕组多很多
录像机马达里面也有霍尔传感器

网友:
有的硬盘马达是3线,有的却是4线。接法目前还不确认,硬盘都报废了,还在乎一块板子吗?

网友:
硬盘主轴是无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靠每相的反电动势进行伺服,得用专门的驱动芯片,但是这种芯片很难找,控制器也少见,不过可以外加磁铁和霍尔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