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整流器的电感是多大?

楼主(2011-01-25):
看了很多朋友的帖子,说是日光灯整流器都可以做胆机的滤波电感,今天测试了一下,40W的点干粮是980毫亨  20W的是870毫亨

是这个点电感量吗?还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
20W的镇流器电感量更大吧?

网友:
40W1H,20W1.2H,8W2H。近似值,用MF-30万用表10V交流档测试。

网友A:
我用测感抗方法得一飞利浦40W电感量0.88H,用电感表测0.97H,用网上买的电感电容表测是0.84H,最终还是不知是几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测感抗方法得一飞利浦40W电感量0.88H,用电感表测0.97H,用网上买的电感电容表测是0.84H,最终还是不知是几H。

与测试频率有关。

网友:
基本上一亨左右,比不用略强

网友B:
菲利浦13w镇流器实测数据.  直流电阻r=110欧.   通电电压U=218V.   f=50HZ.   电流l=193.5mA。(0.1935A)     Z=U / I=218V÷0.1935A=1126.6(欧).
因为Z=√r²﹢XL².            √   表示(r²﹢XL² )开平方.  以下相同
   XL=√z²-r² =√1126.6²-110² =1121.2(欧).
  因 为XL=2π f L.
   L=XL÷2π f=1121.2÷314=3.57(H).
  这种镇流器原额定电流170mA
  当测试电小于170mA時计算出的电感数大一点点.
如有不对之处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菲利浦13w镇流器实测数据.  直流电阻r=110欧.   通电电压U=218V.   f=50HZ.   电流l=193.5mA。(0.1935A)     Z=U / I=218V÷0.1935A=1126.6(欧).
因为Z=√r²﹢XL².            √   表示(r²﹢XL&s ...

这个正解. 测试有铁芯的电感最好在实际工作电流附近测量其电感. 否则可能出现很大出入. 当测试电流很小于工作电流时, 测得的电感量可能很小于工作时的实际值.

楼主:
原来如此

多谢楼上各位解惑

谢谢!!预祝春节快乐!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