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信号DDS信号发生器试机完成

楼主(2011-01-25):
借阿Q东风,乘热打铁,在许老师、梁老师、李老师的指导下,将双信号DDS信号发生器线路组装试调完成。

STC12C5A60S2单片机,9850信号源,1-40MHz,音频可调频率、幅度调制信号选择,8位LCD显示,舒服!

再配个好房子,OK!

下一步拿下AD818毫伏表,初步完善测试手段,中波音频、高频测量就能准确了。

楼主:
用洞洞板组装,练脑子!

楼主:
矿机虽小,道理不小,现在玩矿机,就要玩出名堂。

用仪表量化数据是必需的。否则矿机高频、音频匹配便无法精确设计,花钱不少,花冤枉钱也不少!

网友:
可以研发产品挣钱不?

楼主:
现在玩单片机很时尚,主要是玩,挣钱不知道

如果只就矿机玩矿机,还是不行的,要用现代仪表诠释矿机,才能玩出新道道。

俺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
要玩得起才行呀!羡慕呀!有仪器测试好,可以搞研究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花不了几十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不了几十元。

几十元花不了,几百几千是要的。

网友:
成品DDS,几千元。
自制DDS,几十元。
自制DDS,由于屏蔽、滤波、布线等不过关,频谱不够干净,但是,干扰频谱在25MHz以上,不影响中、短波调试。

楼主:
回梁老师:非常好玩!很过瘾!

非常便宜!单片机7元,AD9850+转接板18元,显示版2.5元×2,键盘10元,125M有源晶振5元,LM1117-5.0  1元,加上零七八碎没几个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梁老师:非常好玩!很过瘾!

非常便宜!单片机7元,AD9850+转接板18元,显示版2.5元×2,键盘10元,125M有源晶振5元,LM1117-5.0  1元,加上零七八碎没几个银子。

这个我还不懂。我是想有没有什么装配简单的电感表制作一个,有套件就好了,听说买一个要百来块,说电感表都不准,如果能借住现成的数字万用表改造,也就添加进去那就省了显示功能了,现在我对电感表比较感兴趣。

网友C:
有了DDS,测量各种电感就没问题了。
可以从0.1uH一直测到5000H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了DDS,测量各种电感就没问题了。
可以从0.1uH一直测到5000H

DDS怎么测电感?

楼主:
http://www.radio-world.com.cn/fo ... 5642&highlight=

网友:
呵呵,这个是精密测法,也可以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产,恭喜又添新军了,套件哪家买的,PM一下

都是在中关村寻的,梁老师和风版主他们是在网上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77767083

http://www.radio-world.com.cn/fo ... page%3D1&page=4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在中关村寻的,梁老师和风版主他们是在网上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77767083

http://www.radio-world.com.cn/fo ... page%3D1&page=4

买一个60,100块再加点钱都可以买个成品电感表了,这么高极的东西我搞不来。

楼主:
试试才知道梨子的滋味,感觉好啊!

当你知道电感是算出来的时候,就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9850最好买焊好扩展板的。

网友:
加上扫频功能。这东西是功能多样的。一台仪器,顶多台仪器。

楼主:
边斗嘴,边制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专心制图吧,不斗了。有句话叫:反正都一样。

楼主:
逗着玩!两不误,这两天歇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线圈不复什,看法分岐在于两个头从中间开始绕,作者也说开始同向,假如先绕上面一半再绕下面一半,骨架转动就不能同向了。

楼主:
怎么绕都是一正一反,互为相反值。从中间绕,同方向旋转,出线在两端是相反的。从一端绕,绕一半反向旋转绕,效果完全相同。

接线都需要按规则。

现在貌似有第三种绕法,即接线不用找反正,无比正确,低幼者适用。

楼主:
贴片的还便宜,没事边练习、边斗嘴、边建库,添加一些元件数据库。

方波在第几脚,这个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条线平绕会出现两种结果,上面是一种,抓紧两线朝一个方问绕去又是另一种,假如不向左右平绕的话,双线同向绕两个蜂房,蛛网是绕不出这种线圈的,必须一正一反才行,让您们争不下是这平绕害的。

网友B:
方波13脚。

网友:
14脚的方波是反向的。

楼主:
蛛网内外圈绕不好平均。

蜂房属于乱绕了。

我只想用,不想争,只要发帖没人捣乱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13脚。

谢谢!要加一个输出端子了。

楼主:
13、14就在边上,很好引线

楼主:
椭圆滤波器我用的是标称50MHz的色码电感

网友:
回复 楼主:

50MHz的色码电感?

楼主:
是的,中关村找的

柜台上有参数表,比照着买。还有一种是25MHz。

色码电感小值的频率都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包络图正常了吗?

楼主:
正常,音频、高频的幅度均可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过测耳机吗?

楼主:
还没呢,试了一下毫伏表,感觉不错!

网友:
昨天给DDS加了一个频率步进功能

调中周时,需要做扫频操作。没有这个频率步进功能,扫频困难。

我的中放使用了一个455kHz的,扫频后,得知中心频率是456.5kHz(在我的匹配网络中),然后在中放的输入端加载41uV信号,频率高频率设置为455kHz,调第一中周,使谐振最大
频率设置为458kHz,调第二中周,使谐振最大
然后再整体扫频,测试一下,6dB带通宽度与预计相同,为4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