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前置机兼唱头放大器

楼主(2011-01-25):
这两天新作了一台前置机兼唱头放大器,今天算是彻底调好了,发个帖子让大家看看。棚搭得不好,让大家见笑了。
这台机器的输出电压正好和我那807机器的输入配套,杂音电平符合要求,音质也还算不错。在做这台机器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左声道输入级的6N2管座中心焊片是接整流输出的负极的,装好元件后,烙铁头用的太短了没够到,造成假焊。后来检查的时候发现这整流输出电压只有50V,还不稳定,以为整流管坏了,换了好几个也不对劲,后来用镊子拨弄到这里才发现是这里的问题。
电路如图,装好后发现增益太大把第三级给去了。

正面
去掉屏蔽罩
里面,搭棚工艺不好。
。。。。。。完。。。。。。

网友:
不错不错,底噪怎么样?

网友A:
我感觉我的前级装配已经够乱了,想不到特快兄与俺竟然是“半斤八两”。

网友:
快板的作品---要顶。   此DIY出声肯定没问题,但要想出好声,还有大磨的空间。

网友:
不错,就是有些乱,如果能在必要的地方使用一些接线桇,会整齐许多,检修也方便。

网友B:
低碳办法;连个接线架都省了。我还真没这手艺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的前级装配已经够乱了,想不到特快兄与俺竟然是“半斤八两”。

低碳办法;连个接线架都省了。接线到最短。我还真没这手艺。我离开接线架玩不转。

网友:
仔细看,竟然还用50年代的电灯花线 可惜配上不锈钢底盘、金属膜电阻,没有老的纸筒天和电解电容

网友:
用接线架那叫搭棚,我顶!

网友:
一关前,二关后,三摘风管四提钩的老手 能焊这样可不错 顶一下

网友:
看俺拆的 也有点象了啊 有时间借个锯 把多余的锯掉 参加比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的前级装配已经够乱了,想不到特快兄与俺竟然是“半斤八两”。

我的手艺实在是不好,让您见笑了。
不过这机器的指标还算行了。这周末请师傅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碳办法;连个接线架都省了。接线到最短。我还真没这手艺。我离开接线架玩不转。

呵呵,我倒是觉得安排接线架太费事,本来不用接线架可以很方便搭成的棚用了接线架就得费点心寻思怎样搭。况且我手头的接线架也不多了。

网友:
  要不叫“特快”呢...
还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