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制作PCB的心得体会

楼主(2011-01-25):
从“电子报”2011年第四期扫描,给需要学习制作PCB的坛友.

网友A:
记得楼主发过一个制作四管机的帖子,我想参考一下,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楼主发过一个制作四管机的帖子,我想参考一下,找不到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031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怎么省时省力的清洁覆铜板表面,每次都要花好长时间清理表面才能开始热转印

传印前用0号砂纸打磨,再用洗衣粉溶液洗净后用清水冲干净,再用电吹风吹干覆铜板,千万不要采用擦拭办法去擦覆铜板。腐蚀完后对碳粉的去处办法可采用汽油擦拭,方便省力而且干净。

网友C:
不懂就问,PCB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PCB是什么啊?

俗称印刷电路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明白了

网友:
留下记号,谢谢搂住。

网友(2011-03-30):
为了便于阅读,我用ocr给老师的扫描件转化了一下。

业余制作P C B的心得体会
关于业余制作PCB的文章已有许多见诸报端,其基本操作与过程大家都很熟悉,本文只以笔者实际操作中碰到的问题和心得与大家交流分享,作抛砖引玉之举。
    首先讨论PCB图的相关问题.业余条件下一般单面电路板应用较多;双面电路板由于金属化过孔问题.相对应用较少。曾见过发烧友用银盐镀过孔,用细漆包线连接过孔.用特制的铜铆钉连接过孔,这些做法在业余条件下部不太好实现,故本文对双面电路板不予讨论。单层板只要设计得当,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彩电的PCB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其中跳线的合理化功不可没。
    下面讨论PCB封装中的一些问题,本文以Ahium Designer 6为例,使用别的PCB软件的读者可对照参考使用手册。一般元件焊盘默认直径为50mil,钻孔常规钻头的直径0.8mm(33mil),钻孔有相当难度,可考虑适当加大焊盘或把焊盘改成长椭圆形型。PCB线径有条件也应适当加宽。打印PCB时,激光打印机有一些型号的碳粉不太好使,应实验后确定,最好使用新鼓。热打印纸没有必要买专用的,替代材料到处都是.有不干胶的地方就有这物件,一般都作为垃圾扔掉。热打印纸直接打印容易打滑,可先设定打印位置居巾,打印一张草图,然后用棒棒胶等干性胶把比PCB图略火的热打印纸在草图位最粘好,,口、贴进纸方向一边.用胶摄尽可能少。液体胶水操作容易出问题,最好不用。另外注意的是有些激光打印机默认碳粉是经济模式,应改为精细模式,使碳粉尽赶加浓。  .敷铜板切割用锯条即可,笔者发现用老式手工切纸机切敷铜板效果不错.可以明显提高效绿。老式手工切纸机应选择那种切刀形状显钝的。敷铜板切割后应倒角去掉毛刺,用细砂纸檫去敷铜板表面的氧化层.然后用无水酒精清洗太除油迹,擦干备用。实际操作中发现,事先在备用的敷铜板表面用三氯化铁溶液涂满,待干燥后虽然表面有一些发污,但这时转印的效果较好。
    市场上见到的热转印机许多都是由证件塑封机改造:效果一般,价位略贵。电熨斗(老式熨斗、蒸汽熨斗不能用)只要调试得当,一样出效果。
    转印后应仔细检查PCB表面,如有缺陷,可用油性记号笔修补。
    腐蚀液体,这里推荐三氯化铁溶液.三氮化铁溶液安全性较好.速度一般(加热,提高浓度,晃动可改善),可重复利用。三氯化铁溶液粘到织物上不容易清洗干净,且溶液颜色不利于观察PCB腐蚀情况。.盐酸加双氧水效果虽好,但安全性不好,且不能重复利用。
    腐蚀好的PCB清洗二F燥后,为美观可把碳粉用刀刮掉,最好不用砂纸打磨,打磨时产生的温度会使碳粉变粘,使得PCB表面很脏且不易洗净。
    市场上很难见到专业钻头.而普通钻头的损耗太大,推荐用牙科钻头代替,效果很好。牙科钻头非常锋利,甚至可以钻透玻璃.如能使用配套牙钻效果更好。
    业余条件很少有人考虑阻焊层的问题,阻焊层是工业上流水作业的产物,业余条件用烙铁一个一个焊就行了.这里考虑的则是美观与可靠。PCB经过一段时删的放置再度氧化.不仅不美观.还会影响焊接.通用的做法是在PCB表丽涂上酒精松香溶液。工业所用阻焊剂大多为光敏,曝光后除厂焊盛其余部分都生成保护膜。业余制作可使用么幻灯机胶片打印相关文件,遮挡焊盘进行曝光作业。光敏阻焊剂价位较高,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也可在PCB焊接完毕后,往.I:面薄薄地涂•展环氧埘脂。告诉人家一个较好的办法:找一些虫胶用酒精溶化,然后进行涂覆,需要着色可加入色精。
    ‘    ◇河南于慧芝矿石收音机WWW.crystoIra

网友:
引用 楼主:
俗称印刷电路板

就是覆铜板,有一层薄薄的铜粘接覆盖在酚醛板或玻璃纤维板上。
小批量制作PCB可以按照如下方式:
1、用针式打印机在蜡纸上打印电路底板接线图(或者手工绘制);
2、用松节油调整白色普通酚醛油漆,加入适量立德粉,调成可流动性粘稠液;
3、把打印好的蜡纸覆盖在覆铜板上,上面盖上200目~400目纱网,用塑料刮板把配好的油漆粘液刷一遍;
4、自然风干,或烘干炉(温度不大于40℃)烘干;
5、在一个塑料盆或玻璃金鱼缸里,用25%浓度的三氯化铁溶液腐蚀掉不需要的铜箔,(最好是方形耐腐蚀器皿,不能用金属的器皿);
6、在水温35℃,腐蚀大约30分钟(有条件可以晃动,或者用一个金鱼缸水泵把溶液进行流动);
7、腐蚀完毕,用清水冲洗干净板子,用稀释剂(汽油等等)擦除油漆,最后用洗衣粉肥皂等加清洁球把板子清洗干净、擦干,就可以打孔、焊接了。
8、阻焊层,可以用虫胶片加纯酒精加紫药水(几滴)涂刷在铜箔面即可。

网友:
至从用了感光法,再也不用热转印了,不管是工具,原材料,制作难度,PCB质量,感光法都比热转印有优执。

热转印材料
1.激光打印机(硒鼓必须是全新原装,而且几不了几下就不行了,到最后热转印纸本根粘不上粉),A4单色价格千元左右
2.过塑机或电熨斗,价格都是几十元
3.热转印纸,A4约0.3元一张(一次性,重复使用基本上不能成功)
20mil以内的线质量基本上没有保证

感光法材料
1.喷默打印机,A4单色约170元,A4彩色约200元
2.感光蓝油(需要天那水稀释)或感光膜(直接贴敷铜板),感光蓝油约10元/平方米单面敷铜板
3.用感光蓝油做PCB需要毛刷笔一支,约1元。(如果用感光膜则需要过塑机)
4.紫外线灯,T5 8W紫外线日光灯管+灯架约20元。
5.显影粉和脱胶剂,两种药剂共约5元/平方米PCB
6菲林片,A4约1.5元/张,(打印一张菲林片,只要不弄坏,可以做无限个相同的PCB板)
只要打印机不是太烂,10mil以上的线几乎不会有问题,因为和PCB厂是一样的制作方法,只是工艺上有差距

除打打印机外,所有的东西基本上能在同一家淘宝店能买全,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淘宝网上搜感光蓝油,感光蓝默,感光膜,基本上个商家网页上都有教程

网友:
普及制作的帖子,又学到了新的知识,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药房已经没有紫药水了……

网友:
普及制作的好帖子。

网友:
目前偶还用热转印,热转印在0.4mm 以下的宽度就很困难,成功率低,但是成本目前是最低的,当然从效果来看,感光法很好,已经十分接近光绘板了。

网友:
帮顶。现在要么用洞洞板。要么就直接找工厂制版了

网友(2011-12-07):
至从用了感光法,再也不用热转印了,不管是工具,原材料,制作难度,PCB质量,感光法都比热转印有优执。

...
引用 网友D:

顶水泥收音机,这个方法才是比较现代的方法,精度高多了,也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