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YJD1602四线驱动+DS1302+DS18B20+89C52构成的带温度时钟

楼主(2011-01-26):
用YJD1602四线驱动+DS1302+DS18B20+89C52构成的带温度时钟
/*=====================================================
用YJD1602四线驱动+DS1302+DS18B20+89C52构成的带温度时钟

P0^0=接YJD1602的 4脚 RS
P0^1=接YJD1602的 5脚 RW
P0^2=接YJD1602的 6脚 EN
P0^4=接YJD1602的11脚 D4
P0^5=接YJD1602的12脚 D5
P0^6=接YJD1602的13脚 D6
P0^7=接YJD1602的14脚 D7

程序编写:LBQ691477940     23-01-2011   16:30

======================================================*/

网友:
不错哦!有源程序来学习就更好了!

网友(2011-04-04):
不错,有电路图吗?参考一下.

网友A:
我对DS1302不感冒,正常读取时间没问题,停电后再启动,读出的时间就错误了,一直搞不清楚原因.

网友:
板不错,热转印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对DS1302不感冒,正常读取时间没问题,停电后再启动,读出的时间就错误了,一直搞不清楚原因.

怎么会呢?接入备用电池了吗?正确连接备用电池到VCC1,则断开主电源VCC2,DS1302一旦检测到VCC1高于VCC2就会立即用VCC1维持它继续走时。不会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呢?接入备用电池了吗?正确连接备用电池到VCC1,则断开主电源VCC2,DS1302一旦检测到VCC1高于VCC2就会立即用VCC1维持它继续走时。不会错误的

备用电池接3伏特的计算机纽扣电池,到了后面什么措施都使用了:
1、更换集成电路(怀疑质量不好)
2、减小上拉电阻到1k,
3、降低51单片机频率到455K。(以为读数据太快)
但是也不是次次都错。就是没有规律。网上百度一下,好像其他人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求电路图,谢谢!

网友:
但是ds1302也就是没事做块小玩意玩玩,真正要记时的话就不行了~干扰因素太多比如外部环境温度,晶振等,真正做块表还是看看达拉斯其他产品吧,比如DS12887等DS1337等内部晶振的!我做的一块表用DS1302每星期在18度环境下快4秒

网友:
回复 网友C:

DS1302每星期在18度环境下快4秒,
这个误差不大啊,旋律兄是用的DIP封装+外接晶振吗

网友(2012-11-11):
引用 网友A:
我对DS1302不感冒,正常读取时间没问题,停电后再启动,读出的时间就错误了,一直搞不清楚原因.

那就是没处理好程序初始化问题,单片机第一次上电后,先读取DS1302寄存器内容是否是自定义的内容(0x33)?不是则向

DS1302寄存器写入一个标记(自己定义,例如这里说的0x33),然后再写入初始化时间,表示系统是第一次上电;这样,下次断电

后重启,只要DS1302电池还有电,就会回读到0x33,继续读时间就行了,不能再初始化了,不然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