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放超过一周车辆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1-01-30):
停放超过一周车辆需要注意的问题(转帖来源:中国新闻网)
  正所谓“车没有被开坏的,只有放坏的!”春节即将到来,很多车主为了避免开车劳顿和气候突变影响其出行,会选择别的出行工具。这样的话,车主就会把车辆停放在家里“过年”,那么长期停放超过一周时间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长停危害】
1.油封老化。车辆停驶,油封四周的接触受力总是不均匀的,直到油封发生永久变形,这样非常容易漏油。
2.机油氧化腐蚀机件。车辆长期停驶,机油氧化的现象会很严重。再次启动时,气缸与活塞间会形成干摩擦或半干摩擦,加速零件的磨损,而且阻力大大增加,造成启动困难。
3.蓄电池提前报废。现在,汽车上用的一般是铅酸蓄电池,其特点是一旦汽车停驶就会产生自放电。在正常条件下,蓄电池每昼夜自放电可使电容量下降1%以上。尤其严重的是,蓄电池长期自放电后,极板表面产生硫化物,影响蓄电池再充电的效果,最终导致蓄电池提前报废。
4.轮胎变形。汽车停驶后,汽车重量由4个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承受,从而造成接触部位受压收缩变形。汽车停驶时间越长,变形部位越不易恢复,使轮胎四周的重量分布发生变化,滚动半径不均匀,造成轮胎不平衡。一旦汽车进入高速行驶后,就会发生车身抖振,可加速轮胎的磨损,还可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5.电子元件出故障。汽车上的电子元件及连接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防水、防潮和防腐蚀,否则就会引发故障。对于停驶车辆的电子元件或插线接头,受潮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并且停驶时间越长,发生故障的概率就越高。
【应对办法】
1.清洗整理,汽车停放前,应该把全车清洗整理干净,不要留下泥渍。胎压要调到上限,油箱内加满油,并确认关闭全车电路。
2.拔下电瓶桩头,汽车在停驶前,电瓶应在充足电后摘下桩头,如果停得太久,在停放期间还应定期充电。
3.假如停驶超过两个月,就用千斤顶和架车凳把车子架起来,汽车在停驶前,应用牢靠的千斤顶把车子架起来,使轮胎和悬架元件不再受力。
4.每周启动发动机,汽车如长期不用,最好委托家人每周启动发动机一次,检查发动机的运转情况。如有异常现象,需及时调整、维修。
5经常检查蓄电池,蓄电池的电解液液面必须高于极板10mm,不足时应及时添加蒸馏水,应保持电量充足,必要时应对蓄电池充电。免维护电瓶应该经常观察电量指示是否为绿色,如发白要及时充电。
6、如果车辆长期停放,启动后行走,怠速不稳,忽上忽下,你可以原地挂N挡,大脚匀速提升油门至4500转左右,持续20秒,包你“油到病除”。

网友:
“车没有被开坏的,只有放坏的!”
“油到病除”
很受益!

楼主:
被评了负分,以后注意了,谢谢评分者,新年快乐!

网友:
只有其中危害4是真的。

网友:
本来就有点疲的电瓶,放一周时间,打不着火了,我的经验。

网友(2011-03-08):
一周时间不要紧的啦。
真正要放置很久的汽车应该封存。
方法是放掉所有油和水,放完水以后发动汽车一分钟,让散热系统干燥。所有玻璃涂上黄油再覆盖上牛皮纸。整车要架起离地。盖好遮阳布。
我们部队里以前两辆战备车就是这样的,半年启封,发动一次,然后继续封存。五十年代的解放牌。当时已有三十年车铃了,启封以后,发动机声音很好,外观依然熠熠生辉。随时可以上战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常出差,告诉家人一周发动一次,温度达到60-70即可(原地),不要怠速要使转速持续1200-1500,目的是尽快建立良好运行环境,保证机油压力尽快到达机件表面。如果超过半年无人管理,我会向气缸内注入少量机油,发动一下即刻熄火来保证缸壁油膜,回来后启动待温度爬升后4000持续几分钟将机油燃烧并排出,同时清除原有积碳也清洁一下氧传感器(氧传感器工作需要300°以上)。正常60天左右也要拉一下发动机和变速箱、底盘传动机构的高速,你会发现你的爱车轻松了、省油了,信我的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文字就是写给不懂车但是又爱车的读者看的,首先写这类文章的作者也和读者有一样的心理才能写出如此美妙的文章,在我们矿坛高手如云看看回帖量就知道就这帖子没有含金量

网友:
  注意防潮 别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