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简易调感式矿石机

楼主(2011-01-30):
制作过程:1、单股细铜线我用的是网线里的芯线)在PPR管上饶100圈作为天线线圈并将其固定在小木板上。2、用一截铜丝或铁丝当作滑动触头,一端固定在木板上,另一端靠在天线线圈上。3用小刀将天线线圈上和滑动触头接触部分的绝缘皮刮掉,确保接触良好。4、接上二极管、高阻抗耳机、天地线就可以了,天线接在滑动触头的铜丝上,滑动滑动触头选台。

网友:
滑动电阻的样式。很不错。不知效果如何?那个耳机像是低阻的

网友:
并联一个谐振电容会好些吧,在天线与地之间接一个240P左右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
说说收听效果,感觉你这个应该没有声。
第一,你用的是低阻耳机;
第二,你的线圈两端的卡子是金属的,并且是闭合的,所以你应该是没有声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耳机800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耳机是800欧姆的,有声音。如果金属卡子会对信号有影响,我就换成别的卡子试试看是不是声音大些,谢谢提醒

网友:
喜欢那几个小插座,,,,,

网友:
有创意,做的也太粗糙点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几个小弹簧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夸奖,以后我会更加努力,为矿坛发展贡献力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粗糙了点,想为大家起到个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