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IY收音机用啥示波器合适?

楼主(2011-01-31):
自已DIY音机用,主要是调频并兼故调幅 .用啥示波器合适呢 .想入一台.
双踪是必须的 (这个有其它用途一定要有).主要买多小兆的为好? 300-600元上下.不打算出很多钱 ,否则买个新的 .
高頻信号发生器也要有一个 .

网友:
个人意见, diy 收音机用示波器有点奢侈.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说diy 收音机不需要示波器吗.中周统调我看别人都在用示波器的啊.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楼主:
低频电路做得多点(功放 ).对高频电路基本没啥经验

网友:
有当然更好. 不过调试收音机时示波器的作用跟毫伏表差不多. 最方便的是用中频扫频仪. 条件好的可以用频谱仪或者无线电综合测试仪代替.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随便买个质量好又相对便宜的20M双踪示波器就够用了。多谢啦。

网友:
手巧还须家什妙. 条件允许的话当然是备一个的好.

楼主:
目前正在慢慢积累些工具仪器,都是些不贵的东西。闲时自己玩玩,不搞科研够用了。

网友:
无线电爱好者如果能有台示波器和频率计这两件仪器能做很多事情,可用于信号源,扫频仪,失真仪等DIY的测试和校准,可代替Q表测小电感电容。各种测试就不用说了。一般示波器带宽20M到40M就可以,如果经济许可100M当然更好。现在的二手模拟示波器已非常便宜,本人过去多年在国企从事示波器的设计工作,深知国产和进口的差别,所以建议尽量买进口的二手示波器。

网友:
修收音机弄台扫频仪可能会更好吧

网友:
做收音机能有台高频信号发生器再加上一只毫伏表,就完全能满足高、中频部分的统调了。当年我用的是XFG-7(电子管的,30公斤)和一只DA16。现在价格较低的便携式XG25是高频信号源的较好选择之一。当然示波器可用于低频及功放部分的精调,这对频带宽度就没太高要求了,5M的ST16也能胜任,当然若兼顾调频立体声的调整,示波器就用现在价格较低的V212、V252等同类进口二手的就行。至于扫频仪能兼顾中频465KHz的仅为调试收音机感觉用途太单一,投入的必要性不大。

网友:
爱好了一辈子,从未使用过示波器,全凭经验和耳朵,也说得过去。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
玩收音机有2459/2MHZ的示波器足矣!坛上经常有人出!

网友(2011-03-06):
其实,根据你的用途,你需要的并不是示波器,而是扫频仪,象日本目黑的7125,对465KHZ(或455)和10.7MHZ的中频调谐曲线都能准确调谐,它本身带各个频点的信号,根据你的带宽进行自主设计,也可按原来收音机的标准预置,它其实是将信号源和示波器整合在一起的东西,并技术参数完全按收音机的全部频率要求设计,比你买一台信号源和示波器方便实用的多,但是,不能用买一台信号源的价钱+示波器的价钱=扫频仪的价钱算,因为它拥有很多标准和专用的系统,比如一般的信号源465KHZ你怎么调节?精度和准确度你有没有把握?除了新机,二手的你对它的准确度信心有多少,实则很难把握的,那么后面的测试你心里更没有底了。拥有一台专用扫频仪,将其乐无穷。可以在坛上找找,7122、7124、7125好象都是为收音机生产线调试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