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上网本电池外接适配器插口DIY

楼主(2011-02-01):
上网本电池是三芯的锂电池,额定电压是11.1V/2200mah,三芯是串联的3.7*3=11.1V,充满电时4.2*3=12.6V,可以给电压12V左右的收音机或接收机供电,用完插在上网本上又可以充电,比较方便,电池的插座外接引线是个问题,自己 动手制作了插片,和保护电路。
1。插片选用铜皮,单层太薄,对折后用剪刀裁好,根据电池接口的尺寸焊接固定在电路板上,可以用金属丝固定增加稳定。
2。保护电路的制作: 短路保护采用的是500毫安的自恢复保险(贴片封装),同时防止插头插反对负载损害,串接了一支二极管1N5819,这个二极管有单向供电和降低电压的作用。
电池接口

焊接好的插头

头部伸出尺寸也要限制

插上后,还很合适,也不会伤电池
小制作,只要肯动手,发现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做

网友A:
此电池内部带平衡充电电路吗?如果不带这样充电对电池损害可大了

网友B:
笔记本可要挨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池内部带平衡充电电路吗?如果不带这样充电对电池损害可大了

应该带的,有多组输出,我这个插头是用来输出电力的,充电时还插到原来的上网本上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可要挨饿了

笔记本的屏幕坏了连外接显示器用了,所以只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连接电池

网友C:
就是不知道电池的接口情况,请楼主说一下,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都是统一的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电池的接口情况,请楼主说一下,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都是统一的标准吗

这个可能没有统一标准,需要测量确定,三芯的电池只有串联才能达到11.1V,测量时注意不要短路就行

网友D:
看来楼主的焊接手艺还需磨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的焊接手艺还需磨练。

手也给划了个小口,重在参与嘛,祝各位春节快乐,万事如意,平安喜乐!

网友E:
万能板应该在孔内穿铜丝后再上锡,要不铜薄会很快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能板应该在孔内穿铜丝后再上锡,要不铜薄会很快掉的。

各穿了一根的,春节快乐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用于139a或者12V电压的万用表等测量仪器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F:
简直是浪费啊,用了这么大一块洞洞板吗?
一点边角料就够了吧?

网友:
用的板子太大啦 建议做成像用220V电的插头那样 中间量好尺寸用个绝缘的东西 两个铜片两边一粘 外边用热缩管一收缩 方便 安全 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直是浪费啊,用了这么大一块洞洞板吗?
一点边角料就够了吧?

还想再增加定时关机和电池欠压保护电路,但是怕费电和干扰还没考虑好

网友G:
我特地用电池检测软件看过我的笔记本电池电压,忽略关机提示,9.000V时准时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特地用电池检测软件看过我的笔记本电池电压,忽略关机提示,9.000V时准时断电。

昨天确实自动断电了

网友:
题目看不懂,令人费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