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小型实验电源

楼主(2011-02-01):
一、性能
可调稳压输出 1.25V~20V/1A,为一般电子实验提供电源;
恒流输出 10mA~500mA,为各种容量的镍氢电池充电;
以上由一个2x2拨动开关切换。
固定稳压输出 5V/1A,为一般电子实验提供电源,并设USB插口,可为MP3等充电,为移动硬盘供电。
两组电源完全隔离。可同时使用。
调压和恒流分别由两个十圈电位器无级调节,0~20V数字电压表和0~2A数字电流表作显示。

二、方案
电源要小型化,莫过于采用开关电源,但开关电源做电子爱好者的实验电源,弊病很多,尚不谈线路的复杂性和可靠性。用线性电源,庞大的变压器限制了体积。考虑再三,查看了手头的器件,决定用多个变压器单独为各路电源供电。
调压和恒流用一个14V x2的28W变压器,意大利产,砂钢片质量很好,12V时1A输出稳稳当当。

5V固定输出另用一个7.5V x2的10W变压器,1A输出毫无顾虑。

因上面两只变压器无另外绕组,数显电压表和电流表另找了商家专为数字钟绕制的小变压器,单组8.5V,开始怕变压器功率不够,用了两只,分别为电压表和电流表供电,装好后实测单表电流仅36mA,故两表合并只用了一路。

面板原只用一块有机玻璃,装上零件后感觉太软,偷懒未成 。手枪钻加锉刀,化功夫再用铁板做了一块和面板一模一样的衬板,固定在机箱前面,做什么都得要面子啊。

三、散热
散热是大问题,商品化的散热器用在这里是体积太大了,采用的方案是单片大面积的铝板,两路电源各自独立,立式放置在机箱底部另覆盖的一块大面积的铝板上,实测满载时手感温升不大。

考虑到恒流充电时间较长(15h),怕热天温升太高,在机箱的后面板上装6x6仪表风扇,手动控制其开关(以后将改成自动温控调速)。
机箱用的是废弃的红外线报警器外壳,80x230x150(mm),大小适宜,左右侧板均有散热孔,太理想了!

四、电路
无技术含量,力求简洁。
调压和恒流用了一片LM317,标准线路,自带过载和过热保护。用一个2x2拨动开关作稳压和恒流切换。

现5V供电的电器颇多,CMOS电路也多用5V,故单设了一路5V固定输出,用一片LM7805。

数字表供电不用说也是7805,带小散热片。

以上三路均为独立模块,安装和维修很方便。

五、待改进
看看机箱还有空间,又放了一个3W的小变压器。

打算:
风扇现为手动控制,有时间将改为自动温控调速,电路为网友提供,没试,到大热天再弄了。
在恒流输出回路中将增加一个15小时的定时电路,用可编程定时电路CD4541,我现有的一个充电器中一直在使用,效果很好,到时间自动切断充电电源。
这样一来,充电的时间控制和温升散热问题都解决了。

原打算用一个4x2的拨动开关将数字电流表接成与5V固定电源共用,发现要增加六根接线,放弃了。

六、实测
输出总动员

恒流充电(注意看拨动开关)

调压5V和USB充电

六、电路图

网友:
多个变压器,大哥,你太牛了

网友:
高手---好作品。赞一个。

网友:
好东西,很漂亮,就是用的变压器多了,用一个大的多绕组的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面板太漂亮,不顶不行,请问楼主,USB方孔怎么开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难的,先划好线,用电钻打孔,再用什锦锉加工就成。
面板用的铁衬板开孔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B:
楼主做的真漂亮。就是散热问题真让人担心,一个风扇够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的真漂亮。就是散热问题真让人担心,一个风扇够不够啊?

呵呵!大家探讨!
机箱温度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室温;二是实际负载电流的大小。
机箱为铁板制,两侧均有散热孔,在机箱底板上覆有大面积的铝板,变压器和电路的散热板均装在由铁板和铝板覆合而成的的底板上,两片IC分别有各自的立式散热板,这样对机箱内部的空气对流很有好处。这种散热结构有点象电脑服务器的电源,我们知道,服务器的电源可靠性是很高的。最近我会在论坛的电源板块发一个服务器电源的解剖帖子,您不妨看一下,我们共同交流、探讨。
这个电源经实测,现在的冬季,如同帖子中“输出总动员”的照片实例(12V/1A),可不用风扇,故我在机箱背板上为风扇装了一个临时的拨动开关,避免噪声(到夏天时将改成温控调速的)。
到夏天,我们这里室温可达30度,这时候的风扇一定要用。但一个是足够了。
一般的电子实验,用到1A以上的机率不大(因人而异)。这也是我为什么做这个小型电源的原因。

网友C:
面板的字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的字怎么做的?

面板上还没考虑加字,有一张照片上的字是为了说明,用图片编辑软件加上去的。

网友:
支持一下,投一票!

网友:
很漂亮,很想要一个。

网友:
高手到处有,这里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