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6112、6111胆前级

楼主(2011-02-03):
新年快乐!
6112 6111胆前级、电源和前级是分体的、日后电源可以一源多用、电路是因材施用、可能在施工时还有变动。

制作过程如下:
1、设计好PCB、作底片
一、先把设计好PCB做底片出来〔要负性〕、但底片四周要比铜板大3—4cm左右。
底片
一、因是用双层板、底片要两张、先把两张底重叠在一起、把位置对好在用透明胶纸把两张底片三个侧边用粘好、留一侧放铜板。注意在粘时底片不要移位、否则做出来的板、底面板的洞对不上了。
粘好的底片(好像口袋一样)
2、铜板清洗、贴感光膜
一、找块铜板要比PCB四周大5mm左右的、(不是感光膜边很容易掉的就会破坏PCB线路)。把铜板用白洁布和洗衣粉清洁好、不要有油渍、再晾干或用风筒吹干。(我是用风筒吹干、快点)
清洁前
清洁好铜板
二、贴膜、(感光膜不要在太亮的地方操作)先裁好感光膜、但要比铜板大。再把感光膜的保护膜撕开〔随便一面都可〕、但不要全撕掉、大概撕3CM左右就可以了、再贴上准备好的铜板上、再用纸巾擦感光膜、不要太大力、贴完撕开的膜在撕后面的……在擦时不要擦到有汽泡、这点要有点技巧、其实很容易掌握的、如果有汽泡PCB就意味有断线!尽量贴膜时不要有汽泡。贴好膜如果真还有小汽泡就用美工刀刀尖刺破再用纸巾擦平。贴完后再把多余的膜割掉。
贴膜中
贴好膜
四、把贴好膜的铜板再用电烫斗加毛巾在上面来回烫5、6次就可以了。(温度我是随便的、双面板两面也要烫)
压膜中〔加强膜和铜板的附着力〕
3、曝光
一、把贴好膜的铜板(同时把感光膜的保护膜撕掉)放进已准备好的底片里、即两张底片中间、。(注意要把底片和铜板间不要有汽泡、因感光膜有粘性把底片粘住了产生汽泡)、如果有汽泡用手慢慢地把汽泡推出铜板压平就OK了。另面一样做。
曝光前
二、曝光时用块玻璃压住铜板上同时底下垫块黄色纸或深色纸也可以、再放在紫外灯下曝光。通常我曝光9—10分钟左右、但曝光时间每个DIY兄弟情况不一样、自己做多几次就掌握到曝光的时间。曝光完一面后再曝光另一面。
曝光中
曝光好的铜板
4、显影、蚀刻
一、把曝光好的铜板泡在显影液里、(在曝光时把显影液作好)泡了1—2分钟用油扫轻轻扫下铜板、看到铜板己显影出来马上把铜板用清水冲洗把显影液洗掉。
显影中
显影好
二、检查显影好的铜板有没问题、如果有掉膜的地方就用油性笔补下就可以了、但要补油的地方要多补几次、不是蚀刻时很容易掉油。
三、蚀刻、把显影好铜板泡在蚀刻液蚀刻。
正在蚀刻
蚀刻好
5、钻洞、切割、脱膜
1、把蚀刻好的铜板先钻洞、切割好再用300#砂纸打磨下拿去脱膜。
钻洞、切割好的板
二、把钻好洞的板泡在脱膜液中就可以了、等到膜脱完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注意脱膜液不能直接用手接触)
脱膜中
脱膜好
6、镀锡、焊板
一、把脱完膜的板用洗衣粉和白洁布再清洁一次、晾干后把板泡在镀锡液泡3—5分钟、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待焊板。
镀锡中
镀锡好
待续……

网友:
很详细的感光法制作PCB过程,  学习!

网友:
不错,楼主的DIY过程让我学习了感光PCB制作方法。

楼主:
二、焊接时注意场效应管、和稳压IC高度、不是和机盒接触不到位、还有场管、IC和机盒之间要加绝缘片。
1.调试、检查焊接无误就可以通电。先调高压看看输出电压对不对如不对就换下稳压管(就是同一型号也有差别的也有5-6V的)。再调试那10K*电阻、这电阻是调整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只要稳压二极管电流在2-3mA左右就可以。则输入电压减输入出电压除工作电流就是了(180V-160V)÷2ma=10K。
2、看电压是不是从低压慢慢升到高压大概20秒左右。如不对可调整那470k*电阻或那22uf电容。
3、调试、灯丝电压只要调节那微调电位就可以了、(我的牛只有16V输出、只好串联灯丝供电了)。再看电压是不是低慢慢升到高。如果升压时间不在理想范围可调整47k*和100Uf电容。
焊接好电源板

焊接好电源板
4、电源后面、面板印字同制作工艺和PCB差不多一样。(工艺流程:清洗——贴膜——感光——显影——再喷一层清漆)
现在面板不是很理想年后再改
5、这电源开关是感应触摸的。电路如下。
开关、触摸电路图
开关板
感应、触摸板
面板指示效果关
面板指示效果开

楼主:
三、焊接6112、6111前级
1、先作块基板
基板
2、地线是一点接地、管座也要接地。
后板
机盒
面板
底板
3、面板、后板是蚀刻的也是用制作PCB工艺差不多、但底片要正片。(工艺:清洁—贴膜—感光—显影—蚀刻—上色—打砂纸)、蚀刻前要用胶带把板后面、四边粘好,不要蚀刻到。上色只是用油性笔画上就可以、自己想什么色就用什么色。打砂纸是多余画上的油打掉和拉丝(打砂纸时加水要顺着一个方向打)。
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投一票!

谢谢!支持

楼主:
100图
1K图
10K图
最终电路图

网友:
做的真好!有品位!那个触摸开关的外观,有创意,有艺术,色彩搭配也舒服。
双面板的手工DIY,图文并茂,堪比教材。
文字还可以在编辑一下,个别地方有点拗口

网友:
漂亮,内外俱佳,投票支持

网友:
工艺真的非常好,还有详细介绍。投一票。

网友A:
支持一下,投一票!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老师支持

网友(2011-04-27):
做的非常漂亮,学习了

网友:
顺便问下这么小的管子的管座哪里买的?

网友:
非常漂亮,非常好

网友:
好漂亮啊·············比起您那 我做的东西真的是小儿科啊··

网友:
真像一件艺术品,学习学习

网友:
动手能力强漂亮。

网友:
赞,又让我想起小时候用油漆画线路的场景~~~~~~

网友(2012-10-26):
好手艺,细节都这么讲究,学习了。

网友(2011-08-05):
请问老 无线电 杂志上说最后可用碘化银来给pcb镀银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楼主整得太专业了嘛,投一票

楼主:
请问老 无线电 杂志上说最后可用碘化银来给pcb镀银 不知是否可行?
引用 网友B:

不知可不可以、买点试一下吧!但价钱也不便宜。

楼主:
楼主整得太专业了嘛,投一票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迟来的一票。

楼主:
顺便问下这么小的管子的管座哪里买的?
引用 网友D:

http://tubeaudio.netfirms.com/tube_submin.htm这里有

网友(2011-10-28):
工艺精湛的好前级

网友E(2012-02-07):
这等手艺,没得说了,请问下机子有交流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等手艺,没得说了,请问下机子有交流声吗?

没有。在配我的12寸音箱和6V6单端、把耳朵近喇叭(5CM左右吧)只听到一点咝咝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