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子镇流器改制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1-02-04):
常见到的三种镇流器电路。
  不难发现,这三种图的区别(图是网上找的 )与相同之处:
1,不同之处,开关管基极激励电路:
a,第一与第二图有反向电压限幅电路,用以保护震荡管的基极不被反向电压击穿。第三图则没有这个保护电路。
b,,第二图的激励绕组穿有隔直电容,一与三靓图则没有。
(这种廉价的镇流器易发的故障之一就是基极耦合的电容失效,容量减小或有漏电等故障。
所以在使用旧镇流器时要重点检查此电容。因为节能灯的镇流器板紧贴灯管,所以节能灯
更易出现这种故障。
   当发现镇流器的电路板上有烧焦痕迹时就不建议再用。因为这种情况说明了
板子上有严重的短路,基本上是两个大功率管击穿了,整流桥也难逃厄运。)
2,相同点
a,电路分成四大部分:
震荡变压器和此前的电路共同组成交流——直流——交流电路(震荡器),把50Hz220V的交流电转换成几十kHz,300V左右的高频交流方波电压.。,
c,负载(后面部分)——灯管的电路(灯管和L4,C4),
d,        没有负载振荡器停振,不能工作。,L4与C4组成谐振回路,。
这个回路的Q值较高,当电路谐振时,在电容上产生高压,击穿灯管内惰性气体,,使灯管发光。
.3,改造方案:
我们只要绕个小变压器以及相应的整流滤波电路来代替负载(灯管和L4,C4),就把这个电子整流器变为开关电源了。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L4做初级,再加扰若干圈做次级,具体多少圈要根据所需直流电压的高低由实验决定。
根据“今日影音网友”“菜鸟”的帖子编辑
资料来源:http://www.hi-fiav.com/bbs/viewt ... page%3D1&page=2

网友:
简单易行,成本低,好办法!

网友:
这个电路的输出功率不大。
另外,没有稳压回路,因此不能稳压。

网友:
电子报前两年刊登过,我忘是那年哪期了,试过,很实用,就是没有稳压.需要不太严格的电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原来的电感变压器肯定炸管,不知道你们试过没有,我已经炸的不敢试了

网友:
最近我也在搞这个,也炸过管。直到昨晚才真正成功了一个。
做成功的这个也是在原电感的基础上增绕次级而已,但电路改动多了些。
有些电子镇流器的电感磁芯是有磁隙的,而有些则无。要改成的这种电子变压器所用的磁芯应该是没有磁隙的,所以我换成没有磁隙的磁芯,再把电路改成网上最常见的,便成功了。

网友:
都是高人那我曾有过这种想法但从来没试过,我有挺多节能灯屁股那,15瓦的屁股改电原也能出15瓦吗?

网友(2011-09-13):
我也做过。用于驱动风机

网友:
这东西电磁干扰很大。

网友:
我也炸了一个!开关管几颗整流管还有电解电容都烧了!后来仔细看别人制作的帖子,才发现这个东东直接制作出来不改差数的话,是不能空载的!
  要想空载不炸,加大发射极串联的电阻阻值,发射极没有电阻的增加电阻,我的整流器就没有电阻,我从15欧试到5.6欧,15欧时开关管几乎没有温升,但是功率太小电流只有500mA。 5.6欧时可以达到10多瓦(我是32w的整流器)空载有点点烫手。现在改到7.5欧。空载1.5W,14V。加1A负载电压9V。用来改造我的老充电器了!

网友:
我也炸了一个!开关管几颗整流管还有电解电容都烧了!后来仔细看别人制作的帖子,才发现这个东东直接制作出 ...
引用 网友A:

短路也炸
我家的多数led灯照明都是用它驱动,维修时如忘了断电就插入led,又插入时不小心偶会短路,就会炸管。好在这东西易找,不会心疼。
因为没有短路保护,不宜做稳压电源。

网友:
没和次级反馈的光耦,空载和满载电压不稳

网友:
可靠性不高,对用电器有危害!

网友(2011-12-22):
我成功地搞了一个做为白光的电源!!用了3年多啦!很好用!

网友:
这个东西对无线电信号干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