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带暖气片的电热水炉

楼主(2011-02-04):
《我设计的带暖气片的电热水炉》
适用于上班族家庭或办公室取暖。与烧煤相比优点是投入低,以保养,环保,温度,功率可调,加热速度快。
电热水暖炉的设计与制作(一)
功能范围:水暖散热器   地暖散热器   热水源.    桑拿汗蒸
适用对象:上班族的小家庭居室及办公室等约《40平方的小房间。
用 材 料:绝缘木  玻璃钢 紫铜  铝合金  PP-R材料等。

一:炉体的结构与组成   (以159mm不锈钢为例)
    1:上装饰盖呈半球形,--外径与159内径相同,上有散热孔,广告语,QQ号等
在H=50mm,D=159mm的不锈钢外圆自上而下画出三等分线,再自上而下10mm----20mm----30mm处个画三个圆环,与三等分线均有交点;
在10mm圆环与垂线的交点上,垂直于圆心且平行上下平面,钻三孔再攻丝成标准的M6螺母,用于固定下饰盖。

在20mm圆环与垂线的交点上,垂直于圆心且平行上下平面,钻三孔眼D=8mm,是通风散热口。能加工成为萝卜推刀形百叶窗式更好。
在30mm圆环与垂线交点上,垂直于圆心且平行上下平面,钻三孔眼D=16mm,是上电源引线出口。
2:上盖堵-----与159同径同厚,在上盖的上垂直半径上,向上取35mm为圆心,钻眼供D外=33mm管与上盖焊接一体是供出热水用的。
另在水平直径的圆心点上,向左右两端各取25mm两个点。在这两个点上,分别钻D=16mm的圆眼是上电热丝的引出桩线口,

3:锅炉室-----159管高220mm炉体的外侧有:电压功率220V50HZ 5000W---2500W----1250W的标称,有炉体用材的标称,又该用户的用途标识。有安装日期,有安装人的联系号等。
自下向上取56mm一个点上,在上垂直半径35mm上画直径的平行线与管外右侧圆周相交的点钻眼D=33mm是与(冷)回水管的焊接口。
4:法兰盘。-------最大外径与159mm不锈钢管外经等尺小一点。(等厚)内径*D<<100mm和外径*D=160mm,的空心圆环,在这个空心圆环的中间--即画出D=140mm的圆,在这圆周上有5个等分点,钻眼孔全是6M的标准螺栓通道.与下堵盖上的同芯。

5:下盖堵,可以在159内圆里自由旋转的圆板,在这个板上画出D=140mm的圆,在这圆周上有5个等分点,钻眼孔全是6M的标准螺栓通道.与法兰盘上的同芯。
另在水平直径的圆心点上,向左右两端各取25mm两个点。在这两个点上,分别钻D=16mm的圆眼是下电热丝桩的引出口。

电热水暖炉的设计与制作(二)
          6:下接线室与下散热室合二为一,在高H=50mm D=159mm的不锈钢外圆自上而下,画出三等分线,自上而下10mm----30mm处个画两个圆环与三等分线均有交点。
在10mm的圆环与三条垂线的交点上,垂直于圆心且平行上下平面,钻三孔攻丝成标准的M6螺母,
在30mm的圆环与三条垂线的交点上,垂直于圆心且平行上下平面,钻三孔眼D=16mm, 是下引线出口。以上也共加工五节。
7:上电热丝与下电热丝,------螺旋状2500W*2组
8:水封三组,-----大   中   小
或接口垫的设计
(1)厚3-- -5mm外径*D=160mm,内径*D=120mm, (2)带3---5圈螺纹橡胶环
(3)耐热,耐压,耐腐。(4)有法兰盘与下盖对应的螺栓通道。

9:组合螺丝与螺母------全是M6共9套,
1是接地线----2---3----4是上盖的稳定丝-----5----6---7---8---9是法兰与下堵盖上的连接,10:控制电路转换的开关,上高H=30mm在高15mm处,左右相距50mm出钻两个D=12mm的圆眼是电源线的出入口,

二:电源控制部分:三种由用户自选
          1:普通空气开关型,2:简易时间或温度控制型
3:可现实对设定对温度,时间的显示与控制。控制三档功率自动切换的单片机一台。
三:焊接步骤:
1:上出水管与上盖堵垂直焊为一体,
2:上接线室和散热室注意引线口----上盖堵注意电热丝引出口---锅炉室上端注意上出水管与下出水管在同一平面三者焊为一体。

3:锅炉室的下端与冷水管垂直焊为一体,不可上下左右偏。
4:下盖堵电热丝的两引出口应与上盖堵上的电热丝两引出口应垂直在同一平面上,先和法兰盘装配好,与锅炉体的下部做记号,撤去下盖堵,与锅炉室的下端焊接成一体。

四:装配步骤:
1:安装两组电热丝。 2:安装水封或接口垫。3:上螺栓紧固。4:固定接地线

五:检查与试验
1:外形上检查倒角去刺        2:检查电热丝的绝缘性能
3:检查固定接地线            4:注水试压      5:通电试炉。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有油汀买

前几年有油汀买也是电加热外形-样 热太慢

网友:
电转换成热能是最简单的道理,可以采用最简单的设备,不知为何还要加热油或水后再用于取暖,既不增加效率还搞得复杂和不安全,属于多此一举。

网友:
电加热炉效率太低,不如直接用户电炉子方便

网友:
危险,且效率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副主编:你好
      2007年,我经人介绍安装一套,北京产的京普牌双眼蜂窝煤炉,经过4小时的试烧,用蜂窝煤18块,每块用到7楼的价格是0.55圆整,暖气片的上部三分之一微温,不烫手,而且换煤时温度急骤下降,煤灰充满整个房间。
     2008年,我用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用于储装炮弹的玻璃钢桶,改制电热水暖炉,安装试烧约1小时,暖气片的下部三分之一微温,上部烫手。每小时用电是2500W,每度电费同样按0.55元算,而且环保,省事,温度稳定可调,费用各位可自行比较。
     2009年,我设计加工出帖子上的不锈钢电热水炉,经过两个冬天的使用(今年已是第三个冬天)我及家人非常满意,
     与烧煤比较;一个好处是不必担心室外的风向,不用担心煤气中毒的
     与电热汀,小太阳等热转换高的比较,不存在易燃烫伤的危险。
     与空调比较,无声无强风直吹。适宜人群广泛。
      存在的问题是:安全有待完善我现在是接地良好三处有短路保护,
                     外形不美观。
                    控制电路不理想,以前我已发过贴求助
     下一步打算,请坛中有此爱好的朋友共同交流,继续改进
                            谢谢副主编,各位浏览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网友B:
要安装双安全阀、防暴口。封闭加热很危险。

楼主:
加水口就是压力泄放口

引用 网友B:
要安装双安全阀、防暴口。封闭加热很危险。

      因为没有多大压力,加水口就是压力泄放口,一冬天几乎无需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