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可视530投影机屏蔽灯泡检测电路的方法,知道的大哥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1-02-05):
在这里抢到手一台富可视530投影机,通过lsz68313老兄,花了900大元,买了一颗灯泡,实际使用效果不错。但前两天点不亮了,才用了几十小时。
正在请lsz68313老兄联系卖家(答应保三个月的,使用时间还没三个月),感觉用原灯泡还是很麻烦的。下决心改为120w的氙灯,一劳永逸解决灯泡问题。
但是不知道屏蔽灯泡检测电路的方法,知道的大哥请指点一下。否则没法进行改造。
向同样买了这款投影机的“沙漠里的风筝”请教,没见回复,不知道其他抢到这款投影机的会员弄的如何。
知道屏蔽灯泡检测电路的大哥请指点一下。先谢了。
另外请问我的原装灯泡现在测量电阻,显示断路状态,没有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哎,没人知道。

网友A:
点灯板到主板有一个插头是三根小线,一般是红黑白,短接黑白线。灯泡是高压灯泡万用表的电压太小了。无阻是正常的

网友B:
我有530的灯,年前在坛内买了台机没泡,自己配好了!!要灯不 我的已经使用近一个月了无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灯板到主板有一个插头是三根小线,一般是红黑白,短接黑白线。灯泡是高压灯泡万用表的电压太小了。无阻是正常的

谢谢指点,但点灯板到主板就是一个排线连接啊,没有什么三根小线的插头。
另外点灯板与灯室外的一个原件通过两根线的插头连接,灯室外的这个原件还与灯室关闭的检测开关连接。
点灯板除了和主板通过一个排线连接,还有这个两根线的插头。
此外点灯板就没有其他外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530的灯,年前在坛内买了台机没泡,自己配好了!!要灯不 我的已经使用近一个月了无故障

有兴趣,已经PM。

楼主:
我贴上点灯板照片,请watch老哥和知道的大哥帮看看,谢谢!
标注1:接灯泡。
标注2:与主板的连接排线。
标注3:两脚排线,与灯室外的一个原件连接,watch老哥指出可能是温度开关。
标注4:220v外接电源。
此外,点灯板就没有其他外接线了。

楼主:
这张图片是点灯板的局部图,图中的原件分别是U2-U4、U5-U7。

楼主:
再贴上实测的点灯板与主板排线电压表,请各位大哥帮看看,哪个脚是灯泡检测线。电压单位:v。谢谢!

网友:
请查看是否电脑板上有一条割口! 用起子在开机状态下试短路一下! (或是一条切断的超线!).烧机自负以前修过几台其它品牌都是这样搞!  检查后慎重试验! 也有的是用软件法! 也有一种是换灯也要换灯架!(日本.110V机较多见) 请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指点,我试试。这个割口一般是不是在印制板的边缘?

楼主:
根据实测电压,watch老师指出,灯泡检测线应该是排线的14脚,准备抽空动手实验一下。

楼主:
实际测量14脚对地电阻值,在5.3K欧姆左右,但与U2-U7这几个原件全部接脚的阻值都是无穷大。很奇怪。
测量接通电源为0v电压,但开机启动后有5v电压的6脚,对地电阻值在一百多欧姆左右,与U2-U7这几个原件部分接脚有大小不等的电阻值。
测量接通电源和开机启动后都有5v电压的16脚,对地电阻值在1.5K欧姆左右,却与U7的一个接脚直通的。
都是用万用表R1K档测量的。
是不是实际的灯泡检测线应该是16脚?
如果是16脚,那么在机器里没有灯泡情况下,灯泡检测线在接通电源与启动开机两种状态下应该没有电压变化。
知道的各位大侠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关注,有下文吗?

网友(2011-04-18):
请教楼主  能屏蔽了吗

网友(2013-06-14):
9脚是点灯电源,不需要动。
11脚是色轮电源,把11脚线剪断,再把11脚接到13脚上就行了。
如果发现屏不亮,那是你光路亮度不够,增加亮度就行。
我QQ号是15177,有什么需要可以发邮件和我交流。

网友(2014-08-21):
也正准备改呢。哈哈

网友(2014-09-20):
谢谢!很好的资料期待更多的高手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