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尤利德UT61E的改造。。

楼主(2011-02-05):
趁春节有时间,折腾了下UT61E,看了下其他网友的改造,我这个改造算是比较麻烦的。
没什么源,就用HP3456当参考了,直流电压0到10V应该准,电阻不知道准不准,据说是09年校过的,校个4位半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首先,改用外部基准LT1790,分压电阻改成DALE的蓝皮,并串混合搭配,把可调电阻2K降到100R,使其权重尽量小。
把分压贴片电阻全部拆下,测量,除了100R外其它电阻误差都比较大,全部用DALE的蓝皮加可变电阻代替,调整阻值使其尽量接近datasheet的阻值
,其中1K。101K,10.01K,1K串有100R的可调,1.111M串20K可调,10M通过用4个dale蓝皮代替一个2.5M贴片电阻调整到10.000M,积分电容改用高耐压的100V,0.22uF。
焊好后测试,电压档线性极好,但一测电阻就傻了,全档偏低,和没有改造之前一样,调整分压电阻,是可以调整电阻档,但同时也影响电压档,基本没有办法保证电压档和电阻档同时准确,而且俩者在同一档位还成反比 ,难道我这块UT61E先天残疾?
温漂留待以后观察。

网友:
我感觉这种可调电阻的温飘是比较大的.

网友:
这种3296电位器温漂还凑合,一般室内几度的温差基本上测不出什么误差;
有块华谊表8265和楼主类似(用的是7129方案),电压档很准但电阻档位测几个10K始终是9.997左右,也是找不到原因。建议楼主把参考电容一并换成CBB的电容试试看,有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我的61E,在调整电压档位让电压全准后
也发现电阻档更不准了,电阻全量程偏低0.3%
你的才偏低0.03%知足了,我的10K测出来9.97左右,那个叫一郁闷

网友:
是不是表电路本身设计存在问题呀?

网友:
凑合用吧,无需改造。
如果嫌精度不够用就上高位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使用比例法测电阻而且用分压电阻兼作电阻基准的表,出现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

既然楼主已经在各个电阻上加装了微调电位器了,那么给楼主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调整各个微调电位器,在保证分压比例不变的前 ...

当时没想到那个主控ES51922那么不靠谱,我尽量按照它的datasheet上的分压电阻阻值来搭配电阻,使微调占总阻值的比重很小(1K,10.01K,101K串100R的可调,1.111M串20K的可调),没想到调到底都弥补不了电阻档的偏差。。。。

网友:
电阻档误差0.03%,已经超过福禄克的4位半手持表了,楼主的改造已经把UT61E改成了fluke189的精度了,还不满足?

网友:
咱不是基准党

个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改造。毕竟,日常工作4位半完全够用了,基本上用不到那么准的。要真是有很高要求的场合,肯定要配备高档表,你会相信改造的抵挡表吗?

楼主:
调整61E的排阻在保证电压档线性很好的前提下,请大家看看电阻档的测量情况
以下图片非抓拍
1K电阻的测量
为了公平,hp3456用2线测量,10个10K AE并联
10K电阻的测量
这个档位很悲剧,受排阻中的10.01K影响,和电压档220V成正比但又和电阻档22K成反比,只能保证这俩者中一个档位的准确性。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bug。
fluke100.025K金封测量
这个档位目前没有办法调整,我搭配出来的排阻可调范围太小,调不过来电阻档的偏差。
61E可能真是先天残疾。。

网友:
传说中的系统误差。。。。。。。。。

楼主:
现在的精度要比调整前好,我记得当时这个表的精度属于都不超差,但都差几个字的那种,尤其是电阻档。

原机的排租阻值是100.01R,999.960R,10.00734K,100.950K,1111.230K,9.999xxM,基本上是没什么规律,有大有小。

看了下这位网友打磨后的测试图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160781
发现其电阻档也不是很好。

如果想同时兼顾电阻和电压档应该是不能用datasheet上推荐的电阻阻值,个人认为应该优先校对好电阻档

网友B:
业余条件下认定一台仪器的精确度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寄希望在一台产品仪器上更换几个元件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台仪器的整体质量和精确度包含仪器整体中的许多元器件,同时还包含这台仪器的工艺。这个网站上,人们总是把一秒种或者一分钟能够实现的东西看做几个小时或者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这个是不恰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仪器的整体质量和精确度包含仪器整体中的许多元器件,同时还包含这台仪器的工艺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呀。楼主再详细研究一下表的总电路吧。